C8051F020的端口配置

楼主(2016-02-13):
C8051F020引入了交叉开关的概念,即单片机的管脚必须在交叉开关使能的情况下才能被配置。因此初始化时,首先要使能交叉开关,官方有个配置工具Config2,很方便,推荐大家使用。管脚内部自带弱上拉(管脚与VDD之间阻性连接,约100KΩ),因此在弱上拉未被禁用的情况下,管脚可以输出0和1。在弱上拉被禁用后,管脚输出可以被配置为推挽和漏极开路,推挽和弱上拉一样,都可输出0和1,但驱动能力大,推挽方式为低阻,这样,才能保证口线上不分走电压或分走极小的电压(可忽略),保证输出与电源相同的高电平,推挽适用于输出而不适用于输入,因为若对推挽(低阻)加高电平后,I=U/R,I会很大,将造成口的烧毁。对与C8051F的很多型号片子,将I/O口设置为推挽方式的做法为:PnMDOUT=0xff,Pn=0x00,这样设置I/O口为推挽,并输出低电平(可降低功耗)。漏极开路则只能输出0,如需输出1,则需外接上拉电阻。引脚的输出方式由PnMDOUT寄存器中的对应位决定,某位置1表示推挽,0表示漏极开路(缺省状态)。
  通过设置输出方式为漏极开路并向端口数据寄存器中的相应位写1将端口引脚配置为数字输入,端口1的引脚可以用作ADC1模拟多路开关的模拟输入。通过向P1MDIN 寄存器中的对应位写0即可将端口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缺省情况下端口引脚为数字输入方式。
  端口0-3既可以按位寻址也可以字节寻址,端口4-7的所有端口引脚只能是按字节寻址的。

网友A(2018-09-24):
大佬,我如果要用P5.5口点亮一个LED灯,要怎么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