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芯片DS1302中文资料

楼主(2016-02-13):
DS1302是一种三线制的串行时钟芯片,即CE(片选),SCLK(时钟),I/O(双向数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SPI总线类型的,因为SPI的数据线的输入输出是分开的,但是我们操作的时候可以用带SPI的硬件接口的MCU,比如PIC16F877的MSSP模块。

命令字节的基本格式

存储器结构
需要注意的地方:
1.在上电时,RST必须为逻辑0直至Vcc>2.0V。同时SCLK 在RST 驱动至逻辑1状态时必须为逻辑0。
2.数据输入是在SCLK的上升沿,数据输出是在SCLK的下降沿。
3.传输方式:低位先传输。
4.时钟运行:秒寄存器的最高位(BIT7)是作为时钟控制位,当为逻辑1时,时钟停止,为0时钟运行。所以如果要时钟运行的话就必须将秒寄存器的最高位清0
5.12/24小时模式:小时寄存器的第7位(最高位)是选择12小时制还是24小时制。当为逻辑1时选择12小时,逻辑0选择24小时。当为12小时制时,小时寄存器的第5位用来表示上午AM和下午PM,逻辑1的时候表示PM,逻辑0的时候表示AM。
6.在企图对DS1302操作之前,必须将WP位清零。
7.读写模式:有两种模式,可以单字节读写,以及连续多字节读写(burstmode)。在连续多字节读写时,即burstmode,地址是必须从地址0的0位开始的。如果对时钟操作,即CLOCK操作,则必须连续写满8个字节,若是对RAM操作,则可以不必须写满31个字节。
8.DS1302包含了实时时钟日历和31个字节的RAM,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实时时钟日历的8个寄存器和31个字节的RAM是独立的,没有任何关系,不要混淆。31个RAM字节可以做其他用途,如闹钟等。因为DS1302有电池供电,所以RAM的内容不会丢失,相当于EEPROM了。用户可以用来实现特别的要求。
9.时序必须严格按照其数据手册上来。
10.DS1302具有可编程的涓流充电功能,这对于经常断电的场合,意义重大。

对于涓流充电电流的大小,可以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IMAX = (5.0V–diodedrop)/R1;
其中,diodedrop为二极管压降,R1为选择的电阻大小。

网友A(2018-12-23):
很好,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19-04-09):
感谢解读,学习了。

网友C(2019-12-13):
很好,很不错,要是有相关的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D(2021-02-15):
刚刚还在百度DS1302的中文手册,没想到百度到51黑的,看其他的手册光看寄存器都看懵了,楼主总结到位,方便新手阅读,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