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TC77 中文资料

楼主(2016-02-13):
  TC77是特别适用于低成本和小尺寸应用场合的串行通信数字温度传感器。内部温度检测元件输出的温度被转
换成数据,并以13位二进制补码的数据字方式随时提供。TC77通过与SPI和MICROWIRE兼容的接口来完成通信。温度数据有12位,其符号位为正,其最低有效位(LeastSignificantBit,LSb)代表的温度为0.0625°C,即温度分辨率。TC77在+25°C至+65°C温度范围内提供±1.0°C(最大值)的精度。在工作时,TC77仅消耗250 μA(典型值)的电流。TC77的配置寄存器可用来启动低功耗关断模式,其电流消耗仅0.1μA(典型值)。小尺寸、低成本且易于使用使得TC77 成为在不同系统中实现温度管理的理想选择。

温度数据格式
使用 13位二进制补码数字字的格式来表示温度值。最低位(LSb)等于 0.0625°C。需留意最后两个LSb(Bit 0 和1)为三态,在表中使用逻辑“1”来表示。在上电或电压复位事件后,第一次温度转换完成后,Bit2设置为逻辑“1”。
操作时序

配置寄存器 (CONFIG)
配置寄存器为只写寄存器。此寄存器选择器件是处于关断模式、连续转换模式还是测试模式:
?C15:C0 = XXXX/XXXX 1111/1111 (关断模式)
?C15:C0 = XXXX/XXXX 0000/0000 (连续转换模式)
? 当 bit C0 至 C7 等于全 “1”时, TC77 处于关断模式。 如果写入配置寄存器的C0 至 C7中任意一位为“0”,则 TC77处于连续转换模式。TC77上电时处于连续转换模式。推荐用户向配置寄存器写入全“0”或全“1”,因为其他位代码将使 TC77处于测试模式,而测试模式用于校准和产品检验测试。 第 3.3节列出了不使 TC77器件进入产品测试模式的配置寄存器位代码。在关断模式期间,串行总线仍处于有效状态。在串行通信间隔期间,TC77的电流消耗低于1μA。

温度寄存器(TEMP)
温度寄存器为只读寄存器,并保存温度转换数据。Bit0和Bit1未定义,在读序列时为三态输出。上电或复位事件后,完成了第一个温度转换,则Bit2设置成逻辑“1”。在完成第一个温度转换期间,Bit2设置成“0”。因此,Bit2的状态可用来监测TC77是否完成了第一个温度转换。Bit15:3包含温度转换得到的13位二进制补码据。

生产厂商 ID 寄存器(M_ID)
只读的生产厂商ID寄存器中包含生产厂商的标识代码。仅在 TC77 处于关断模式时才能够对生产厂商 ID 寄存
器进行读操作。生产厂商 ID 代码包含在 Bit 15:8 中,且等于 54 hex,以表明为 Microchip器件。Bit1:0未定义,在读序列时为三态输出,而Bit 7:2 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