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矩阵键盘的识别(扫描法和线反转法程序)

楼主(2016-02-13):
我所见过的矩阵键盘一般有两种识别方法:扫描法和线反转法。以4X4矩阵键盘为例,扫描法是依次将每一行置为0,然后读取列的状态,这样就可以通过四次扫描将整个矩阵键盘的按键状况辨别出来,这个方法所需的代码量比较长;而线反转法则显得比较简洁,它通过先将4行全部置0(0xf0),然后读列的状态,接着,将列全部置0(0x0f),读行的状态,通过(行|列)就能确定整个行列的状态了。扫描法比线反转法占用更多的程序储存空间(ProgramSpace),但占用的更少的数据储存空间(Data Space)。

程序如下

扫描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c;
uchar code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
P2=0xfe;
temp=P2&0xf0;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0xee:num=0;break;
    case0xde:num=1;break;
    case0xbe:num=2;break;
    case0x7e:num=3;break;
   }
   while(temp!=0xf0)//松手检测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d;
temp=P2&0xf0;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0xed:num=4;break;
    case0xdd:num=5;break;
    case0xbd:num=6;break;
    case0x7d:num=7;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b;
temp=P2&0xf0;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0xeb:num=8;break;
    case0xdb:num=9;break;
    case0xbb:num=10;break;
    case0x7b:num=11;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7;
temp=P2&0xf0;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0xe7:num=12;break;
    case0xd7:num=13;break;
    case0xb7:num=14;break;
    case0x77:num=15;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
void main()
{
num=0xff;
while(1)
{
  keyscan();
  P1=~SSEG[num];
}
}

线反转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uchar codeS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z;
P2=0xf0;
if(P2!=0xf0)
{
  delay1ms(10);
  if(P2!=0xf0)
  {
   temp=P2;
   P2=0x0f;
   z=temp|P2;
   temp=P2&0x0f;
   while(temp!=0x0f)//松手检测
   {
    temp=P2&0x0f;
   }
   switch(z)
   {
    case0xee: num =0; break;
         case 0xde: num =1; break;
         case 0xbe: num =2; break;
         case 0x7e: num =3; break;
         case 0xed: num =4; break;
         case 0xdd: num =5; break;
         case 0xbd: num =6; break;
         case 0x7d: num =7; break;
         case 0xeb: num =8; break;
         case 0xdb: num =9;break;
         case 0xbb: num =10;break;
         case 0x7b: num =11;break;
         case 0xe7: num =12;break;
         case 0xd7: num =13;break;
         case 0xb7: num =14;break;
         case 0x77: num =15;break;
   }
  }
}
}
void main()
{
num=0xff;
P2=0xff;
while(1)
{
  keyscan();
  P1=~SSEG[num];
}
}

网友A(2017-04-21):
这是错的

网友B:
用了不对

网友C:
用状态机扫描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