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data,bdata,idata,pdata,xdata,code存储类型与存储区bit

楼主(2016-02-13):
  bit是在内部数据存储空间中 20H .. 2FH区域中一个位的地址,这在DATA的20H以后以字节形式出现,可互相参照。另外加上8051 可寻址的SFR,但刚刚试过,只是00H--7FH起作用,也就是说当数据有变化时颜色变红,以后的从80H到--FFH就不是位寻址区了,是位寻址的特殊寄存器,如涉及到了可位寻址的那11个当然会有反应。
复位后,程序计数器PC的内容为0000H,内部RAM各单元的值不确定。各功能寄存器的复位值如下:堆栈指针SP的复位值为07H,累加器ACC、寄存器B的复位值为00H,数据指针DPTR的复位值为0000H,而p0、p1、p2、p3四个口的复位值为0FFH。其他SFR如PSW、TCON、TMOD、TL0、TH0、TL1、TH1的复位值也为00H。
wave中是低128字节和高128字节(0-7FH),低128字节是片内RAM区,高128字节(80-FFH)是SFR(特殊功能寄存器)bit则是位于低128字节的20H.. 2FH 区域,即data的20H .. 2FH 区域

code
是在 0000H .. 0FFFFH 之间的一个代码地址。
我用
ORG    5000H
TAB:   DB     22H,3BH,43H,66H,5H,6DH,88H后,
CODE从5000H开始以后变成DB各位

data

是在 0 到 127 之间的一个数据存储器地址或者加 128 .. 255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地址。两者访问的方式不同。实际上由于PSW的复位设置PSW.3=RS0和PSW.4=RS1皆为0,所以通用工作寄存器区就是第0区,所以data的00--07H部分是与REG栏中的R0--R7对应的。以后的则仅代表低128字节的内部RAM。

idata
是 0 to 255 范围内的一个 idata 存储器地址。
idata与data重合低128字节,有的地方只有DATA表示256字节的片内RAM,
xdata 是 0 to 65535 范围内的一个 xdata 存储器地址。

指针类型和存储区的关系详解

一、存储类型与存储区关系

    data    --->    可寻址片内ram
    bdata    --->    可位寻址的片内ram
    idata    --->    可寻址片内ram,允许访问全部内部ram
    pdata    --->    分页寻址片外ram (MOVX @R0) (256 BYTE/页)
    xdata    --->    可寻址片外ram(64k地址范围FFFFH)
    code    --->    程序存储区(64k 地址范围),对应MOVC @DPTR

二、指针类型和存储区的关系

    对变量进行声明时可以指定变量的存储类型如:
    uchar data x和data uchar x相等价都是在内ram区分配一个字节的变量。

    同样对于指针变量的声明,因涉及到指针变量本身的存储位置和指针所指向的存储区位置不同而进行相应的存储区类型关键字的
使用如:

    uchar xdata * data pstr

    是指在内ram区分配一个指针变量("*"号后的data关键字的作用),而且这个指针本身指向xdata区("*"前xdata关键字的作用),
可能初学C51时有点不好懂也不好记。没关系,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应“*”前后不同的关键字的使用在编译时出现什么情况。

    ......
    uchar xdatatmp[10];    //在外ram区开辟10个字节的内存空间,地址是外ram的0x0000-0x0009
    ......

    第1种情况:

    uchar data * data pstr;
    pstr=tmp;

    首先要提醒大家这样的代码是有bug的, 他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正确的访问到tmp空间。 为什么?我们把编译后看到下面的汇编
代码:

    MOV0x08,#tmp(0x00)        ;0x08是指针pstr的存储地址

    看到了吗!本来访问外ram需要2byte来寻址64k空间,但因为使用data关键字(在"*"号前的那个),所以按KeilC编译环境来说
就把他编译成指向内ram的指针变量了,这也是初学C51的朋友们不理解各个存储类型的关键字定义而造成的bug。特别是当工程中的
默认的存储区类为large时,又把tmp[10] 声明为uchar tmp[10]时,这样的bug是很隐秘的不容易被发现。

    第2种情况:

    uchar xdata * data pstr;
    pstr = tmp;

    这种情况是没问题的,这样的使用方法是指在内ram分配一个指针变量("*"号后的data关键字的作用),而且这个指针本身指向
xdata区("*"前xdata关键字的作用)。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如下。

    MOV0x08,#tmp(0x00)        ;0x08和0x09是在内ram区分配的pstr指针变量地址空间
    MOV 0x09,#tmp(0x00)

    这种情况应该是在这里所有介绍各种情况中效率最高的访问外ram的方法了,请大家记住他。

    第3种情况:

    uchar xdata * xdata pstr;
    pstr=tmp;

    这中情况也是对的,但效率不如第2种情况。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如下。

    MOV DPTR,#0x000A        ;0x000A,0x000B是在外ram区分配的pstr指针变量地址空间
    MOV A, #tmp(0x00)
    MOV @DPTR, A
    INC DPTR
    MOV A, #tmp(0x00)
    MOVX @DPTR, A

    这种方式一般用在内ram资源相对紧张而且对效率要求不高的项目中。

    第4种情况:

    uchar data * xdata pstr;
    pstr=tmp;

    如果详细看了第1种情况的读者发现这种写法和第1种很相似,是的,同第1 种情况一样这样也是有bug的,但是这次是把pstr分
配到了外ram区了。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如下。

    MOV DPTR,#0x000A        ;0x000A是在外ram区分配的pstr指针变量的地址空间
    MOV A, #tmp(0x00)
    MOVX @DPTR, A

    第5种情况:

    uchar * data pstr;
    pstr=tmp;

    大家注意到"*"前的关键字声明没有了,是的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下面这么写呢!对了用齐豫的一首老歌名来说就是 “请跟我
来”,请跟我来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有人问这不是在讲C51吗?为什么还要给我们看汇编代码。C51要想用好就要尽可能提升C51
编译后的效率,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会帮助大家尽快成为生产高效C51代码的高手的。还是看代码吧!

    MOV 0x08,#0X01            ;0x08-0x0A是在内ram区分配的pstr指针变量的地址空间
    MOV 0x09, #tmp(0x00)
    MOV 0x0A, #tmp(0x00)

    注意:这是新介绍给大家的,大家会疑问为什么在前面的几种情况的pstr指针变量都用2 byte空间而到这里就用3byte空间了
呢?这是KeilC的一个系统内部处理,在KeilC中一个指针变量最多占用 3byte空间,对于没有声明指针指向存储空间类型的指针,
系统编译代码时都强制加载一个字节的指针类型分辩值。具体的对应关系可以参考KeilC的help中C51 User'sGuide。

    第6种情况:

    uchar * pstr;
    pstr=tmp;

    这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指针变量声明,但他的效率也最低。还是那句话,大家一起说好吗!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如下。

    MOV DPTR,#0x000A        ;0x000A-0x000C是在外ram区分配的pstr指针变量地址空间
    MOV A, #0x01
    MOV @DPTR, A
    INC DPTR
    MOV DPTR, #0x000A
    MOV A, #tmp(0x00)
    MOV @DPTR, A
    INC DPTR
    MOV A, #tmp(0x00)
    MOVX @DPTR, A

    这种情况很类似第5种和第3种情况的组合,既把pstr分配在外ram空间了又增加了指针类型的分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