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51-PC通讯协议

楼主(2016-02-13):
/****************************************************************************/
/*                                                                          */
/*                Copyright (c) 2016, 老马工作室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Email:pcwebmaster@163.com                                           */
/****************************************************************************/
/****************************************************************************/
/* 文 件 名:comint.c                                                       */
/* 版    本:Version 1.0                                                    */
/* 描    述:串行口中断带通讯协议测试                                       */
/* 主控芯片:STC89LE54RD*/
/* 晶振频率:22.1184MHz*/
/* 作    者:pcwebmaster                                                    */
/* 函    数:                                                               */
/*         system_init                                                     */
/*         com_send_command                                                */
/*         com_command_receive*/
/*CalCRC16_1021*/
/*command_decoder*/
/*send_command*/
/* 测    试: 发送:16 16 02 01 02 01 00 35 03 94 BD接收:49 16 16 06 AA 55 */
/* 测试现象:P05/P06/P07三个LED取反*/
/* 历史记录:20016.02.09测试通过                                            */
/* 北极狼          20016-02-09     Creat Inital version. (Version 1.0)      */
/****************************************************************************/
#include "comint.h"

void main(void)
{
    u_char i = 0;
    system_init();
    while(1)
    {
        com_command_receive();
    }
}

#include "comint.h"

u_char  data  pint_buf[MAX_RINTL];   /* 串口接收缓冲区       */
u_char  data  pint_read;             /* 串口缓冲区读指针     */
u_char  data  pint_write;            /* 串口缓冲区写指针     */
u_char  data  psend_int;             /* 串口发送允许标志     */
u_char serial_flag = 0;              /* 串口接收数据标志位   */

u_char  idata prec_buf[MAX_COMMAND_LEN];/* 命令接收缓冲区    */
u_char  prec_num;                    /* 命令接收缓冲区字节数 */

u_char serial_lengthl = 0;           /* 消息命令长度低8位    */
u_int  serial_length = 0;            /* 消息命令长度16位     */

u_char ADDRESS[2]={ZU,ZHAN};       /* byte0:通讯组地址, byte1:开发板地址 */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com_send_command(char onebyte)
{
    psend_int = 0;
    SBUF = onebyte;
    while (psend_int != 1);
}

/* 串口接收数据处理 */
void com_command_receive(void)
{
    u_char var1,var4;
    u_int crc_data = 0;
    var4 = pint_read;

    if (var4 != pint_write)
    {
        var1 = pint_buf[var4];
        var4 = var4+1;
        if (var4 >= MAX_RINTL)
            var4=0;

        pint_read = var4;

        switch(serial_flag)
        {
            case 0: /*收到起始位*/
                if (var1 == SYN)
                {
                    serial_flag = 1;
//com_send_command(0x01); //测试
                }
                else
                {
                    serial_flag = 0;
                }
                break;

            case 1:/*收到起始位*/
                if (var1 == SYN)
                {
                    serial_flag = 2;
//com_send_command(0x02); //测试
                }
                else
                {
                    serial_flag = 0;
                }
                break;

            case 2:/*收到同步位*/
                if (var1 == STX)
                {
                    serial_flag = 3;
//com_send_command(0x03);//测试
                }
                else
                {
                    serial_flag = 0;
                }
                break;

            case 3: /*收到组地址*/
                if (var1 == ADDRESS[0])
                {
                    serial_flag = 4;
                    prec_num = 1;
                    prec_buf[0] = var1;
//com_send_command(0x04); //测试
                }
                else
                {
                    serial_flag = 0;
                }
                break;

            case 4:/*收到本机地址或者广播地址*/
                if ( (var1 == ADDRESS[1]) || (var1 == 0) )
                {
                    prec_num = 2;
                    prec_buf[1] = var1;
                    serial_flag = 5;
//com_send_command(0x05); //测试
                }
                else
                {
                    serial_flag = 0;
                }
                break;

            case 5:/*数据长度*/
                prec_num = 3;
                prec_buf[2] = var1;
                serial_lengthl = var1;
                serial_flag = 6;
//com_send_command(0x06);//测试
                break;

            case 6:
                prec_num = 4;
                prec_buf[3] = var1;
                serial_length |= var1;
                serial_length = ( (serial_length << 8) & 0xff00 ) + serial_lengthl + 3;
                serial_flag = 7;
//com_send_command(0x07);//测试
                break;

            case 7:
                prec_buf[prec_num] = var1;
                prec_num++;
                serial_length--;
                if (serial_length == 0)
                {
                    crc_data = CalCRC16_1021(prec_buf, prec_num - 2); /* 计算crc校验和(从组地址开始到ETX )*/

                    if ( ( (crc_data & 0x00ff) == prec_buf[prec_num - 2]) && ( ( (crc_data >>8) & 0x00ff) == prec_buf[prec_num - 1]) ) /* 校验和正确 */
                    {
                        prec_num = 1;
                        var1 = 0;

                        if ( (prec_buf[4] >= 0x31) && (prec_buf[4] <= 0x3b) ) /* 命令有效 */
                        {
                            if (prec_buf[1] != 0x00) /* 如果不是广播地址则回应ACK*/
com_send_command(0x49);//测试                                msg_last_push(MSG_ACK,0);
send_command(ACK); //测试

                            command_decoder(); /* 如果校验和正确,则进行命令解码 */
                        }
                        else
                        {

send_command(NAK); //测试
                        }
                    }
                    else
                    {

send_command(NAK); //测试
                    }
                    serial_flag = 0;
                    prec_num = 1;
                }
                break;

            default:
                serial_flag = 0;
                prec_num = 1;
                break;
        }
    }
}
/* 命令解码子程序 */
void command_decoder(void)
{
    u_char i = 0;

    if (prec_buf[4] == 0x31)       /* 设置报警阈值   */
    {
P05 = !P05;//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2)  /* 请求报警阈值 */
    {
P05 = !P06;//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3)  /* 修改当前时间 */
    {
P07 = !P07;//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4)  /* 请求当前时间 */
    {
P05 = !P05;//测试
P07 = !P07;//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5)  /* 请求当前数据 */
    {
com_send_command(0xAA);//测试
com_send_command(0x55);//测试
P0 = ~P0;//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6)  /* 请求看门狗信息*/
    {
com_send_command(0xFF);//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7)  /* 请求报警情况 */
    {
com_send_command(0xFF);//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8)  /* 配置设备地址 */
    {
        ADDRESS[0] = prec_buf[5];  /* 通讯组地址   */
        ADDRESS[1] = prec_buf[6];  /* 站地址   */

com_send_command(0xFF);//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9)  /* 请求设备地址 */
    {
com_send_command(0xFF);//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a)  /* 控制模拟量输出 */
    {
com_send_command(0xFF);//测试
        return;
    }
    else if (prec_buf[4] == 0x3b)  /* 控制开关量输出 */
    {
com_send_command(0xFF);//测试

        return;
    }
}

/* 向PC主机发送消息帧,入口参数:消息类型 */
void send_command(u_char command)
{

    switch (command)
    {
        case ACK:
            com_send_command(SYN);
            com_send_command(SYN);
            com_send_command(ACK);
            break;

        case NAK:
            com_send_command(SYN);
            com_send_command(SYN);
            com_send_command(NAK);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ystem_init()
{
    u_char loop;

    EA = 0;         /* CPU关中断      */
    pint_read  = 0; /* 串口缓冲读指针 */
    pint_write = 0; /* 串口缓冲写指针 */

//
    SCON = 0x48; //主控芯片STC89LE54RD
    PCON = 0x80;
    TMOD = 0x20;
    TCON = 0x50;
    TH1  = 0xFD;    // 波特率为19200
    TL1  = 0xFD;
    TR1  = 1;       // 定时器1启动计数*/
    ES   = 1;       /* 串口开中断     */
    PS   = 0;       /* 串口低优先级   */
    REN  = 1;       /* 串口接收允许   */
    EA   = 1;       /* 开CPU中断      */

    loop = SBUF;    /* 清串口缓冲区   */
    for (loop=0; loop<MAX_RINTL; loop++)
    {
        pint_buf[loop] = 0;
    }
}
/*计算CRC校验和使用MTT(0X1021)
参数:
pBuff 为需计算CRC的缓冲区的头指针
BufferLen 缓冲区长度(以字节计)
*/
u_short CalCRC16_1021(u_char x[], u_short BufferLen)
{
    u_short i;
    u_char  j;
    u_short crc16 = 0;
    u_short mask = 0x1021;
    u_char *pByteBuffer;
    u_char tmpbyte;
    u_short calval;

    pByteBuffer = &x[0];

    for (i = 0; i < BufferLen; i++)
    {
        tmpbyte = *pByteBuffer;
        calval = tmpbyte << 8;
        for (j = 0; j < 8; j++)
        {
            if ((crc16 ^ calval) & 0x8000)
                crc16 = (crc16 << 1) ^ mask;
            else
                crc16 <<= 1;

            calval <<= 1;
        }
        pByteBuffer++;
    }
    return crc16;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使用第3组寄存器 */
void com_int_proc(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_char temp;
    u_char temp1;

    if (TI == 1)                /* 是发送中断       */
    {
        TI = 0;
        psend_int = 1;          /* 可以发送         */
    }

    if (RI == 1)                /* 是接收中断       */
    {
        RI = 0;                 /* 清串口接收中断   */
        temp1 = SBUF;
        temp  = pint_write + 1; /* 判断是否可以写入 */
        if (temp == MAX_RINTL)
        {
            temp=0;
        }

        if (temp != pint_read)
        {
            pint_buf[pint_write] = temp1; /* 读取数据 */
            pint_write = temp;
        }
    }
}

#ifndef __COMINT_H__
#define __COMINT_H__

#define ZU0x01 /*组地址*///通讯地址修改这两项
#define ZHAN0x02 /*站地址*///通讯地址修改这两项

#include "STC.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_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_int;
typedefunsigned shortu_short;

#define MAX_RINTL        8   /* 串口接收缓冲区长度   */
#define SYN           0x16   /* 通讯同步位*/
#define STX           0x02   /* 通讯起始位*/
#define ETX           0x03   /* 通讯结束位*/

#define ACK           0x06
#define NAK           0x15

#define MSG_ACK          2    /* 正确应答信息         */
#define MSG_NAK          3    /* 错误应答信息         */
#define MAX_COMMAND_LEN  16   /* 串口接受命令长度     */

extern char str_test[25]  ;
extern u_char  data  pint_read;             // 串口缓冲区读指针     */
extern u_char  data  pint_write;            // 串口缓冲区写指针
//extern u_char  data  psend_int;             // 串口发送允许标志
extern u_char  data  pint_buf[MAX_RINTL];   // 串口接收缓冲区
extern u_char serial_flag;              /* 串口接收数据标志位   */

extern u_char  idata prec_buf[MAX_COMMAND_LEN];/* 命令接收缓冲区 */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extern void com_send_command(char onebyte);
/* 串口接收数据处理 */
extern void com_command_receive(void);
/* 系统初始化 */
extern void system_init();

///* 串口接收一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UartReadChar(void); //reentrant
/*计算CRC校验和使用MTT(0X1021)
参数:
pBuff 为需计算CRC的缓冲区的头指针
BufferLen 缓冲区长度(以字节计)
*/
u_short CalCRC16_1021(u_char x[], u_short BufferLen);

/* 命令解码子程序 */
void command_decoder(void);
/* 向主机发送消息帧,入口参数:消息类型 */
void send_command(u_char command);

#endif

网友A:
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