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电容常见封装

楼主(2016-02-13):
贴片电阻常见封装有9种,用两种尺寸代码来表示。一种尺寸代码是由4位数字表示的EI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代码,前两位与后两位分别表示电阻的长与宽,以英寸为单位。我们常说的0603封装就是指英制代码。另一种是米制代码,也由4位数字表示,其单位为毫米。下表列出贴片电阻封装英制和公制的关系及详细的尺寸:
英制
(inch)
公制
(mm)
长(L)
(mm)
宽(W)
(mm)
高(t)
(mm)
a
(mm)
b
(mm)
额定功率
@70(W)
最大工作电压(V)
0201
0603
0.60±0.05
0.30±0.05
0.23±0.05
0.10±0.05
0.15±0.05
1/20
25
0402
1005
1.00±0.10
0.50±0.10
0.30±0.10
0.20±0.10
0.25±0.10
1/16
50
0603
1608
1.60±0.15
0.80±0.15
0.40±0.10
0.30±0.20
0.30±0.20
1/10
50
0805
2012
2.00±0.20
1.25±0.15
0.50±0.10
0.40±0.20
0.40±0.20
1/8
150
1206
3216
3.20±0.20
1.60±0.15
0.55±0.10
0.50±0.20
0.50±0.20
1/4
200
1210
3225
3.20±0.20
2.50±0.20
0.55±0.10
0.50±0.20
0.50±0.20
1/3
200
1812
4832
4.50±0.20
3.20±0.20
0.55±0.10
0.50±0.20
0.50±0.20
1/2
200
2010
5025
5.00±0.20
2.50±0.20
0.55±0.10
0.60±0.20
0.60±0.20
3/4
200
2512
6432
6.40±0.20
3.20±0.20
0.55±0.10
0.60±0.20
0.60±0.20
1
200
贴片元件的封装
一、 零件规格:

(a)、零件规格即零件的外形尺寸,SMT发展至今,业界为方便作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零件系列,各家零件供货商皆是按这一标准制造。
标准零件之尺寸规格有英制与公制两种表示方法,如下表
英制表示法1206 0805 0603 0402
公制表示法3216 2125 1608 1005
含义
L:1.2inch(3.2mm)W:0.6inch(1.6mm)
L:0.8inch(2.0mm)W:0.5inch(1.25mm)
L:0.6inch(1.6mm)W:0.3inch(0.8mm)
L:0.4inch(1.0mm)W:0.2inch(0.5mm)

注:
a、L(Length):长度; W(Width):宽度; inch:英寸
b、1inch=25.4mm

(b)、在(1)中未提及零件的厚度,在这一点上因零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生产时应以实际量测为准。
(c)、以上所讲的主要是针对电子产品中用量最大的电阻(排阻)和电容(排容),其它如电感、二极管、晶体管等等因用量较小,且形状也多种多样,在此不作讨论。
(d)、SMT发展至今,随着电子产品集成度的不断提高,标准零件逐步向微型化发展,如今最小的标准零件已经到了0201。

二、常用元件封装
1)电阻:
最为常见的有0805、0603两类,不同的是,它可以以排阻的身份出现,四位、八位都有,具体封装样式可参照MD16仿真版,也可以到设计所内部PCB库查询。
注:
ABCD四类型的封装形式则为其具体尺寸,标注形式为L X S X H
1210具体尺寸与电解电容B类3528类型相同
0805具体尺寸:2.0 X 1.25 X 0.5(公制表示法)
1206具体尺寸:3.0 X 1.5 0X 0.5(公制表示法)

2)电阻的命名方法
1、5%精度的命名: RS – 05 K 102 JT
2、1%精度的命名:RS – 05 K 1002 FT
R -表示电阻
S -表示功率
0402是1/16W、
0603是1/10W、
0805是1/8W、
1206是1/4W、
1210是1/3W、
1812是1/2W、
2010是3/4W、
2512是1W。
05 -表示尺寸(英寸):
02表示0402、
03表示0603、
05表示0805、
06表示1206、
1210表示1210、
1812表示1812、
10表示1210、
12表示2512。
K -表示温度系数为100PPM。
102 -5%精度阻值表示法:
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有多少个零,基本单位是Ω,102=1000Ω=1KΩ。
1002 是1%阻值表示法:
前三位表示有效数字,第四位表示有多少个零,基本单位是Ω,1002=10000Ω=10KΩ。
J -表示精度为5%、
F-表示精度为1%。
T -表示编带包装

3)电容:
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
    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
    有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根据其耐压不同,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四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     封装形式 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贴片钽电容的封装是分为
A型(3216),
B型(3528),
C型(6032),
D型(7343),
E型(7845)。有斜角的是表示正极

4)、钽质电容(Tantalum)
钽质电容已经越来越多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上,属于比较贵重的零件,发展至今,也有了一个标准尺寸系列,用英文字母Y、A、X、B、C、D来代表。
其对应关系如下表
型号 Y A X B C D
规格
L(mm) 3.2 3.8 3.5 4.7 6.0 7.3
W (mm)    1.6 1.9 2.8 2.6 3.2 4.3
T (mm) 1.6 1.6 1.9 2.1 2.5 2.8
注意:电容值相同但规格型号不同的钽质电容不可代用。
如:10UF/16V”B”型与10UF/16V”C”型不可相互代用。

二极管:
根据所承受电流的的限度,封装形式大致分为两类,
小电流型(如1N4148)封装为1206,
大电流型(如IN4007)暂没有具体封装形式,只能给出具体尺寸:5.5 X 3 X 0.5

发光二极管:颜色有红、黄、绿、蓝之分,亮度分普亮、高亮、超亮三个等级,
常用的封装形式有三类: 0805、1206、1210
元件             代号               封装                   备注
电阻               R                AXIAL0.3
电阻               R                AXIAL0.4
电阻               R                AXIAL0.5
电阻               R                AXIAL0.6
电阻               R                AXIAL0.7
电阻               R                AXIAL0.8
电阻               R                AXIAL0.9
电阻               R                AXIAL1.0
电容               C                RAD0.1               方型电容
电容               C                RAD0.2               方型电容
电容               C                RAD0.3               方型电容
电容               C                RAD0.4               方型电容
电容               C                RB.2/.4              电解电容
电容               C                RB.3/.6              电解电容
电容               C                RB.4/.8              电解电容
电容               C                RB.5/1.0             电解电容
保险丝            FUSE               FUSE
二极管            D                 DIODE0.4              IN4148
二极管            D                 DIODE0.7              IN5408
三极管             Q                T0-126
三极管            Q                  TO-3                 3DD15
三极管            Q                 T0-66                 3DD6
三极管              Q               TO-220                 TIP42
电位器            VR                    VR1
电位器    VR          VR2
电位器    VR          VR3
电位器    VR          VR4
电位器    VR          VR5
元件  代号  封装  备注
插座  CON2  SIP2  2脚
插座  CON3  SIP3  3
插座  CON4  SIP4  4
插座  CON5  SIP5  5
插座  CON6  SIP6  6
DIP
插座  CON16  SIP16  16
插座  CON20  SIP20  20
整流桥堆D   D-37R  1A直角封装
整流桥堆D   D-38  3A四脚封装
整流桥堆D   D-44  3A直线封装
整流桥堆D   D-46  10A四脚封装
集成电路U   DIP8(S)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16(S)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8(S)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20(D)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4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6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8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16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20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ZIP-15H  TDA7294
集成电路U   ZIP-11H
Dual In-line Package
双列直插封装

QFP
Quad Flat Package
四边引出扁平封装

PQFP
Plastic Quad Flat Package
塑料四边引出扁平封装

SQFP
Shorten Quad Flat Package
缩小型细引脚间距QFP

BGA
Ball Grid Array Package
球栅阵列封装

PGA
Pin Grid Array Package
针栅阵列封装

CPGA
Ceramic Pin Grid Array
陶瓷针栅阵列矩阵

PLCC
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
塑料有引线芯片载体

CLCC
Ceramic Leaded Chip Carrier
塑料无引线芯片载体

SOP
Small Outline Package
小尺寸封装

TSOP
Thin Small Outline Package
薄小外形封装

SOT
Small Outline Transistor
小外形晶体管

SOJ
Small Outline J-lead Package
J形引线小外形封装

SOIC
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 Package
小外形集成电路封装
1、  尺寸:
毫米   0603  1005  1608  2012  3216  3225  4520  4532  5025  6432
英寸   0201  0402  0603  0805  1206  1210  1808  1812  2010  2512
2、通用电压表示:
5代表6.3V;6代表10V,7代表16V;8代表25V;9代表50V;0代表100V;A代表200V;
B代表500V;C代表1KV;D代表2KV;E代表3KV;H代表4KV;Y代表250V
日本产品、欧美电压表示:
OG代表4V;OJ代表6.3V;1A代表10V;1C代表16V;1E代表25V;1V代表35V;
1H代表50V
3、精度表示代码:
电阻-R:B±0.1%,C±0.25%,D±0.5%;
电容-C:A±0.05PF,B±0.1PF,C±0.25PF,D±0.5PF;
其他精度表示方法相同:F±1%,G±2%,J±5%,K±10%,L±15%,M±20%, N±25%,
S-20%+50%, Z+80%-20%, P±100%,
4、单位表示法:
电阻单位:欧姆Ω,1M=103K=106Ω;或1Ω=10-3KΩ=10-6MΩ
电容单位:法拉F, 1UF=103NF=106PF;或1F=103mF=106uF=109nF=1012Pf
电感单位:亨利H,1UH=103NH;或1nH=10-3uH=10-6mH
5、最小包装:7″REEL
贴片电阻:R0402  10K/REEL,
R0603  5K/REEL
R0805  5K/REEL
R1206  5K/REEL
R1210  5K/REEL
R8P4R-0402  10K/REEL
R8P4R-0603  5K/REEL
各种精度陶瓷电容:C0402≤1UF    电压V≤50V   10K/REEL
                  C0603≤2.2UF   电压V≤50V   4K/REEL
                  C0805<1UF    电压V≤50V   4K/REEL
                  C0805=1UF   电压V=25V     3K/REEL
                  C0805=1UF   电压V=16V     4K/REEL
                  C0805>1UF   电压V≤50V    3K/REEL
                  C1206<1UF   电压V≤50V    4K/REEL
                  C1206≥1UF   电压V≤50V    3K/REEL
贴片钽电容:2012(P型) 3K/ REEL
  3216(A型)  2K/REEL
            3528(B型) 2K/REEL
               6032(C型) 500/REEL
           7343(D型)  500/REEL
               7343H(E型) 500/REEL
贴片电感和磁珠:
磁珠  0603/0805  0R~600R  M   4K/REEL
磁珠  1206  0R~600R  M   3K/REEL
电感  0603  ≤22UH    M   4K/REEL
电感  0805  ≥10UH    M   4K/REEL
电感  0805  >10UH    M   3K/REEL
电感  1206  ≤10UH    M   3K/REEL
贴片二、三极管:圆柱型   2K5/REEL
其他     3K/REEL
CHIP-ALU-铝电解电容:
?4*5.4       2K/REEL
?5*5.4       1K/REEL
?6.3*5.4      1K/REEL
?8*6.5        500/REEL
?10*10        500/REEL
6、阻容器含铅代码:
一般情况,电阻带“LFP”、“Lead Free”字样,表示不含铅,不带“LFP”字样,表示含铅;华新电容带
“C***”或“L***”字样为不含铅,带为“N***”或“B***”字样为含铅,其他电容带“Pb”标志的
表示含铅,带“Pb”标志的表示不含铅。
7、华新科电容材质表示法:
一般地,NPO:≤100PF,X7R:>100PF≤10NF,Y5V:>10NF
8,电容材质简称:
N:(NPO)  B:(X7R)  X:(X5R) F:(Y5V)

网友A:
我就说一个,二极管有标志的一端是负极,普通电解电容也是有标记的一端是负极!但是但是,切记,钽电容是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千万别接反了,会冒火花的。

网友B(2018-05-14):
感谢解惑,特意上线感谢!!!!!

网友C(2019-05-07):
不错,谁按这个建库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D(2019-12-21):
收藏,有点儿价值

网友E:
非常感谢你,分享这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