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循迹小车过弯问题

楼主(2016-02-13):
小车只有l298n驱动电机模块一个,减速电机2个,最小系统,7.5v直流电源,外加4~6个的红外传感模块,跑道是外面两条黑,中间白的,黑线大约2cm多一些,白的大约45cm。
过弯一直是硬伤啊,特别是直角弯,真是靠运气过的;是不是一定要用pwm调速过弯才好?
求过来人告知思路,要如何过弯,我有点卡壳了;
如果可以也把红外传感器模块的排布说一下,我就直接对称着排的。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上了看看,循迹最好用PWM要不太快肯定冲出去。

网友B(2019-01-04):
你可以减速之后选择两轮差速转向,再有就是用PWM减速

网友C:
红外要处理的快

网友D(2019-03-24):
红外传感器,最好是放在一排,白黑一组,两组之间用小卡片遮挡一下,防干扰,置于PWM,可以用定时器程序写,也可以用延时程序来写,只不过延时比较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