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码管显示数字时会跳动,只想知道原因

楼主(2016-02-14):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nsigned char ledbuff[]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nt = 0;
        unsigned long sec = 0;
        unsigned char i = 0;

        ADDR3 = 1;
        ENLED = 0;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fc;
                        TL0 = 0x00;
                        cnt++;
                        if(cnt == 1000)
                        {
                                cnt = 0;
                                sec++;
                                ledbuff[0] = ledchar[sec%10];
                                ledbuff[1] = ledchar[sec/10%10];
                                ledbuff[2] = ledchar[sec/100%10];
                                ledbuff[3] = ledchar[sec/1000%10];
                                ledbuff[4] = ledchar[sec/10000%10];
                                ledbuff[5] = ledchar[sec/100000%10];
                        }
                             P0 = 0xff;
                                 switch(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0];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ledbuff[1];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ledbuff[2];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ledbuff[3];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4];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0; P0=ledbuff[5];break;
                                        default:break;                                                                                                    //会有跳动这种情况
                                 }
                }
        }
}

网友A:
加了break语句,每次case选择后,i++,相应位数码管显示就退出了,退出后需要在下一次定时时间到,即TF0==0才再次case选择下一个数码管显示,这个定时是1ms,然后总体一个数码管就会是亮1ms,灭5ms(这5ms是其他数码管亮的时间),可能是这点导致闪烁。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break语句,每次case选择后,i++,相应位数码管显示就退出了,退出后需要在下一次定时时间到,即TF0==0 ...

谢谢大神

网友C:
时序问题么?

网友D:
觉得可以加一个消隐的操作  P0=0XFF放在stitch语句下面

网友E:
跳动  数码管的驱动一般采用动态扫描。就是不断写入更新,有闪烁 的话,对于非595驱动,一般都是写入的速度慢了

网友F:
把if(cnt==1000)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