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型单片机开发机 AT系列下载接口怎么使用?新来的,请关照!

楼主(2016-02-14):
51型单片机开发机 AT系列下载接口怎么使用?
需要什么硬件和软件?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原理图,他那个下载借口,里面有RXD,TXD,GND,VCC等引脚,也就这几个有用,下载的话硬件买一个CH340下载器341也可以,或者PL2300,下载器的RXD、TXD和单片机的TXD、RXD反着对接,在接上GND,单片机可以用下载器的VCC供电,也可以单独供电。如过你买一个开发板,这些应该是都有的,也有学习资料可以用,这个论坛的首页有卖的,挺好的,也可以淘宝买一个。软件,下载软件就用STC公司的下载器,直接去STC官网下载最新的就好了,编程软件就用keil4 C51版本,网上都有破解版,你买开发板别人也会给你,论坛搜索也有。新手多来论坛看看,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原理图,他那个下载借口,里面有RXD,TXD,GND,VCC等引脚,也就这几个有用,下载的话硬 ...

谢谢老师!
开发板是朋友(也是别人给的,他没用过)给的,配件已经不全了。

网友B:
给avr单片机用的吧……AT系列的单片机,比如AT89S51,不能用STC单片机的下载方式,得用那个接口。

网友C:
AT系列和STC系列的单片机下载器不一样,买一个CH340下载器341也可以,或者PL2300。对应板子上的RXD和TRD,GND.就行啦

楼主:
手头上有几十片AT89S51,有台单片机开发板(板上有AT系列下载接口)。就不知道怎么使用:硬件连接、下载软件都没具体操作过。
殷切希望诸位老师的详细指导(本人小白,自学伊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上有几十片AT89S51,有台单片机开发板(板上有AT系列下载接口)。就不知道怎么使用:硬件连接、下载软 ...

有没有下载器?没有的话就在网上买一个,给老板要资料就可以了,做这个要实干,不能空谈

楼主:
“做这个要实干,不能空谈。”
谨记老师教诲。
着手购买下载器、索要资料。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原理图,他那个下载借口,里面有RXD,TXD,GND,VCC等引脚,也就这几个有用,下载的话硬 ...

人家问的是AT系列的,你回答的是STC的,AT的下载接口和下载器和STC的都不一样,AT需要专用的下载器

网友D:
我手头有一个AT的下载器,你加我QQ344867208,我给你看看图片,你照我的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人家问的是AT系列的,你回答的是STC的,AT的下载接口和下载器和STC的都不一样,AT需要专用的下载器

额,我不知道啊,我AT的也用的CH340下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有一个AT的下载器,你加我QQ344867208,我给你看看图片,你照我的买一个就行了

谢谢老师!

网友E:
AT89C51需要买专门的烧写器,AT89S51可以买USBISP烧写器或自制并口烧写器,STC89C51直接USB转TTL用串口下载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问题是这样的:
本人初学单片机,买了51开发板。板子的学习、实验都

是讲STC的。

手头有一些AT89S芯片,想在51学习系统上开展进一步的

学习和实验。

STC学习开发系统(见上面发的图片)有个“ AT系列下

载接口” 。不知道怎样使用这个学习系统增加什么软件

和软件才可以进行AT98S芯片学习、开发。

是否可以把AT89S芯片插到“51开发板”上,在“ AT系

列下载接口”插一个“东东”连接PC,配合相关软件就

可对AT98S芯片进行下载、实验等操作了?

请熟悉的老师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问题是这样的:
本人初学单片机,买了51开发板。板子的学习、实验都

抱歉啊,原来回复过你的帖子,当时我也没弄明白AT的单片机的下载器不一样,因为手头上有但是我一直也没用过,所以回答错了,不过后来我看有大神指导,我就没参与讨论。后来最近用了一下,搜了搜确实是,STC下载使用usb转TTL串口下载,而AT单片机因为比较老,所以采用的是原来AT公司的标准下载口,也有专用下载器,现在淘宝15、6一个,很漂亮,你搜索,usbISP下载器就可以了,这个下载器还可以下载AVR系列的单片机,买一个还是很实用的。下载口基本都是标准的。买一个插上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