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温度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
/*****************************************************************************
*  文件名:main.c
*  说  明:用AT89C51、DS18B20、DS1302、24C02、AMPIRE128X64、电机、灯泡、按键、
*           led指示灯等实现一个简易温度控制自动管理系统。
*       主要功能是可以显示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当前温度、温度上下限、
*         温度是否在正常范围,可以通过按键控制风机和加热灯,用蜂鸣器报警温度超出
*         上下限、同时用LED指示灯指示,可以通过串口修改时间、温度上限限,控制风机
*         加热灯等。
*  作  者:老杨
*  时  间: 2011.6.9完成
*****************************************************************************/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KS0108.h"
#include "IIC.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erial.h"

//端口定义
sbit SPEAK = P2^2;      //报警器控制管脚
sbit LED_NOR = P2^3;    //正常指示灯控制管脚
sbit LED_OVER = P2^4;    //温度上限指示灯控制管脚
sbit LED_LOW = P2^5;    //温度下限指示灯控制管脚
sbit MOTO = P2^6;      //风机控制管脚
sbit HEAT = P2^7;      //加热设备控制管脚
//sbit RXD = P3^0;      //reg51.h中已经定义
//sbit TXD = P3^1;      //reg51.h中已经定义
sbit K_MOTO = P3^2;      //控制风机按键
sbit K_HEAT = P3^3;      //控制加热设备的按键

#define DAT_ADDR  0x03    //IIC EEPROM中保存的温度上、下限的地址

uchar g_pc_cont;    //pc控制,0没控制,1风扇开,2风扇关,4加热开,8加热关;

/******************************************************
*  函  数:外部0中断,设定键中断响应
*  参  数:空
******************************************************/
void int0_inter() interrupt 0

网友A(2016-03-07):
怎么没有代码

网友B(2017-06-15):
串口的指令都是啥啊,完全不会用

网友C:
先下后看,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3-20):
没有下载却扣了2黑币,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