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有两个段位就是显示不出来

楼主:
60秒倒计时有两个段位显示不出来其他都好的 能不能帮忙看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6-02-15):
现在本来应该是02

网友A:
这是程序 照着书上写的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ed1=P1^0;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

     uchar num,num1,num2,shi,ge;

void main()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 (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4)

    {

     num1=0;

  led1=~led1;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

网友B:
实物能不能显示?有的时候仿真出不来是器件显示时间不够

网友C:
你全点亮  看看是不是数码管坏了

网友C:
你全点亮   先确定数码管没有坏

网友D:
是程序有问题还是硬件有问题这不好说,就算同一个程序不同的人制作出来会有不同结果。

网友E:
看看你的电路和程序是不是用的同样的IO口,你的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程序是共阳的段码。程序没问题主要看你的电路,和数码管。

网友F(2016-03-17):
哥们,这个肯定是程序问题,,你再好好查查程序

网友G:
看样子你是用protues仿真的,那个四位的有问题,你换成一位一位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