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学会51单片机和PCB制板软件,最终做出“产品级”时钟电路板

楼主(2016-02-16):
前段时间,我们医院手术室控制面板里的时钟坏了,时间静止,按按键调节也没有反应。下图左上角的一个(北京时间)

拆出里面的电路板如下图

简述一下电路板元件:图中TPIC6B595NTD62783APG两个芯片配合起来驱动大尺寸数码管,TPIC6B595N有锁存数据功能。51内核单片机采用动态扫描数码管方式显示时间。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如下:
    1. 单片机有程序跑飞或死机的可能。单片机出问题,按按键也会没反应,数码管显示数字也会静止。
    2.  数码管显示时间静止,可能是驱动数码管显示芯片损坏所致。并且按按键数码管没反应这个现象可以佐证数码管驱动芯片损坏的推论。

首先,我检查了给各个芯片、元件供电的电压,没有发现异常,芯片Vcc引脚上的电压也正常。简单测量了一下板子上的元件,没有发现问题。我开始怀疑晶振有问题,更换单片机和时钟芯片的晶振后,故障依然存在,顺带换掉负载电容,还是没有效果。接下来只能更换驱动数码管显示的芯片了。在淘宝上淘了TPIC6B595NTD62783APG两种芯片,更换上去后还是不行。这时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估计是单片机程序有问题。只能找厂家买个新的板子了。

楼主:
请大家不要插楼哈,不断更新中

楼主:
厂家报价2000大洋,和厂家沟通了半天,他们也不肯优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正巧我的同事提出我们自己做个时钟电路板的想法,我们商量了一下,他“拉”着我去和主任申请了一下,主任“竟然”同意了!上面加双引号是因为我根本就没学过如何画PCB板,那时候我还认为这个东西非常高深,不是一般的人能玩的转的。而且我平时做的小东西都是用MSP430F149这款单片机,个人感觉这款单片机不适合用来做大尺寸时钟。另外我同事在大学时接触过51单片机,但是工作几年他也把单片机忘的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学点东西,自己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基于很多方面考虑,我半年前就想着学学51单片机,虽然有很多搞单片机的大牛吐槽51单片机,但我感觉它还是有很多不错的地方。另外,我也一直梦想能自己画一块电路板!能自己画电路板是件多么牛掰的事!

说干就干!

在淘宝上买了块STC89C51的学习板,开始自学51单片机。

因为学过MSP430类型的单片机,有了点基础,所以51还是很好上手的。接下来,我先动手焊接了大尺寸数码管显示部分(下图)和其它外围芯片

网友A: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继续啊,好像还没有直播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继续啊,好像还没有直播完。

有“然后”,哈哈,马上更新

楼主:
接下来就是漫长而痛苦的编程、调试。

以前自己做些小东西玩时,对自己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实现功能就行,中间出些小问题也没过多关注。比如说,数码管显示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程序功能比较简单时,数码管亮度正常,但随着程序功能的叠加,数码管亮度会变暗,有时不该亮的数码管段也会微微发亮。有按键功能的程序,按按键时,数码管会闪等等。

因为我做出来的这个时钟电路板要给手术室使用,所以绝对不能让出现上面的状况,我一直怀着“做产品”的心态来设计时钟电路板,既然是产品,那么它的基本功能和稳定性,特别是稳定性是我必须要保证的!

还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就是硬件电路设计,这个也是很耗时间的。因为我用的是四个1.8寸和两个1.2寸的大尺寸数码管,所以必须加驱动芯片来驱动数码管,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设计两款时钟电路板,下面会提到的。

在调试程序的过程中,我也同时在自学PCB画板软件Altium  Designer 6,感谢同事分享的资料

经过三个多月的折腾,终于调好了程序,画好了电路板
电路原理图
PCB板图
在万能的淘宝上找到商家帮我生产PCB板,忐忑地等待了一个多星期,做好的板子终于拿到手了,包装的还挺严实
拿到板子后,我迫不及待地焊接了一块,成品如下(来自我的淘宝店的截图)
正面图

反面图

通电测试图

测试了几天,运行正常!!!心中特别高兴。
但是,这款板子有个缺点——亮度不够高。数码管前面没有任何遮盖的话,亮度正常,但是手术室里是这样的,数码管前面有黑色塑料遮挡,数码管被遮挡后,亮度明显不够。
紧接着我又重新设计硬件电路和程序,做了一款新的时钟电路板。很幸运,这次也是一次成功。
正面图和原来的差不多,这里我就不贴图了,反面图如下

楼主:
新款时钟电路板安装到手术室里使用已经有将近四个月了,至今依然稳定运行,中间没有出现过问题。

新款板子比上面的那款复杂,功能也有增加。主要功能如下
        1.  除了可显示时间,还可显示温度、湿度;
        2.  板子自带三个调节时间的按键(模式键,增加键,减少键),有外接按键接口;
        3.  新增蜂鸣器电路,可增加闹铃功能(暂未编写此功能程序);
        4. 根据测试,时钟每天会快1-4秒,具体要看负载电容和晶振的匹配情况。

下面写写我的感受:
     1. 搞软硬件开发的工程师们真心是不容易,曾经有好多次调程序调到想吐。有一段时间,因为坐的时间太长,导致腰椎疼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很想说一句:感谢你们!你们辛苦啦!
     2. 要想真正地学一些实用的东西,我们最好要有着做一个“产品”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加有动力,才会对自己“苛刻”起来,这个过程中我们才会了解地更深。
     3. 大胆去做,行动起来,有些东西没想象中的难。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菜鸟,上面有说错的地方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B:
很厉害的,为啥你到医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厉害的,为啥你到医院去了

我是医学院校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的,我们专业毕业的学生一般都去医院设备科工作

网友C:
支持一下,我也是搞设备维护多年,最近想改进一款视频分配板,准备学习制板。
你的学习视频哪里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家报价2000大洋,和厂家沟通了半天,他们也不肯优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正巧我的同事提出我们自己做个时 ...

有430不用 居然爱上了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我也是搞设备维护多年,最近想改进一款视频分配板,准备学习制板。
你的学习视频哪里来的?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430不用 居然爱上了51……

哈哈,一是感觉51便宜,双列直插的引脚好焊接,二是430用在便携小设备上比较适合。

网友E:
学习视频可以发我一下吗  450939336@qq.com

网友F(2016-03-19):
吹牛不要本钱

楼主:
哈哈!大神面前献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医学院校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的,我们专业毕业的学生一般都去医院设备科工作

为小伙子的求知精神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小伙子的求知精神点赞

感谢感谢

网友H(2016-05-06):
楼主的这个做得很好啊,加个包装完全可以上市了,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产品”其实都是抄来抄去的,楼主这个是自己做出来的,而且还有这么详细的制作经历给大家学习,本质上已经超出一款产品的意义了.怒赞一个.

网友I:
建议楼主用51单片机加个时钟模块!精度会提高的!DS12C887

网友J:
感觉好优秀呀

网友K(2016-07-25):
求学习资料,谢谢啦!973077352@qq.com

网友L:
三个月定,真快,真刻苦,学习了!

网友M:
就这样一块简单的板子那个黑心厂家竟然问你要2000大洋?!!
那商家真特么黑心,其实这板子最多100大洋差不多了,我想对所有的黑心商家说:羊驼!!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这样一块简单的板子那个黑心厂家竟然问你要2000大洋?!!
那商家真特么黑心,其实这板子最多100大洋差 ...

估计他们要价是参照整个控制面板的总价值来定的,一般医用的东西都很贵的,,,,

网友N(2016-10-16):
51羊片机和PCB制作软件视频资料有吗?如有怎样获取,谢谢。

网友N:
学完51单片机,我们可以自己做工控PLC主板吗?

网友N:
学习51单片机视频资料怎么获取啊?

网友N:
哪位大神给我发个51单片机学习视频资料。

网友O:
为什么不用时钟模块呢

网友P(2016-12-16):
怀疑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Q:
再用蓝牙串口与pc时间同步获取互联网时间,亿年误差不会超过1秒的。

网友R(2017-05-15):
楼主大人 PCB资料给一份行吗??  万分感谢   940102552@qq.com

网友S(2017-08-08):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吧

1162100590@qq.com  谢谢了

网友T(2017-12-15):
还在不?视频教程也发我一份吧,pkw1155402@163.com

网友T:
也发我一份,可以嘛?pkw1155402@163.com

网友U:
学习视频可以发我一下吗  1591719419@qq.com

网友V(2019-12-12):
smt少了你是一大损失

网友W:
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习啦

网友X:
引用 网友Y:

51视频坛子里都有,你还是要多走走,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