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led钟程序想用在15f204ea上,温度不能显示

楼主(2016-02-16):
6位led钟程序想用在15f204ea上,温度显示不了,我小白一个,求大神改下程序。

/*====================================================================
  调试要求:
  1.MCU:AT89S52芯片或AT89C52
  2.晶振:12MHz
  功能:多功能时钟+温度计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s_bit1=P2^7;//定义数码管控制口
sbit    dis_bit2=P2^6;//定义数码管控制口
sbit    dis_bit3=P2^4;//定义数码管控制口
sbit    dis_bit4=P2^3;//定义数码管控制口
sbit    dis_bit5=P2^1;//定义数码管控制口
sbit    dis_bit6=P2^0;//定义数码管控制口
sbit    led1_bit=P2^2;//定时LED的控制口
sbit    led2_bit=P2^5;//定时LED的控制口
sbit    s1_bit=P1^0;  //定义S1控制口
sbit    s2_bit=P1^1;  //定义S2控制口
sbit    s3_bit=P1^2;  //定义S3控制口
sbit    dq_ds18b20=P3^3;//定义控制DS18B20
sbit    speak=P3^7;   //定义蜂鸣器控制口
sbit    clk_ds1302=P3^6;//定义控制DS1302的时钟线
sbit    io_ds1302=P3^5;//定义控制DS1302的串行数据
sbit    rest_ds1302=P3^4;
#define smg_data    P0//定义数码管数据口

void  delay_3us();//3US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8us(uint t);//8US延时基准程序
void  delay_50us(uint t);//延时50*T微妙函数的声明
void  display1(uchar dis_data);//数码管1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2(uchar dis_data);//数码管2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3(uchar dis_data);//数码管3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4(uchar dis_data);//数码管4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5(uchar dis_data);//数码管5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6(uchar dis_data);//数码管6显示子程序
void  init_t0();//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dis_led();//LED处理函数
void  judge_s1();//S1按键处理函数
void  judge_s2();//S2按键处理函数
void  judge_s3();//S3按键处理函数
void  dis(uchar s6,uchar s5,uchar s4,uchar s3,uchar s2,uchar s1);//显示子程序
void  dis_san(uchar s6,uchar s5,uchar s4,uchar s3,uchar s2,uchar s1,uchar san);//闪烁显示子程序
void  judge_dis();//显示处理函数
void  judge_clock();//显示处理函数
void  set_ds1302();//设置时间
void  get_ds1302();//读取当前时间

void  w_1byte_ds1302(uchar t);//向DS1302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uchar r_1byte_ds1302();//从DS1302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
//DS18B20测温函数定义
void w_1byte_ds18b20(uchar value);//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uchar r_1byte_ds18b20(void);//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rest_ds18b20(void);//DS18B20复位程序
void readtemp_ds18b20(void);//读取温度
void dis_temp();//温度显示函数

//共阳数码管断码表
const uchar tabl1[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 0  1    2    3    4    5
                       0x82,0xf8,0x80,0x90,0x86,0x87,0xFF,
                       //6   7     8    9     E    T   B
                       0xc6,0xbf,0xff};
                        //    C      -
const uchar tabl3[]={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uchar t0_crycle;
uchar hour_count,minute_count,second_count,msecond_count;
uchar clock_hour,clock_minute;
uchar countdown_second;
uchar countdown_hour,countdown_minute;
uchar clock_en;//闹钟关闭和开启的标志,1开启,0关闭
uchar flag1,second_flag,zancun1,zancun2,zancun3;
uchar zancun4,zancun5,zancun6,zancun7;
uchar clock_flag,countdown_flag;
uchar msecond_minute,msecond_second,msecond_msecond,msecond_flag;//秒表相关参数
uint  speak_count;
uchar templ,temph,temp_flag;
uchar  t_b,t_s,t_g,t_x,temp_flag2;//从左到右分别存储温度百位,十位,个位,小数位
uchar tab23[3];//={0x40,0x59,0x23,0x28,0x11,0x06,0x09};//上电时默认的时间
//主程序
void main()
{
    P3=0x00;
    flag1=0;
    zancun3=0;
    msecond_minute=0;//置秒表相关参数为0
    msecond_second=0;
    msecond_msecond=0;
    speak=1;//关闭蜂鸣器
    speak_count=0;
    clock_hour=0;
    clock_minute=0;
    clock_flag=0;
    countdown_flag=0;//倒计时标志位为0
    clock_en=0;//开机时默认关闭闹钟
    init_t0();
    TR0=1;//

   // set_ds1302();//设置DS1302的初始时间
   //接下来开始编写让数码管显示的程序
    while(1)
    {
      get_ds1302();
      judge_dis();//显示处理
      judge_s1();
      judge_s2();
      judge_s3();
      judge_clock();//闹钟处理程序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_crycle++;
        if(t0_crycle==2)// 0.1秒
        {
          t0_crycle=0;
      msecond_flag=1;
          msecond_count++;
      if(msecond_count==10)//1秒
      {
        msecond_count=0;
        second_flag=1;
      }
        }
}
//**************************************************
//显示处理函数
void  judge_dis()
{
    if(flag1==0)
    {
     if(second_flag==1)
      {
        zancun7++;
        second_flag=0;
      }
      if(zancun7<1)
      {
        if(temp_flag2==1)
        {
          readtemp_ds18b20();//读取温度
          temp_flag2=0;
        }
        dis_temp();//温度显示函数
      }
     if(zancun7>=1)
      {

         temp_flag2=1;
         zancun4=hour_count&0xf0;
         zancun4>>=4;
         zancun5=minute_count&0xf0;
         zancun5>>=4;
         zancun6=second_count&0xf0;
         zancun6>>=4;
         dis(zancun4,hour_count&0x0f,zancun5,minute_count&0x0f,zancun6,second_count&0x0f);
         dis_led();
         if(zancun7==5)zancun7=0;
      }
    }
    if(flag1!=0)
    {
       switch(flag1)
       {
           case 1:
                dis(5,10,11,1,12,12);//显示SET1
                led1_bit=1;
                led2_bit=1;
                break;
           case 2:
                dis(5,10,11,2,12,12);//显示SET2
                break;
           case 3:
                dis(5,10,11,3,12,12);//显示SET3
                break;
           case 4:
                dis(5,10,11,4,12,12);//显示SET4
                break;
           case 5:
                dis(5,10,11,5,12,12);//显示SET5
                break;
           case 6: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12,12,1);
                break;
           case 7: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12,12,2);
                break;
           case 8: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12,12,3);
                break;
           case 9://进入修改时间,时间分位个位闪烁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12,12,4);
                break;
           case 10://进入修改闹钟,闹钟小时十位闪烁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12,zancun3,1);
                break;
           case 11://进入修改闹钟,闹钟小时个位闪烁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12,zancun3,2);
                break;
           case 12://进入修改闹钟,闹钟小时十位闪烁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12,zancun3,3);
                break;
           case 13://进入修改闹钟,闹钟小时个位闪烁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12,zancun3,4);
                break;
           case 14://进入修改闹钟的开关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12,zancun3,6);
                break;
           case 15: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zancun3/10,zancun3%10,1);
                break;
           case 16: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zancun3/10,zancun3%10,2);
                break;
           case 17: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zancun3/10,zancun3%10,3);
                break;
           case 18: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zancun3/10,zancun3%10,4);
                break;
           case 19: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zancun3/10,zancun3%10,5);
                break;
           case 20:
                dis_san(zancun1/10,zancun1%10,zancun2/10,zancun2%10,zancun3/10,zancun3%10,6);
                break;
           case 21:
                if(second_flag==1)
                {
                    second_flag=0;
                    countdown_second--;
                    if(countdown_second==255)
                    {
                        countdown_second=59;
                        countdown_minute--;
                        if(countdown_minute==255)
                        {
                            countdown_minute=59;
                            countdown_hour--;
                            if(countdown_hour==255)
                            {
                               flag1=22;
                               countdown_minute=0;
                               countdown_hour=0;
                               countdown_second=0;
                               countdown_flag=1;
                            }
                        }
                    }

                }
                dis(countdown_hour/10,countdown_hour%10,countdown_minute/10,countdown_minute%10,countdown_second/10,countdown_second%10);//
                break;
           case 22:
                if(countdown_flag>0 && countdown_flag<7)
                {
                   speak=0;
                   if(second_flag==1)
                   {
                       second_flag=0;
                       countdown_flag++;
                   }
                }
                else
                {
                   speak=1;
                }
                 dis(countdown_hour/10,countdown_hour%10,countdown_minute/10,countdown_minute%10,countdown_second/10,countdown_second%10);//
                break;
            case 23:
                dis(msecond_minute/10,msecond_minute%10,msecond_second/10,msecond_second%10,msecond_msecond%10,12);
                break;
            case 24:
                if(msecond_flag==1)
                {
                     msecond_flag=0;
                     msecond_msecond++;
                     if(msecond_msecond==10)
                     {
                         msecond_msecond=0;
                         msecond_second++;
                         if(msecond_second==60)
                         {
                           msecond_second=0;
                           msecond_minute++;
                           if(msecond_minute==100)
                           {
                             msecond_minute=99;
                             flag1=23;
                           }
                         }
                     }
                }
                dis(msecond_minute/10,msecond_minute%10,msecond_second/10,msecond_second%10,msecond_msecond%10,12);
                break;
            case 25:
                dis(zancun3/10,zancun3%10,zancun2/10,zancun2%10,zancun1/10,zancun1%1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S1按键处理函数
void  judge_s1()
{
    s1_bit=1;//置IO为1,准备读入收据
    if(s1_bit==0)//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_50us(1);// 延时,去除机械抖动
        if(s1_bit==0)
        {
           switch(flag1)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1:
               case 12:
               case 13:
               case 15:
               case 16:
               case 17:
               case 18:
               case 19:
                    flag1++;
                    break;
               case 9:
                    flag1=6;
                    break;
               case 14:
                    flag1=10;
                    break;
               case 20:
                    flag1=15;
                    break;
               case 5:
               case 21:
               case 22:
               case 23://系统从秒表状态复位
               case 24://系统从秒表状态复位
               case 25://系统从计数器复位
                    flag1=0;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s1_bit==0)
           {
              judge_dis();
           }//等待按键释放
        }
    }
}
//**************************************************
//S2按键处理函数
void  judge_s2()
{
    s2_bit=1;//置IO为1,准备读入收据
    if(s2_bit==0)//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_50us(1);// 延时,去除机械抖动
        if(s2_bit==0)
        {
           switch (flag1)
           {
              case 1: //在显示SET1状态下按S2件,进入修改时间
                 flag1=6;
                 zancun4=hour_count&0xf0;
                 zancun4>>=4;
                 zancun6=hour_count&0x0f;
                 zancun1=zancun4*10+zancun6;
                 //zancun1=hour_count;
                 zancun5=minute_count&0xf0;
                 zancun5>>=4;
                 zancun6=minute_count&0x0f;
                 zancun2=zancun5*10+zancun6;
                 //  zancun2=minute_count;
                 break;
              case 2://在显示SET2状态下按S2,进入设置闹钟
                 zancun1=clock_hour;
                 zancun2=clock_minute;
                 flag1=10;
                 break;
              case 6://修改时钟小时十位状态下按S2件
              case 7://修改时钟小时个位状态下按S2件
              case 8://修改时钟分钟十位状态下按S2件
              case 9://修改时钟分钟个位状态下按S2件
                 //zancun4=zancun1/10;

                 tab23[2]=zancun1/10*16+zancun1%10;

                 //zancun5=zancun2&0xf0;
                 //zancun5>>=4;
                 tab23[1]=zancun2/10*16+zancun2%10;
                 hour_count=tab23[2];
                 minute_count=tab23[1];
                 second_count=0;
                 tab23[0]=0;
                 set_ds1302();//设置DS1302的初始时间
                 flag1=0;
                 break;
              case 10://修改闹钟小时十位状态下按S2
              case 11://修改闹钟小时个位状态下按S2
              case 12://修改闹钟分钟十位状态下按S2
              case 13://修改闹钟分钟个位状态下按S2
              case 14://修改闹钟使能状态下按S2
                 clock_hour=zancun1;
                 clock_minute=zancun2;
                 clock_en=zancun3;
                 flag1=0;
                 break;
              case 3:
                 flag1=15;
                 zancun1=countdown_hour;
                 zancun2=countdown_minute;
                 zancun3=countdown_second;
                 break;
              case 15:
              case 16:
              case 17:
              case 18:
              case 19:
              case 20:
                 countdown_hour=zancun1;
                 countdown_minute=zancun2;
                 countdown_second=zancun3;
                 flag1=21;
                 countdown_flag=0;
                 break;
              case 22:
                 flag1=21;
                 break;
              case 21:
                 flag1=22;
                 break;
              case 4:
                 flag1=23;//秒表暂停
                 msecond_minute=0;
                 msecond_second=0;
                 msecond_msecond=0;
                 break;
              case 23:
                 flag1=24;
                 break;
              case 24:
                 flag1=23;
                 break;
              case 5:
                 flag1=25;//进入计数器模式
                 zancun1=0;
                 zancun2=0;
                 zancun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s2_bit==0)
           {
              judge_dis();
           }//等待按键释放
        }
    }
}
//**************************************************
//S3按键处理函数
void  judge_s3()
{
    s3_bit=1;//置IO为1,准备读入收据
    if(s3_bit==0)//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_50us(1);// 延时,去除机械抖动
        if(s3_bit==0)
        {
           switch (flag1)
           {

              case 6://修改时间小时的十位数
                 zancun1+=10;
                 if(zancun1>=24)zancun1=zancun1%10;
                 break;
              case 7://修改时间小时的个位数
                 zancun1=zancun1/10*10+(zancun1%10+1)%10;
                 if(zancun1>=24)zancun1=20;
                 break;
              case 8://修改时间分钟的十位数
                 zancun2+=10;
                 if(zancun2>=60)zancun2-=60;
                 break;
              case 9://修改时间分钟的个位数
                 zancun2=zancun2/10*10+(zancun2%10+1)%10;
                 break;
              case 10://修改闹钟小时的十位数
                 zancun1+=10;
                 if(zancun1>=24)zancun1=zancun1%10;
                 break;
              case 11://修改闹钟小时的个位数
                 zancun1=zancun1/10*10+(zancun1%10+1)%10;
                 if(zancun1>=24)zancun1=20;
                 break;
              case 12://修改闹钟分钟的十位数
                 zancun2+=10;
                 if(zancun2>=60)zancun2-=60;
                 break;
              case 13://修改闹钟分钟的个位数
                 zancun2=zancun2/10*10+(zancun2%10+1)%10;
                 break;
              case 14:
                 zancun3^=1;
                 break;
              case 15://修改倒计时小时的十位数
                 zancun1+=10;
                 if(zancun1>=100)zancun1-=100;
                 break;
              case 16: //修改倒计时小时的个位数
                 zancun1=zancun1/10*10+(zancun1%10+1)%10;
                 break;
              case 17://修改倒计时分钟的十位数
                 zancun2+=10;
                 if(zancun2>=60)zancun2-=60;
                 break;
              case 18: //修改倒计时分钟的个位数
                 zancun2=zancun2/10*10+(zancun2%10+1)%10;
                 break;
              case 19://修改倒计时秒的十位数
                 zancun3+=10;
                 if(zancun3>=60)zancun3-=60;
                 break;
              case 20: //修改倒计时秒的个位数
                 zancun3=zancun3/10*10+(zancun3%10+1)%10;
                 break;
              case 21:
              case 22://
                 countdown_hour=zancun1;
                 countdown_minute=zancun2;
                 countdown_second=zancun3;
                 flag1=21;
                 break;
              case 23:
              case 24://秒表复位
                 flag1=24;
                 msecond_minute=0;
                 msecond_second=0;
                 msecond_msecond=0;
                 break;
              case 25:
                 zancun1++;
                 if(zancun1==100)
                 {
                     zancun1=0;
                     zancun2++;
                     if(zancun2==100)
                     {
                       zancun2=0;
                       zancun3++;
                     }
                 }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s3_bit==0)
           {
              judge_dis();
           }//等待按键释放
        }
    }
}
//****************************************
//显示处理函数
void  judge_clock()
{
    zancun4=hour_count&0xf0;
    zancun4>>=4;
    zancun6=hour_count&0x0f;
    zancun4*=10;
    zancun4+=zancun6;

    zancun5=minute_count&0xf0;
    zancun5>>=4;
    zancun6=minute_count&0x0f;
    zancun5*=10;
    zancun5+=zancun6;

    if(clock_hour==zancun4 && clock_minute==zancun5)
    {
         if(clock_en==1 && clock_flag==0)
         {
              speak_count=0;//开启蜂鸣器
              clock_flag=1;
              speak_count=0;
         }
    }
    else
    {
     clock_flag=0;
    }
    if(clock_flag==1 && speak_count<400)
    {

        if(msecond_count<=5)
        {
           speak=0;
           speak_count++;
        }
        else
        {
          speak=1;

        }
    }
    else
    {
        speak=1;
    }
}
//****************************************
////闪烁显示子程序
void  dis_san(uchar s6,uchar s5,uchar s4,uchar s3,uchar s2,uchar s1,uchar san)
{
     if(san==1)
     {
        if(msecond_count<5)
        {
           display1(s6);
        }
     }
     else
     {
         display1(s6);
     }
     if(san==2)
     {
        if(msecond_count<5)
        {
           display2(s5);
        }
     }
     else
     {
         display2(s5);
     }
     if(san==3)
     {
        if(msecond_count<5)
        {
           display3(s4);
        }
     }
     else
     {
         display3(s4);
     }
     if(san==4)
     {
        if(msecond_count<5)
        {
           display4(s3);
        }
     }
     else
     {
         display4(s3);
     }
     if(san==5)
     {
        if(msecond_count<5)
        {
           display5(s2);
        }
     }
     else
     {
         display5(s2);
     }
     if(san==6)
     {
        if(msecond_count<5)
        {
           display6(s1);
        }
     }
     else
     {
         display6(s1);
     }
}
//****************************************
//时钟显示程序
void  dis(uchar s6,uchar s5,uchar s4,uchar s3,uchar s2,uchar s1)
{
     display1(s6);
     display2(s5);
     display3(s4);
     display4(s3);
     display5(s2);
     display6(s1);
}
//********************************************************************************************
void init_t0()
{
           TMOD=0x01;//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1,定时器定时50毫秒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允许定时器0中断
        t0_crycle=0;//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单元
}
//**************************************************
//LED处理函数
void  dis_led()
{
     if(msecond_count<5)
     {
         led1_bit=1;
         led2_bit=1;
     }
     else
     {
         led1_bit=0;
         led2_bit=0;
     }
}
//***************************************************************
//功能:把数据1显示在数码管1上
void display6(uchar dis_data)
{
   smg_data=tabl1[dis_data];//送显示断码
   dis_bit6=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dis_bit6=1;
}
//***************************************************************
//功能:把数据1显示在数码管1上
void display5(uchar dis_data)
{
   smg_data=tabl1[dis_data];//送显示断码
   dis_bit5=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dis_bit5=1;
}
//***************************************************************
//功能:把数据1显示在数码管1上
void display4(uchar dis_data)
{
   smg_data=tabl1[dis_data];//送显示断码
   dis_bit4=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dis_bit4=1;
}//***************************************************************
//功能:把数据1显示在数码管1上
void display3(uchar dis_data)
{
   smg_data=tabl1[dis_data];//送显示断码
   dis_bit3=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dis_bit3=1;
}
//***************************************************************
//功能:把数据1显示在数码管1上
void display1(uchar dis_data)
{
   smg_data=tabl1[dis_data];//送显示断码
   dis_bit1=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dis_bit1=1;
}
//***************************************************************
//功能:把数据1显示在数码管1上
void display2(uchar dis_data)
{
   smg_data=tabl1[dis_data];//送显示断码
   dis_bit2=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dis_bit2=1;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功能: 延时50*t(us)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
    for(j=19;j>0;j--);
  }
}
//*******************************************************************************
//8微秒延时基准程序
void delay_8us(uint t)
{
while(--t);
}
//*******************************************************************************
//3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3us()
{
  ;
  ;
}
//*******************************************************************************
//子程序功能:向DS18B20写一字节的数据
void w_1byte_ds18b20(uchar value)
{
   uchar i=0;
   for(i=0;i<8;i++)
   {
    dq_ds18b20=0;
    delay_3us();
    if (value & 0x01) dq_ds18b20=1; //DQ = 1
    delay_50us(1); //延时50us 以上
    value>>=1;
     dq_ds18b20=1; //DQ = 1
   }
    delay_50us(1);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_1byte_ds18b20(void)
{
  uchar i=0;
  uchar value = 0;
  for (i=0;i<8;i++)
  {
   value>>=1;
   dq_ds18b20=0;// DQ_L;
   delay_3us();
   dq_ds18b20=1;
   delay_3us();
   delay_3us();
   if(dq_ds18b20==1) value|=0x80;
   delay_50us(1); //延时40us
  }
  return value;
}
//;**************************************************
//ds18b20复位子程序
void rest_ds18b20(void)
{
rest:delay_3us(); //稍做延时
     delay_3us();
     dq_ds18b20=1;
     delay_3us();
     dq_ds18b20=0;// DQ_L;
     delay_8us(75);//480us<T<960us
     dq_ds18b20=1;//拉高总线
     delay_8us(8);
     if(dq_ds18b20==1)
     {
       return;
     }
     delay_8us(11); //延时90us
     if(dq_ds18b20==1)
     {
       return;
      }
      else
      {
       goto rest;
      }
}
//****************************************************
//读取温度
void readtemp_ds18b20(void)
{
    uchar temp32;
    rest_ds18b20();
    w_1byte_ds18b20(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_1byte_ds18b20(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8us(2);
    rest_ds18b20();
    w_1byte_ds18b20(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_1byte_ds18b20(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empl=r_1byte_ds18b20();
    temph=r_1byte_ds18b20();
    if((temph&0xf0))//判断温度的正负性
    {
      temp_flag=0;//温度为负数标志
      temph=-temph;
      templ=-templ;
      t_x=tabl3[templ & 0x0f];//计算温度的小数
      temp32=temph & 0x0f;
      temp32<<=4;
      templ>>=4;
      temp32=temp32 | templ;
      t_b=temp32/100%10;//计算温度的百位数据
      t_s=temp32/10%10;//计算温度的十位数据
      t_g=temp32%10;//计算温度的个位数据
    }
    else//为正数
    {
      t_x=tabl3[templ & 0x0f];//计算温度的小数
      temp32=temph & 0x0f;
      temp32<<=4;
      templ>>=4;
      temp32=temp32 | templ;
      t_b=temp32/100%10;//计算温度的百位数据
      t_s=temp32/10%10;//计算温度的十位数据
      t_g=temp32%10;//计算温度的个位数据
      temp_flag=1;
     }
}
void dis_temp()//温度显示函数
{
     if(temp_flag=1)
     {
        if(t_b==0)
       {
         dis(12,12,t_s,t_g,13,12);
       }
       else
       {
         dis(12,t_b,t_s,t_g,13,12);
       }
     }
     else
     {
        dis(14,t_b,t_s,t_g,13,12);
     }
}
//;##############################################################################
//;子程序名:w_1byte_ds1302
//;功能:    向DS1302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w_1byte_ds1302(uchar t)
{
  uchar i;
  for(i=0;i<8;i++)
  {
    if(t & 0x01)
     {io_ds1302=1;}
    else
     {io_ds1302=0;}
    clk_ds1302=1;
    delay_3us();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delay_3us();
    t>>=1;
  }
}
//;########################################################################
//;子程序名:r_1byte_ds1302()
//;功能:    从DS1302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uchar r_1byte_ds1302()
{
  uchar i,temp11=0;
  io_ds1302=1;//置IO为1,准备读入数据
  for(i=0;i<8;i++)
  {
    temp11>>=1;
    if(io_ds1302) temp11 |= 0x80;
    clk_ds1302=1;
    delay_3us();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
  return(temp11);
}
//;#################################################################################
//;子程序名:setbds1302
//;功能:   设置DS1302初始时间,并启动计时
void set_ds1302()
{
  uchar i,j;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8e);//写控制命令字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00);//写保护关闭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for(i=0,j=0x80;i<7;i++,j+=2)
  {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j);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tab23[i]);
    delay_3us();
    delay_3us();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delay_3us();
    delay_3us();
  }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8e);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80);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delay_3us();
}
//;#################################################################-------
//;子程序名:get1302
void get_ds1302()
{
   uchar temp11[7],i,j;
   for(i=0;i<7;i++)
   {temp11[i]=0;}
   for(i=0,j=0x81;i<7;i++,j+=2)
   {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j);
    temp11[i]=r_1byte_ds1302();
    delay_3us();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delay_3us();
  }
  if(temp11[0]!=0xff)
  {second_count=temp11[0];}
  if(temp11[1]!=0xff)// 数据验证
  {minute_count=temp11[1];}
  if(temp11[2]!=0xff)//数据验证
  {hour_count=temp11[2];}
// date=temp[3];
  //month=temp[4];
// week=temp[5];
  //year=temp[6];
}

1302 18b20.rar

6位LED钟

网友A:
STC15F系列的与AT的引脚定义不一样,直接移植咋能成功。

网友A:
对新出的芯片不熟,还是去那个官网里有很多的源代码不妨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F系列的与AT的引脚定义不一样,直接移植咋能成功。

这个是网上找的原程序,引脚定义我改了再刷的的,现在就是时钟显示正常,温度显示不正常,一直是16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