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AVR stdio里面这样写为什么没法执行?

楼主:
k是定义的 char k=0; 全局变量。
定时器运行正确,能进入中断, 但是程序进不去if(k==1)的判断 , sig_clp 是IO翻转指示。

网友A(2016-02-18):
中断里用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关键字。  volatile char k;   已解决

网友B(2017-01-16):
请问你用的什么编辑软件,,,能把安装包发给我吗,,多谢

网友C:
不错,支持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