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2016-02-18):
上网查说是驱动问题,卸载重装更新都不行!!!急急急。。求救谢谢。。。。

网友A:
COM3口明显损坏了,换个硬件试试,驱动一定有问题的

网友B:
安装win7版的驱动

网友C:
新近发布 Win 8 升级版都会有不识别旧的USB芯片这个问题,当你使用该设备时要安装回旧版的驱动程序才能恢复正常。还有每次系统重启后,要使用该设备都只需从设备管理器>XXX-USB-XXX>更新驱动程序软件>查找驱动程序软件>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点击确定就OK了。

网友D:
更新驱动

网友E:
串口被占用了  你可以用其他串口

网友F:
改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