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读取总线上多个ds18b20的序列号的代码看不懂,从if(j>num[pointer-1])开始,

楼主(2016-02-18):
我在总线上挂接了两个ds18b20,

/********************main函数*************************/
extern uchar rom[64]; //64位序列号缓存区
extern uchar table[2][8]; //序列号存放数组
extern uchar num[1];
main()
{
get_rom();
while(1);
}

/*********ds18b20.c**************/
.......方便大家看的更清楚些,这里省略了以下这些ds18b20初始化函数,读一个字节函数,写一个字节函数,读2位函数,读一位函数的函数。
ds_reset();
ds_read_bit();
ds_read_byte();
ds_write_byte(uchar dat);
ds_read_twobit();
ds_write_bit(uchar dat);
大家请看一下这个函数,我看懂的地方我都注释了,,从if(j>num[pointer-1])开始看不明白了。看了好多遍ds18b20的技术手册上面关于一次读取总线上多个ds18b20的序列号的说明很少,我参考了网上别人写的代码。请大家帮忙看下指导我下,多谢了!!
void get_rom()
{
   uchar i,j,flag,rd_data,temp1=0x00,pointer=0x01;
   for(i=0;i<2;i++)//总线上同时挂接有两个DS18B20,所以搜索2次,
   {
         ds_write_byte(0xf0);//多个DS18B20串接在一起时搜索序列号指令
         for(j=0;j<64;j++)//循环64次,64位序列号
         {
            temp1>>=1;//第一次右移一位还是0x00
            rd_data=ds_read_twobit();
            if(rd_data==0x01)//如果读到的两位是01
            {
               temp1|=0x80;//temp变成0x10
               rom[j]=1;//数组的第一位数是1
               ds_write_bit(1);//写1
            }
            else if(rd_data==0x02)//如果读到了两位是10
            {
               temp1&=0x7f;//temp变成0x00
               rom[j]=0;//数组的第一位数是0
               ds_write_bit(0);//写0
            }
            else if(rd_data==0x00)//如果读到的两位是00
            {
               if(j>num[pointer-1])/接下来的代码都看不懂!!!!
               {
                  num[pointer++]=j;
                  temp1&=0x7f;
                  rom[j]=0;
                  ds_write_bit(0);
               }
               else if(j<num[pointer-1])
               {
                  temp1=(rom[j]<<7)|(temp1&0x7f);
                  rom[j]=rom[j];
                  ds_write_bit(rom[j]);
               }
               else if(j==num[pointer-1])
               {
                  temp1|=0x80;
                  rom[j]=1;
                  pointer--;
                  ds_write_bit(1);
               }
            }
            if(((j+1)%8)==0)
            {
               table[i][(j+1)/8-1]=temp;
            }
         }

   }
}

楼主:
需要交流的可以加我QQ418452224

网友A(2016-04-07):
引用 楼主:
需要交流的可以加我QQ418452224

楼主大哥,小弟刚学,也想单总线控制多个DS18B20,但看不懂程序,麻烦指教啊。。。

网友B(2016-05-19):
楼主,借用一下你的完整程序哈

网友C(2018-01-29):
楼主加你好友了,同意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