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PCF8574A I2C接口的1602程序.欢迎各路大侠指点

楼主(2016-02-18):
拆了一台点钞机,主控板是用STC的12C5A16AD,正好手有块I2C的LCD1602.无聊就搞搞实验,用定时器做了个时钟.
#include <STC15F104E.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DA=P0^2;
sbit SCL=P0^1;

bit ack,blk;         //I2C 应答位  LCD背光开关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0123456789"},sec,min,hou;
unsigned int us,ms;

#define WriteAdd        0x7e                //写PCF8574A地址 0111 A2 A2 A0 W
#define ReadAdd        0x7f                  //读PCF8574A地址 0111 A2 A2 A0 R
                                                                                                   //                   背光   CS/EN  R/W  RS
                                   //P7 P6 P5 P4 P3 P2     P1   P0  PCF8574A引脚
//#define WriteCom                          8                                        //DB7  DB6  DB5  DB4  1      0            0   0        RW=0写   RS=0指令  BLK背光
//#define WriteData                         9                                  //DB7  DB6  DB5  DB4  1      0            0   1        RW=0写   RS=1数据
//#define WriteComEn                  0x0c                          //DB7  DB6  DB5  DB4  1      1            0   0        RW=0写   RS=0
//#define WriteDataEn                 0x0d                         //DB7  DB6  DB5  DB4  1      1            0   1        RW=0写   RS=1数据

/*========================  PCF8574A  P3 = 0 关背光   ====================================*/

//#define WriteCom                          0                                        //DB7  DB6  DB5  DB4  0      0            0   0        RW=0写   RS=0指令  BLK背光
//#define WriteData                         1                                   //DB7  DB6  DB5  DB4  0      0            0   1        RW=0写   RS=1数据
//#define WriteComEn                  4                            //DB7  DB6  DB5  DB4  0      1            0   0        RW=0写   RS=0
//#define WriteDataEn                 5                             //DB7  DB6  DB5  DB4  0      1            0   1        RW=0写   RS=1数据

uchar WriteCom=8,WriteData=9,WriteComEn=0x0c,WriteDataEn=0x0d;

void LcdBlk()                                                                //LCD背光控制 blk=1亮,blk=0灭
        {
                if (blk) {WriteCom=8,WriteData=9,WriteComEn=0x0c,WriteDataEn=0x0d;}
                                else {WriteCom=0,WriteData=1,WriteComEn=4,WriteDataEn=5;}
        }

void Delayms()                //@22.1184MHz 1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22;
        j = 12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imer0Init(void)                //10微秒@22.1184MHz     定时器做时钟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3;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EA=1;
}

void Delay5u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24;
        while (--i);
}
void i2cStart()                                //I2C 起始信号
{
    SDA=1;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SCL=0;Delay5us();
}

void i2cStop()                                //I2C 停止信号
{
  SDA=0;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2cAck(bit a)   //I2C应答信号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_nop_();
_nop_();
_nop_();
SCL=1;
Delay5u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 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5us();
}

void i2cWriteByte(uchar temp)                                //I2C写一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SDA=(bit)(temp & 0x80) ;
                         temp <<=1; Delay5us();
                         SCL=1;        Delay5us();        Delay5us();
            SCL=0;//Delay5us();
        }
                                _nop_();
                                SDA=1;        _nop_();Delay5us();
                                SCL=1;Delay5us();_nop_();_nop_();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

void LcdCom(uchar com)                                                                  //LCD1602写指令
{
        i2cStart();                                                                                                    //I2C起始信号
        i2cWriteByte(WriteAdd);                                                                                        //PCF8574A写地址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Com);                                  //先写LCD1602高4位指令+控制位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ComEn);                                //LCD1602  CS/EN拉高送入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Com);                                        //LCD1602  CS/EN拉低准备写入
        com<<=4;                                                                                                    //指令低4位左移到高4位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Com);                                        //写入剩下的4位指令+控制位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ComEn);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Com);
        i2cStop();Delay5us();                                                                                                //写完成,I2C停止信号
}
void LcdIni()                                                                                                    //1602初始化
        {
                        LcdCom(0x33);
                        LcdCom(0x32);
                        LcdCom(0x28);
                        LcdCom(0x0c);
                        LcdCom(0x01);
                        LcdCom(0x80);
        }
void LcdData(uchar com)                                                                                                //LCD1602写数据
{
        i2cStart();                                                                                                    //I2C起始信号
        i2cWriteByte(WriteAdd);                                                                                        //PCF8574A写地址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Data);                                        //Delay5us();//先写LCD1602高4位指令+控制位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DataEn);                                //Delayms();//LCD1602  CS/EN接高送入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Data);                                        //LCD1602  CS/EN拉低准备写入
        com<<=4;                                                                                                    //Delay5us();//数据低4位左移到高4位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DataEn);                                //Delayms();//写入剩下的4位数据+控制位
        i2cWriteByte((com&0xf0)|WriteData);                                        //写完成,I2C停止信号
        i2cStop();Delay5us();
}
void LcdDisplay(uchar x,uchar *s)                                                        //1602显示字符串  //x=1显示在第一行,x=2显示在第二行
{
                if(x==1)                //第一行
                                {
                                        LcdCom(0x80);                                                                                                //第一行起始位置地址
                                        while(*s)
                                        {
                                                LcdData(*s);s++;
                                        }
                                }
                if(x==2)                //第二行
                                {
                                        LcdCom(0xc0);                                                                                                //第二行起始位置地址
                                        while(*s)
                                        {
                                                LcdData(*s);s++;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LcdIni();

//        LcdDisplay(1,"  I LOVE YOU!");LcdDisplay(2," Do U Love Me?");

        while(1)

        {

                LcdCom(0x80);
                if(hou>=24) {hou=0;}
                if(sec>=60) {sec=0;min++;blk=~blk;}
                LcdBlk();
        if(min>=60) {min=0;hou++;}
                        LcdData(num[hou/10]);LcdData(num[hou%10]);        LcdData(':');
                        LcdData(num[min/10]);LcdData(num[min%10]);LcdData(':');
                        LcdData(num[sec/10]);LcdData(num[sec%10]);

        }

}
void InterruptT0 () interrupt 1
{
        us++;
        if (us>=100)
                {
                        us=0;
                        ms++;
                }
        if(ms>=1000)
                {
                        ms=0;
                        sec++;
                }

}

网友A(2017-04-25):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Build target '目标 1'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MS?160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I2CACK?160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LCDDISPLAY?1602
Program Size: data=32.3 xdata=0 code=778
creating hex file from "1602"...
"1602" - 0 Error(s), 3 W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