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一定要接12M晶振吗

楼主(2016-02-18):
ch340一定要接12M晶振吗,可以接其他大小的代替吗

网友A:
ch340也有好多个型号的,其中有一个只有8个引脚,不需要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也有好多个型号的,其中有一个只有8个引脚,不需要晶振

接的晶振是要和单片机上的晶振相同吗?

网友B:
要问的是同类还是同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问的是同类还是同型啊?

就是频率要一样大吗?ch340上接12m的,单片机上可以接11.0592m等等的吗?会影响程序下载吗?

网友B:
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啊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C(2017-01-08):
有可以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