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忙看看这个程序

楼主(2016-02-18):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0;
sbit dula=P1;
uchar code table[]={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table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i;
  for(i=0;i<8;i++)
           wela=table[i];
        dula=table1[i];
  }
}
为什么数码管上没有数字啊 求大神告诉啊

网友A:
   while(1)
{
  uchar i;
  for(i=0;i<8;i++)
           wela=table[i];
        dula=table1[i];
  }
}

如果电路没错的话,程序上没有延时,导致led来不及显示

网友B:
SBIT是用来定义某一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IT是用来定义某一位的,,,,

谢谢

网友C:
没有送数据啊

网友C:
sbit是来是来定义位的  sbit LED=P1^0   只能对单个位进行操作

网友D:
需要延时一下,要不然扫描太快全是888888了

网友E:
sbit是用来定义具体管教的,P0,P1直接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