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单片机程序 为什么led不闪烁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0^1;
uchar num;
void mian(){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4)
{
  num=0;
  led=~led;
}

}
为什么led不闪烁

网友A(2016-02-20):
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电路,程序没问题,我下到实验板led正常闪的,就是时间不是1秒闪一次,根据你的单片机设定初值就行。

网友B:
中断程序中加 TR0=1;试一下

网友C:
你主函数 void main的 main打错了,你改一下就ok了

网友C:
你主函数打错了 void main  你写的是 void mian

网友D:
烧写的时候芯片型号别搞错了

网友E:
5楼已说了,main。编译的时候应该会有提示

网友F:
main写错了,if(num==4){}是不是应该放main中。你可以根据错误提示和单片机实物进行调整。

网友G:
你主函数打错了额,应该是main。。

网友H:
就是你主函数打错了导致的

网友I:
主函数错了。。。。。。。。。。。。。。。。。。。。。

网友J:
没有 Main 函数

网友K:
好好检查一下电路,检查一下程序,应该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