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问题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22):
一般情况下,是先写的在前,后写的在后面,如果你要写123456,就先写1,再写2、、、
如果要想实现你所说的效果,可以第一次写一位,第二次写两位,类推,不用移位

网友B:
这样行吗,先输入6 然后左移1位 再输入5  再左移1位......输入完成后数据是654321,再用程序改变它们在内存的排列顺序,转成123456.

网友C:
int RightMove(x,y) {
int temp,n;
  if(x>0)
  {
  n=len(x); //返回X的长度给n
  y=y+x<<(n-1);//用来保存已写入的
  temp=x>>1;
  RightMove(temp,y);
  }
return y;//返回写入的数据
}

网友D:
addr=123456; for(n=0;n<6;n++)//开始传送6位数据         {                 DSIO=addr&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1;                 _nop_();                 _nop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