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可以检测到单片机型号,却下载不进去

楼主:
烧录可以检测到单片机型号,却下载不进去,这是什么情况,波特率尝试过2400,9600,串口线测试也没问题,可以收发数据
再者说,可以检测到单片机型号,就说明串口可以和单片机进行通信,那么为什么进一步下载却不行了呢,
烧录软件是STC-ISP6.85I,为官网最新版本,单片机为STC12C5A16S2,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16-02-20):
时钟频率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没有设置好。

时钟频率?还望再详细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没有设置好。

我用的是12C5A16S2,晶振是贴片的11.0592MHz的,印象中时钟频率等于机器周期的
USB-TTL晶振是12MHz的,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我是用2400的波特率进行下载的

网友C:
换一个芯片再试试

网友D:
可能是芯片问题,也可能是芯片某些引脚的电压问题

网友E:
复位没好。

网友F:
换一个再试试

网友G:
是不是你通信线接错了

网友H(2017-01-03):
通信不好

网友I:
把P30 P31引脚上的其它线去掉再试

网友I:
估计有别的芯片干扰,或者鸡鸡引导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J:
TX RX是不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