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TM32瓶颈突破—中断配置与PWM

楼主(2016-02-21):
放假之前,连续两天调试中断都失败。
寒假期间发现程序结构有问题,虽说stm32f103_it.h和.c文件只是官方为优化结构所给出的不具有特殊作用的文件,但是尽管我所写的函数前后并无变化,如果不借用这两个文件而在任意位置写中断服务函数,则不能进入中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最后还是妥协了,就借用这两个文件好了。

下面是利用TIM2产生PWM,然后用PWM下降沿触发中断的程序实例。很简单,但是对于我初学者,还是记录一下好了。如果大家对单片机有兴趣,可以互相交流,相互学习,鄙人邮箱:ochrise@outlook.com或者ochrise@sina.com.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include "stm32f10x_gpio.h"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GPIO#include "stm32f10x_rcc.h"           //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RCC#include"stm32f10x_tim.h"            // Keil::Device:StdPeriphDrivers:T#include "stm32f10x_exti.h"           // Keil::Device:StdPeriphDrivers:EXTI#include "RTE_Device.h"              // Keil::Device:Startup#include "RCC.h"                   // Keil::Device:StdPeriphDrivers:Framework#include "timx.h"                   // Keil::Device:StdPeriphDrivers:Framework
#include "stm32f10x_tim.h"            //Keil::Device:StdPeriph Drivers:TIM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re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2_Init(void);
//void Timx_Init(void);
void delay_nus(unsigned long 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long n);

u16 CCR1_val = 18000;
u16 CCR2_val = 9000;

int main()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retion();
NVIC_Configuration();
//Timx_Init();
Tim2_Init();
TIM_Cmd(TIM2,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2,ENABLE);
while(1);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long n)
{
unsigned long i;
while(n--)
{
i=8;while(i--);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long n)
{
while(n--)
delay_nus(1000);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 reset
RCC_DeInit();
//Enable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Wait HSE is ready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 start fail, wail and wail.
while(HSEStartUpStatus == ERROR);
//Set bus cloc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HSE8M PLL-> 72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CLOSE HSI---------------------------
RCC_HSICmd(DISABLE);

//--------------------------- OPEN GPIO CL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INT CONFIG---------------------------
//2-level interrup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JTAG CONFIG---------------------------
//JTAG/SWD dis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re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ù±¾éèÖão·ÖÆμ, ÆμÂê, ¼Æêy·½ê½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½2¨óDD§·½ê½£¬óDD§μçÆ½£¬ê1Äü»¥21ê1Äü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5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Channe l123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μ÷½úÕ¼¿Õ±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Low;//μíμçÆ½ÎaóDD§μçÆ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TIM_OCNPolarity_Low;

//éèÖÃêä3ö±è½Ï¿ÕÏD×′ì¬(MOE=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í¨μà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í¨μà¶tòÔ¼°Õ¼¿Õ±è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ËàÇøê1Äü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75;     //ËàÇøê±¼ä1.625us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TIM_Break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2,&TIM_BDTRInitStructure);
}

void Timx_Init(void)
{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TIM_Cmd(TIM2,ENABLE);
}

网友A(2018-11-09):
中断优先级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