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数组访问和指针访问的区别

楼主(2016-02-21):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往往这样使用指针和数组,例如:
unsigned char *a="abcdefg";
unsigned char val = a[5];
或者
unsigned char a[10]="abcdefg";
unsigned char val = a[5];
并且我们发现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能得到正确的值val='f';
s所以许多人都认为数组名访问和指针访问是一样的,事实上不然,以rmdk为例:
我们先看看第一种情况:
编写如下代码:
unsigned int addr;
char val;
char *a="abcdefgh";
int main(void )
{
       val = a[5];
       while(1)
       {
       }
}
反汇编如下:

而a的地址如下:

我们通过单步运行发现,程序总是分三步获取正确的值:
1、先获取a的地址20000000
2、然后取20000000地址所指向的值08000296,
3、取08000296+5地址里的值‘f’

下面,我们看看第二种情况下,系统是如何取到正确的值的:
编写如下程序。
char val;
char a[10]="abcdefgh";
int main(void )
{
        val = a[5];
        while(1)
        {
        }
}
反汇编如下:

a的存储地址如下: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将a定义为数组时系统通过如下不步骤取得正确的值:
1、取a的地址
2、取a+5地址的值
所以,虽然取得了相同的结果,但是实现的方式却是不同的。
同时也证明了声明数组变量时,使用extern unsigned char a[] 与extern unsigned chara[100]是等价的,因为他都告诉编译器这是一个数组,一个内存地址,数组内的内容可以通过访问这个地址获取。

那么,把数组作为函数参数时是怎么样的呢?
例如定义一个函数
unsigned int fun(unsigned char a[],unsigned int * len)
{
          ...............
}
大家都知道,函数参数的传递其实是一种值传递的方式,在rmdk编译器中,当参数不超过四个时,总是使用R0---R3来传递参数,而返回参数则使用R0来传递。其余的参数则是使用堆栈传递,传递参数前将这些参数入栈,在函数内部将这些参数出战。假设传递了一个数组,不可能将所有的参数全部压栈,效率太低,所以编译器在处理
这种情况时,只是将传递的指针所指向的地址压栈。换句话说,这里的a其实被解释为指针了,它等价于unsigned char *a,这是唯一的数组和指针等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