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在头文件里定义变量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6-02-21):
                               我们在进行嵌入式开发时,最常用的语言就是c语言,在定义变量时,一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在一个c文件里定义变量,另外一个c文件中需要引用时,使用extern在当前文件再次声明一下,这种方式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如果有多个文件引用这个变量,那么每个文件中就都需要是使用extern关键字对该变量进行声明;
      第二种就是在c文件中定义变量,而在c文件对应的头文件中使用extern关键字对其进行声明,这样其他文件要引用该变量时,只需要将该文件的头文件包含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不能在C语言的头文件里定义变量呢?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有如下工程:
    该工程包含如下文件:
第一个文件:
test.h文件
#ifndef __TEST_H
#define __TEST_H

unsigned int testValue;
unsigned int changeValue( void );

#endif
test.c文件
#include "test.h"
unsigned int changeValue( void )
{
         testValue= 1;
        return testValue;
}
main.c文件
#include "test.h"
unsigned int globeValue;
void main( )
{
     testValue = 5;
     globeValue = changeValue();
      while(1);
}
我们将changeValue放入watchwindow中,单步运行,查看testValue的变化
发现当运行了globeValue =changeValue();后,testValue的值没有变化,仍然是5,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在test.h中定义testValue变量时,test.h被引用几次,就产生了几个不同的testValue全局变量,所以尽可能不要在头文件中定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