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PIO口模拟PWM输出

楼主(2016-02-21):
       最近再做一个带蓝牙接口的血压计项目,项目中使用了STM32F10364引脚的MCU,在硬件设计中,因为外设较多,导致每个通用定时器至少有两个PWM输出引脚被占用,现在要控制RGB灯,只能用一个普通IO引脚模拟PWM输出。
相关的硬件电路设置如下:
  GPIOA1------------------------------RGBBLUE灯
  GPIOB1------------------------------RGBGREEN灯
  GPIOD2------------------------------RGBRED灯
RGB灯采用了共阳极电路,所以在PWM的输出急性设置时,将极性设置为高电平,定时器的初始化如下图所示:
void initLedTimer( 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 TIM2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TIMER_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TIMER_PRESCALE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DEFAULT_DUTY_CYC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3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DEFAULT_DUTY_CYCLE;
//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 ARR重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2,TIM_IT_Update );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3,TIM_IT_Update | TIM_IT_CC2 );
//定时器2和3中断使能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 |TIM_IT_CC2, ENABLE);
}
      输出极性为高电平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占空比为20%,那么他表示,低电平占整个周期20%的时间,反之如果设置极性为低电平,那么表示高电平占用整个周期的20%。
如何用GPIOD2模拟PWM波形呢? 关键的地方就是同时必须使用定时器中断

   如下图所示:在使能某个PWM中断的同时,使能定时器中断,这样定时器在T1时刻产生溢出中断,PWM在t1+t2时刻产生比较中断。在产生溢出中断时,将GPIO引脚置为高电平,在产生比较中断时,将引脚置为低电平。例程如下图所示:
void TIM3_IRQHandler( void )
{
      if(TIM3->SR & TIM_SR_CC2IF )
     {//产生溢出中断
          if( effectFlag & BREATH_FLAG_D2  )
         {
              GPIOD->BRR =GPIO_Pin_2;//引脚置为低电平
          }
          // Clearthe pending Bit
         TIM3->SR = ~TIM_SR_CC2IF;
      }
      if(TIM3->SR & TIM_SR_UIF )
     {//产生比较中断
           // Clear the pending Bit
          TIM3->SR = ~TIM_SR_UIF;
          if(GPIOD2_FLAG& effectFlag )

           {
              // 灏嗗紩鑴氱疆涓洪珮鐢靛钩
              GPIOD->BRR =GPIO_Pin_2;
           }
          //濡傛灉timer3 涓嶅啀浣跨敤,鍒欏叧闂?
if( 0 == ( TIM3->CCER & (TIM_CCER_CC3E | TIM_CCER_CC4E | TIM_CCER_CC2E ) ) ){
// 鍏抽棴timer3
TIM3->CR1 &= ~TIM_CR1_CEN;
// 鍏抽棴鏃堕挓
RCC->APB1ENR &=~RCC_APB1RSTR_TIM3RST;
}
}
}

      这种做法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使用的,在将占空比设置为0或者设置为100%时,定时器的溢出中断和PWM的比较中断重合,这个时候,用GPIOD2驱动led,就会发现led灯都是亮点,因为中断重合,在将占空比设置为0时,定时器的溢出中断进不去,所以无法将引脚置为低电平,所以灯一直是亮点。处理的方法时,判断当发现占空比为0时,?直接将GPIOD2引脚置为高电平,同时使effectFlag的GPIOD2_FLAG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