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卡模拟程序时碰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21):
   运行程序时,采用仪器截获RFID读卡器和卡之间的数据,发现卡片没有回复读卡器数据,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是卡片没有收到数据还是卡片收到数据没有回复。采用的方法是,读卡器发送数据时,其中一个数据每次加一,而卡片收到读卡器的数据时,从串口输出接收的数据和发送的数据,观察到的现象是:读卡器发出数据等待回复,而卡片没有回复。卡片这边观察到的现象时,卡片没有收到数据因为接收标志寄存器没有置位。增加一条读卡片FIFO的测试指令,一旦报错,马上读取FIFO的数据和标志,检查一下FIFO的空标志位是否为1,为1则说明确实没收到数据,反之则表明有数据并读出数据和卡片数据对比,读取的结果是卡片收到了数据。
   问题就出现在下面的语句
    iqflag=TypeA_Flag;读取中断寄存器标志
   TypeA_Flag = 0;//清中断标志
   卡片在轮询该中断寄存器时,会出现一种情况,寄存器的值读出来了,然后清寄存器,在这期间又来了中断,该中断就会被清掉。
    改为如下语句后问题解决:
    iqflag =TypeA_Flag;
    TypeA_Flag &=(~iqflag);
编写代码时还是要严谨严谨再严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