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史密斯圆图匹配阻抗

楼主(2016-02-21):
如何利用史密斯圆图匹配阻抗[教程]
先上张主角SMITCH圆图!

    先来点基础的东西。
史密斯圆图红色的代表阻抗圆,蓝色的代表导纳圆!!
先以红色线为例!
圆中间水平线是纯阻抗线,如果有点落在该直线上,表示的是纯电阻!!
例如一个100欧的电阻,就在中间那条线上用红色标2.0的地方;15欧的电阻就落在中间红色标0.3的点上!
水平线上方是感抗线,下方是容抗线;落在线上方的点,用电路表示,就是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感,落在线下方的点,是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容。
图上的圆表示等阻抗线,落在圆上的点阻抗都相等,向上的弧线表示等感抗线,向下的弧线表示等容抗线!!
看图好点!!!

接着讲蓝色线。
因为导纳是阻抗的倒数,所以,很多概念都很相似。
中间的是电导线,图上的圆表示等电导圆,向上的是等电纳线,向下的是等电抗线!

转入正题:
用该图进行阻抗匹配计算的基本原则是:
是感要补容,是容要加感,是高阻要想办法往低走,是低阻要想办法抬高。
无论在任何位置,均要向50欧(中点)靠拢。
进行匹配时候,在等阻抗圆以及等电导圆上进行换算。下图表示的是变化趋势!

以图上B点为例,如何进行阻抗匹配!!
B点所在位置为40+50j,
先顺着等电导圆,运动到B1点,再顺着等阻抗圆,运行到终点(50欧)。
按照上贴的运动规律,电路先并电容,再串电感。由此完成阻抗匹配。
匹配方法讲完了,具体数值可通过RFSIM99计算!!

网友A(2019-07-09):
楼主 您好 我看了您的帖子 最后的讲解在B1点顺着等阻抗圆逆时针运动到终点时 不应该是串电容方式吗?为什么是串电感,B点整体位于感兴趣,应该增加容抗吧

网友B(2023-10-16):
我看了您的帖子 最后的讲解在B1点顺着等阻抗圆逆时针运动到终点时 不应该是串电容方式吗?为什么是串电感,B点整体位于感兴趣,应该增加容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