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奥秘—你最需要的电阻

楼主(2016-02-21):
   在攻城师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慢慢的有了自己的元件库,同样地,我这小电工也有了自己的元件盒,准备用自己的血汗钱武装下自己的小仓库。电阻的种类繁多,到底选择哪几种阻值装进自己的仓库利用率才最高呢?今天我就要挖下电阻的奥秘。
      我选择电阻的阻值,有两个原则:第一,够便宜,万一以后自己搞点产品卖咋办,当然能降低成本到最低是必须的;第二,够实用,备料的电阻能在多个功能电路中用到,不要“专用”电阻。
      分析下平时常用的功能电路:数字逻辑上拉或下拉,强上拉就用1K,平时用4.7K,低电流点就用10K;数字逻辑阻抗匹配,一般50欧姆走线,串电阻也串个49.9(E-96系列)欧姆吧,当然33欧姆也常常用;光耦驱动,要求不高,输入端限流300、470、680、1K,输出上拉1K、4.7K总够用了;分压电路,属于比例问题,能用最少的电阻组合出更多的倍数就好,放大器的应用跟分压的应用相似;其他的,小电工记不得那么多了。
      开始根据原则和功能选择阻值了,关键时期,看官们看好了!
      够便宜的原则,必须是有5%的精度可以选择,这样就可以想要便宜就买5%的,要求高就换成1%的,根据此原则,要再E-24系列电阻里面选阻值了,必须1.02K这样的阻值就被*毙啦!注意哦,5%的电阻比1%的电阻便宜20~30%左右还是比较靠谱的,平时跟老板干活不在乎这点,到自己掏钱的时候就知道肉疼了。
    够实用的原则,备料的阻值一般就是每个数量级十来种,比如1K至10K里面就十来种阻值。小电工搞数字,也搞模拟,运放的必须的:

太熟悉不过的电路了,Uo / Ui = -Rf / Ri,Rs = Rf // Ri。Rf与Ri调整放大倍数,Rs的值选择合适才能抵消失调电流带来的误差。计算下常用的阻值:
      倍数——Rf——Ri——Rs
1倍:20K   20K    10K
2倍:10K   20K   6.8K
3倍:10K   30K   7.5K
4倍:30K   120K   24K
5倍:15K   75K   12K
10倍:10K   100K   9.1K
电阻分压:
1/10:3K   /   (3+24=27K)
1/5  :30K   /   120K
1/4  :10K   /   30K
1/3  :10K   /   20K
1/2  :10K   /   10K
当然根据不同情况,阻值会按比例增大货减少,以10的倍数增减就最好了。
总结下几种数字:
1.0   1.2   1.5   2.0   2.4   3.0   6.8   7.5   9.1   (X10^2,X10^3,X10^4,X10^4)
      数字电路应用,除了上面已经有的阻值,一般还用到:10   33   49.9   4.7K,增加一个4.7K和49.9欧姆的贴片排阻很有必要的。
      各种低高速光耦的应用在以上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了。
      还有几个特殊电阻,0欧姆跨接电阻必须的,10M大阻值电阻以备不时之需。
      485,CAN匹配电阻120欧姆,电流采样电阻0.22R,1.0R,2.2R,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200K,都是1206封装。
      49个格子了,小电工的盘是50格一个,留一个空白的吧,充满遐想的一个备用。
      看完了这么长的介绍,看官同志,你说我的备用格该放那个阻值好呢?晚了,洗洗睡去。

网友A:
讲的很透彻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