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Tnode救砖教程

楼主(2016-02-21):
通过串口刷机,拯救你的WRTnode
WRTnode的接口介绍http://cn.wrtnode.com/?p=49
在核心板上有JP3对应串口的引脚;5,7,8对应串口的引脚。
与上面对应的引脚连接好
WRTnode板上的TX,RX要与串口转usb的设备上的TX,RX对应(如果对应关系有混乱,可以交换再测试)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串口来刷机,调试等等
查看usb对应的端口号;在pc上安装tftp服务器打开putty, 我的端口号为com3,uboot的波特率为115200,内核波特率为57600。
按数字2,2表示通过tftp下载固件并烧写到flash里,选择y
Input device IP = (板子的ip,随便填写)
Input server IP = (tffp 服务端的ip,与device IP 同一网段)
Input Linux Kernel filename = (固件的名字)
Enter等待固件的烧写,和内核重启。
注:当内核启动时,由于内核的波特率是57600,因此会有乱码。这时只要我们修改一下putty串口的波特率就好。
当然还要用到网线咯。
下面标注出WAN口和LAN口在板子上的位置及引脚说明
下面就要用到这根特殊的网线了

网线引脚说明:
首先需要一根T568B线序的网线。T568B网线就是平时家里用于电脑连接路由器,ADSL猫的普通平行网线。
T568B网线线序如下:
8        7        6        5        4        3        2        1
棕      棕白   绿      蓝白  蓝      绿白  橙      橙白
然后将网线剪断,从中选出绿、绿白、橙、橙白四根线。其余4根线可以剪断。
将上述四根线做一个2*2杜邦线插头,杜邦线插头分配如下:
Pin2     Pin1
|   橙    |   绿   |
| 橙白  | 绿白 |
Pin3    Pin4
做好后,就可以连接WRTnode板啦!
在网线黑色的一头有一个小箭头(Pin1标志)的标志。当我们用它和WRTnode连接的时候,可以四个LAN口的任何一个接连,箭头分别就对应着WRTnode的2,4,6,8引脚。(此时Pin2分别对应WRTnod,1, 3,5,7引脚),下图中箭头指向WRTnode的4这个引脚。
ok,现在关掉你的无线,来用网线上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