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集成网络芯片

楼主(2016-02-21):
品牌
芯片型号
网卡速率
总线
结构
win自带驱动
线序交叉
REALTEK
RTL8100C
10/100
PCI
MAC/PHY
RTL8201BL
10/100
PCI
PHY
VIA
VT6103
10/100
PCI
PHY
VT6107
10/100
PCI
PHY
VT6122
10/100/1000
PCI
PHY
MARVELL
88E8001
10/100/1000
PCI
MAC/PHY
VITESSE
VSC8201
10/100/1000
PCI
PHY
BROADCOM
BCM5751
10/100/1000
PCIe
MAC/PHY
INTEL
i82547EI
10/100/1000
CSA
MAC/PHY
VIA威盛的Tahoe 以太网产品家族VT6103/F/L/X    VT6103是隶属于VIA Tahoe以太网产品家族的一款PHY芯片,符合802.3u规范,提供10/100Mbps自适应功能。 PHY控制芯片是支持10/100Mbps传输速率的实体层装置,以MII接口连接MAC,价格低廉,适用面极广。
  VIA的Rhine以太网控制芯片包含Rhine VT6105M、VT6106H、VT6106S/L、VT6107等。 VT6105分为VT6105M和VT6105LOM两种,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支持网络远程唤醒功能,而前者则不支持。因为VIA主板芯片的广泛流行,VT6105可能是目前最流行的集成网卡。
VT6105M为例,这是一款10/100Mbps以太网控制芯片,可为主板设计商提供一个轻松整合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具有先进的管理功能和节能特色。它采用三合一设计,将实体层、媒体控制和管理功能集成到一颗芯片上。具备可有效提升侦错及管理的功能,如Auto MDI/MDIX自动跳线功能、远程启动功能、TCP/IP资料验证功能(降低CPU占用率)等。此外,VT6105M还支持电源管理及唤醒功能。
VT6107是VIA非常新的一款Rhine家族10/100Mbps自适应PHY网络芯片,比起VT6103,VT6107拥有更多新功能,新特性,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VT6107与VT6122针脚兼容(Pin-to-Pin),简单地说,主板厂商能够让本来设计为具备千兆网络功能的主板,通过简单的更换网络芯片而变为只有百兆网络功能,这样既能节省主板研发成本,又能方便厂商生产出不同市场定位的产品。 VT6107另外一个让人意外的新特性便是支持自动线序交叉功能(MDI/MDIX auto-crossover),这是什么呢?接过网线的朋友都知道,网线有交叉线和平行线之分,双机互联则必须用交叉线,线序接错了,网络的速度和稳定性便大打折扣。而具备自动线序交叉功能的网卡能够让RJ-45接口上的1、2上的传送信号线和3、6上的接收信号线的功能自动交换,这样,用户便无需为接何种网线伤脑筋了。自动线序交叉功能一般只会在千兆网卡上见到,VT6107具备这一功能在百兆网卡上是比较难得的。
          端口自动翻转(Auto MDI/MDIX)功能,可适应各种线序双绞线,UTP端口支持自动协商功能,自动调整传输方式和传输速率。 MDI表示平行平行网线,MDIX表示交叉 ,相同设备用交叉,不同设备用直连。  所谓10/100Mbps自适应网卡是指该类网卡可根据网络连接对象的速度,自动确定是工作在10Mbps还是100Mbps速率下。
  不仅在板载声卡领域,在板载网卡领域,Realtek也几乎无所不在。瑞昱公司主流产品包括: 超高速以太网络控制器(Network Interface Controllers )方面,10/100MbpsPCI系列产品有:RTL8100B(L) 、RTL8100C(L) 、RTL8101L、RTL8139C(L)、RTL8139C(L)+、RTL8139D(L)等(L 指板载硬网卡芯片)。其PCI Express 系列的产品有:RTL8100E/RTL8101E(高集成度、低成本的以太网控制器 3999元新帮主( 2008年01月10日)神舟天运F237S 基本硬件配置表 采用的Realtek RTL8101 PCI-E 以太网卡)、RTL8102E-GR等产品。另外还有USB 1.1 系产品如RTL8150L(M)。经济型高速以太网络单一芯片控制器RTL810系列的性能与先进型高速以太网络单一芯片控制器RTL 8139系列差不多,价格更低廉,兼容性不错,CPU占用率较低,在中低端主板中应用广泛.
  在交换器控制芯片(Switch Controllers )方面, 10/100M Fast Ethernet系列分为:5-Port :RTL8305SC、RTL8306SD/RTL8306SDM;9-Port:RTL8309SB;16-Port :RTL8316B、RTL8316BP;24-Port :RTL8324、RTL8324P等。
  在无线网络(Wireless LAN ICs )方面,WLAN NIC 系列产品分为:IEEE 802.11a/b/g 、IEEE 802.11b/g 、IEEE 802.11b/g Single-Chip 、IEEE 802.11b 、IEEE 802.11n ;WLAN AP/Gateway Controllers 系列产品分为:IEEE 802.11a/b/g 、IEEE 802.11b 几大类。
   高速以太网络收发器(Phyceivers)方面,Realtek低端的实体层芯片产品10/100M Fast Ethernet系列分为1-Port的RTL8201BL、RTL8201CL、RTL8201CP、RTL8201N(具备Auto MDIX线序自动交叉功能)、RTL8201DL以及8-Port的RTL8208、RTL8208B等。它将网络控制芯片的运算部分交给处理器或南桥芯片处理,简化了线路设计,成本得到了控制,RTL820系列在低端主板上使用很普遍。
  RTL8100C是一款10/100Mbps自适应网络芯片,芯片内同时具备MAC层和PHY层,符合IEEE802.3u规范。在Realtek的技术白皮书中明确提到这款网络芯片只能够作为板载网卡使用,但其模块结构和大家熟悉的网络芯片8139C基本一样,这意味着我们使用这块网络芯片相当于用着一块完整的网卡,在资源消耗和稳定性能方面都将得到良好的保障。按照Realtek官方公布数字,该公司8100系列产品占据03年10/100Mb以太网控制芯片的全球70%市场份额,Realtek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RTL8201BL同样是Realtek公司开发的一款符合IEEE802.3u规范的10/100Mbps自适应网络芯片,大家可能会发现,其芯片体积比RTL8100C要小,针脚数目亦只有其三分之一左右,没错,这是一款仅具备PHY层的网络芯片,但不要小看它,RTL8201BL的内部模块结构也是和8139C的PHY层完全相同的,因此,就PHY层而言,其性能并没有打折扣,但好马还需配好鞍,能否让其一展所长,还需看所配主板的南桥了。

  Broadcom BCM4401芯片,这款低端网卡最大的特点是独有的自动线序交叉功能。
一、威盛的Velocity千兆以太网控制芯片
  威盛的千兆以太网控制芯片“Velocity ”系列产品为一高效能的整合型单芯片,可应用于各种各样的产品上,包括 PC 瘦客户机、主板自带以太网接口的服务器、应用网络接口卡的产品。整合了多功能媒体处理器(MAC)和高效能收发器(PHYceiver),威盛 Velocity 控制芯片针对空间狭小的系统进行优化,耗电低,板型小。威盛还提供一系列的 10/100Mbps 快速以太网 NIC 控制芯片, 如需更多信息,10/100Mbps 快速以太网 NIC 控制芯片, 如需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

型号
产品封装规格
应用
规格
Pin 数
类型
尺寸
VT6132
128
PQFP
14*20
网络接口卡(NIC)
千兆 NIC,PCI-Express v1.1
VT6130
64
QFN
9*9
网络接口卡(NIC)
千兆 NIC,PCI-Express v1.1
VT6122
128
LQFP-EP
14*14
网络接口卡(NIC)
千兆 NIC,32-bit 33/66MHz
VT6120
196
LBGA
15*15
网络接口卡(NIC)
千兆 NIC,32-bit 33/66MHz

  VT6120   为最新一代高整合以太网核心控制芯片,传输速度最高每秒可达 10 亿位,并可应用于不同的资讯硬件上,包括一般的网卡及主板附加网络功能等,结合 MAC 及 Cicada 的专利的 SimpliPHY? PHY 的设计,具有耗电量低且抗干扰能力佳的特性。

  支持 10/100/1000Mbps 三种传输速率及全/半双工传输功能,其内建的 Cicada PHY 芯片符合 IEEE 802.3 (10BASE-T)、802.3.u (100BASE-TX) 以及 802.3.ab (1000BASE-T) 的标准。威盛通过 Cicada 的 SimpliPHY? 设计认证,威盛 Velocity 家族拥有主流的窄带噪声容差,为通用电路板(PCB)和有限电缆提供超高的性能。
  为减轻 CPU 的负担,威盛的 ”Velocity” 系列产品采用智能中断管理及 IP/TCP/UDP off-loading,除能降低 CPU 利用率外,更让客户能够有效地运用有限的带宽。
  为减轻 CPU 的负担,威盛 Velocity 千兆以太网控制芯片采用自适应中断机制,可以进一步卸载主机 CPU 的任务,进行 TCP/UDP/IP 校验和 TCP 分段卸载,除能降低 CPU 利用率外,更让客户能够有效地运用有限的 PCI 带宽。
  VT6122  同样是VIA最新研发的10/100/1000Mbps自适应网络芯片,结合了MAC及Cicada的专利 SimpliPHY PHY的设计,SimpliPHY技术保证了即使在长距离的网络传输中,依然能够保证信号质量。支持10/100/1000Mbps三种传输速率及全/半双工传输功能。此外,该芯片还采用了自适应中断机制,可进行TCP/UDP/IP校验和TCP分段卸载。同时VT6122的技术白皮书中提到,VT6122采用的adaptive interrupt(自适应中断)功能能够有效降低网卡的CPU占用率。 该芯片符合IEEE 802.3ab规范,支持自动线序交叉功能。

二、Realtek主流的板载千兆“硬”网卡芯片
  Realtek板载千兆“硬”网卡芯片PCI系列包括RTL8110S-32、RTL8169S-32、RTL8110SB(L)、RTL8169SB(L)、RTL8110SC(L)、RTL8169SC(L)等产品;PCI Express 系列包括RTL8111B、RTL8168B、RTL8111C等。RTL8110S系列是Realtek主流的板载千兆“硬”网卡芯片,以RTL8110SB为例,它是一颗千兆规格的以太网控制芯片,内部集成了完整的以太网控制单元和MAC地址编码器,符合IEEE 802.3规范,支持网络唤醒。提供基于PCI千兆网卡支持。
  在交换器控制芯片Switch Controllers 方面, 10/100/1000M Gigabit Ethernet 系列 5-Port 有RTL8366S-GR/RTL8366SR-GR 。10/100M Fast Ethernet + 10/100/1000M Gigabit Ethernet 系列分 8-Port + 2-Port的RTL8310P;16-Port + 2-Port 的RTL8318P; 24-Port + 2-Port的RTL8326。
  在实体层芯片方面,高速以太网络收发器(Phyceivers)产品分10/100/1000M Gigabit Ethernet 系列 1-Port的RTL8211B、RTL8211C/RTL8211CL、RTL8211BG-GR以及2-Port的RTL8212/RTL8212N/RTL8211N;
  RTL8111B第二位1表示硬网卡,2表示软网卡也就是PHY芯片,最后一位1表示PCI-E,0表示PCI,所以RTL8111是PCI-E硬网卡,去网站看看。RTL8111/8168均为100-pin lqfp封装,基于pci-express接口,真正解决了目前标准pci接口对于千兆网卡的带宽不足问题。 RTL8169   超高速以太网络控制芯片,MII/GMII接口,支持10M/s、100M/s与1000M/s三种速率传输, 并有TBI (Ten Bit Interface)接口支持1000M/s的光纤网络传输。
三、Marvell千兆芯片
  Marvell (美商迈威尔)也是网络及存储器芯片领域的主导厂商。Marvell的千兆网卡产品具有良好的性价比。Marvell是3COM的最大代工厂家,所以不少 3COM千兆网卡的控制芯片叫3COM Marvell PHY。但Marvell千兆网卡在兼容性方面比3COM千兆网卡更为出色,在HT(超线程功能)功能开启后,Marvell千兆网卡不会和CPU发生冲 突而导致上网故障。Marvell主力的网卡芯片是Yukon系列,包括88E8001(32bit PCI)、88E803X(PCI-E)、88E805X(PCI-E,千兆)、88E8062(PCI-E X4,千兆,为服务器平台设计的双端口GbE控制器)等产品。
  88E1116网卡控制芯片 支持10/100/1000M网络数据传输率;该网卡可以支持NVIDIA的内建防火墙功能,以及Teaming技术。
  ●Marvell 88E8001芯片  Yukon 88E8001 32-Bit千兆以太网控制器,其提供了桌面和移动应用中高可靠性和低成本的千兆以太网连接。

  88E8001集成了Marvell Alaska PHY收发器和一个强劲的千兆以太网MAC(媒体访问控制),通过32位的PCI总线接口,内建一个深度64KB包缓存。Yukon 88E8001具有强力的配置功能,加入了网络唤醒支持远程管理。Yukon 88E8001提供了大多数流行平台的软件驱动,并且为低成本的LOM(板载网卡)进行了优化。
  它的主要特征包括:88E8001内嵌PHY层和MAC层,集成了Marvell Alaska PHY收发器和一个千兆以太网MAC(媒体访问控制)。同时具备64KB Buffer Memory,支持10/100/1000Mbps自适应,支持自动线序交叉功能;具备网络唤醒功能,支持远程管理; 第一个提供了虚拟线缆测试(VCT)的千兆客户连接解决方案,配合VCT网络诊断工具,可以以图示的方式实现对网络中的断点诊断。集成 了Alaska PHY和千兆以太网MAC,可用于非常小巧的设备,它的支持节能模式,电能消耗也很低。第一个允许使用低成本小型的low-pin数量(128 pin)封装。总之,88E8001芯片是板载千兆芯片的良好选择之一。
  ●Marvell 88E8053芯片
  目前一些主板已通过板载两块Marvell的芯片提供了对双千兆网卡的支持,其性能足以胜任入门级服务器的要求,如一块88E8001-LKJ以太网控制芯片和一块88E8053-NNC PHY芯片。
  这两款芯片都是千兆级的以太网芯片,其中88E8001-LKJ提供了独立的以太网功能,而88E8053-NNC PHY(软网卡)则是从ICH6南桥中引出的。Marvell 88E8001和88E8053控制芯片两者的区别在于,88E8001基于传统PCI总线,而88E8053则使用新一代PCI-E总线,由于PCI- E的总线带宽远高于PCI,所以理论上后者反而会拥有更快的响应速度。

  88E8053提供了桌面和移动应用中高可靠性和低成本的千兆以太网连接,完全兼容PCI Express 1.0a规格。集成设备包括了Marvell Alaska PHY收发器和强健的GbE媒体访问控制(MAC),使用x1 PCI Express接口,并且集成48KB深度包缓存。Yukon-EC 88E8053支持多数流行的客户平台,为低成本的LOM和NIC解决方案进行优化。配合AI Net2的网络智能侦测功能,可以放心地进行资料交换和传输,即便是大容量的影像,音乐或资料传输时也会较流畅,不再出现传输瓶颈。
  Yukon-EC 88E8053的主要特征如下:首款千兆客户设备实现9mm*9mm,low-ping数量(64-pin)封装,提供小型低成本解决方案。首款千兆 PCI Express客户连接解决方案提供离线虚拟线缆测试(VCT)技术,这可以减少网络安装与支持的成本。支持ASF 2.0技术。
  ●Marvell 88E806*芯片
  现在不少主板厂商都会推出拥有Dual Lan(如一千兆网卡+一百兆网卡)的主板,其大部份都是通过两颗网卡控制芯片实现的,而著名网络控制芯片生产商Marvell则看到了这场市场需求,推 出了一颗内建两组Gigabit Ethernet网络的芯片“88E8062”,其采用了PCI-Express接口,故此只能内建于拥有PCI-Express Bus的主板上,因为PCI已经不足够两组Gigabit Ethernet同时运作,预计在2005年我们就能在市场上看到这种设计的高端主板产品。

  其实双端口的“88E8062”属于Marvell的“Yukon II”芯片系列,Yukon II是目前第一个为服务器平台设计的X4 PCI Express双端口GbE控制器,Yukon II可充分利用这4通道,达到在各个方向每秒2Gbps的速度性能。但Yukon II同样可用于引脚兼容的单端口装置中,能在双端口(88E8062)或单端口(88E8061)GbE以太网上支持同样底座面积的单母板版面设计。这两 种装置都支持铜和光纤接口。
  Marvell公司还提供了完整的Yukon II软件驱动器包和硬件参考设计,通过软件驱动配套软件,支持智能外围管理界面(IPMI)和Alert Specification Format(ASF),为网络管理者提供实时服务器正常监控,并增强易管理能力。可为Windows、Linus、Netware和Unix提供支持。 Yukon II同样支持虚拟线缆测试(VCT)等功能。
四、3COM千兆芯片
  ●3COM 3C940  3COM 的Marvell 940-MV00千兆网卡芯片是Marvell所OEM,支持10/100/1000Mbps网络。其也具备VCT(Virtual Cable Tester,虚拟电缆测试器)功能,其能以图形介面的形式清楚的显示出100米內双绞线的连接状态,如果存在线路故障,还可告知故障的具体位置。

五、Broadcom千兆芯片
  Intel在网卡领域的中高端市场上拥有绝对的优势,而Broadcom就好比网卡领域的“AMD”,其产品同样拥有可比肩Intel的实力。无论在有线 网络领域还是无线网络领域,Broadcom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把越来越多的能力塞进一个芯片里是电脑技术发展的“摩尔定律”,通过复用设计, Broadcom能为很多不同的市场设计很多复杂的芯片——“Broadcom的工程师拥有高深的system on chip(片上系统)的设计能力,这是Broadcom迅速成为技术领导者的关键因素。
  Broadcom现在开发的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一个片上系统。Broadcom为客户提供的所有解决方案也全部是完整的系统方案,包括从硬件到软件,从参考 设计到生产测试建议。”通过Broadcom高层的这句话也就不难理解在Intel的压力下Broadcom仍能生存下来的原因了。
  Broadcom千兆网卡芯片主力产品就是BCM57XX系列。有BCM5700、BCM5701、BCM5702、BCM5703、BCM5703S、BCM5704、 BCM5704C、BCM5704S、BCM5705、BCM5705M、BCM5706、BCM570X Family、BCM5721、BCM5751、BCM5751M、BCM5788、BCM5788M系列产品,其可以广泛应用在服务器/工作站、个人电 脑、笔记本电脑等众多领域。Broadcom千兆网卡芯片具有传输速度快,传输质量稳定的特点。

  ●BCM5721/5751系列芯片
  BCM5721系列芯片是Broadcom推出的新一代NetXtreme千兆以太(GbE)网卡控制芯片,支持PCI Express总线,不再让PCI总线成为千兆网卡的瓶颈。
BCM5721、BCM5751和BCM5751M分别面向服务器,台式机和移动系统。其中,Broadcom NetXtreme BCM5721 GbE支持PCI Express 1x、IPMI 1.5及Broadcom高级服务器程序(BASP)。
  而面向台式机和工作站的BCM5751支持ASF 2.0,BCM5751亦具备PHY层和MAC层,符合IEEE802.3ab规范,支持10/100/1000Mbps自适应和自动线序交叉功能。有别于其他千兆网卡,BCM5751采用PCI Express×1规格介面,理论上传输速度可达250MByteps,不再让PCI总线(理论最大速度133MByteps)成为千兆网卡的瓶颈。
另一款BCM5751M针对移动应用进行了功耗优化,支持可信赖计算组1.1b标准(Trusted Computing Group 1.1b),对攻击提供企业级的认证和防护。
  三种GbE芯片均基于10/100/1000BASE-T千兆以太网MAC规范,内置缓冲区和PHY。另外,三者都是采用0.13μm CMOS制造工艺,均采用196针15x15mm封装。采用BCM5721/5751系列芯片常见产品有微星MSI E7525 Master-S2、华硕NCLV-D等主板产品。
  ●BCM5788系列芯片
  BCM5788 系列芯片包含BCM5788和BCM5788M两款单芯片产品,属于Broadcom公司推出新型“NetLink”系列GbE以太网控制器。 BCM5788是一款完全集成的10/100/1000BASE-T吉比特以太网媒体存取控制器(MAC)和物理层收发器(PHY)解决方案。它包括三速 IEEE 802.3兼容的媒体存取控制器(MAC),PCI 2.2总线接口,片内缓冲存储器和集成的PHY。

  BCM5788采用超低功耗的低压0.13um工艺制造。BCM5788具有的集成PHY32位PCI吉比特以太网控制器,有先进的功率管理性能和超低功 耗(这两款单芯片器件相比前作有更低的功耗,采用Broadcom第5代技术,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该IC除集成物理层和MAC功能外,还集成 了存贮控制器以及时钟频率为33MHz的PCI总线接口等。输入输出电压为3.3V。可提供Windows 98、Windows NT、Windows 2000、Windows Me、Windows XP以及Linux 2.4等多种驱动软件。采用196端子HBGA封装。
  BCM5788和BCM5788M产品通过降低耗电量和价格以适合消费者和小规模业务据点的个人电脑使用,所以其具备不错的性价比——NetLink系列 吉比特以太网GbE控制器BCM5788和BCM5788M更适合于中小型商业电脑和消费类电子所用的网络PC领域。目前的市场状况也是如此,凭借极低的 功耗和不错的性能BCM5788被许多新款中高端主板所广泛采用,成为Intel板载千兆芯片有力的竟争者之一。

六、Intel千兆芯片
  英特尔公司是世界最大的CPU制造商,同样也是电脑、网络和网络连接产品方面的顶尖制造商。在网络方面英特尔是以太网和快速以太网LOM连接技术方面的全 球领袖。Intel的千兆网卡芯片主要有8254*系列,如常见的82541、82543、82543GC、82544EI、82545EM、 82546EB、82547EI、82559等等,其常见产品有铜线系列的千兆网卡Pro/1000T、Pro/1000MT、1000XT,双网口的 1000MTDual Port和四网口的1000MT Quad Port;光纤系列的Pro/1000F、Pro/1000XF、Pro/1000MF等。Intel的千兆网卡芯片具有兼容性好(Intel主板平 台),CPU占用量低,传输速度快,使用稳定的特点,是中高端服务器/工作站/个人电脑产品的较好选择。
  ●Intel 82543GC芯片 Intel 82543GC芯片是一款2001年就已推出的Intel第二代千兆网卡芯片,其是PCI接口千兆网卡的标示性产品之一。82543GC控制器能在一个 MAC单芯片上集成支持10Mbps、100Mbps和1000Mbps的网络连接,这可使以太网、快速以太网和千兆位以太网技术在同一网络里无缝协同应 用,同时对老式以太网向新一代千兆位以太网高速迁移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其更适合于LOM板载使用。一些厂商在推出82543GC独立产品时常常将其与 Vitesse VSC7123、Marvell 88E1020等PHY芯片混合使用。
  82543GC芯片符合IEEE 802.3ab和802.3z规范,支持10M/100M甚至1000M的传输速度;支持网络唤醒和调制解调器唤醒功能;体积大幅缩小,82544EI千 兆以太网控制器的尺寸仅相当于一枚硬币,比以前的控制器小一半以上;支持新型总线,以提供更快、更有效的网络连接;支持多系统。能够广泛支持众多操作系 统,包括Windows、Linux、Netware、Solaris和SCO UnixWare等等;具有先进的自适应(auto-negotiation)和自感应(auto-sensing)功能。
  主要特色:Intel 82543GC Gigabit控制器具备优秀的Gigabit性能表現;采用Intel第二代Gigabit方案消除了服务器瓶颈,64位PCI网卡容易整合在您现行的 以太网络设备中;最远传输距离可达275米(光纤SX传输距离可达550米),可为校园建筑物和企业部门楼层的连线实现快速Gigabit的网络。低干扰 网络,光纤网络免除电磁性嘈杂环境的干扰;从ATM(异步传输模式)或FDDI(光纤分步式资料界面)扩充变更成广泛的Gigabit以太网络部署,实现 高效能的网络。采用Intel 82543GC芯片的常见产品有Intel Pro/1000 T Server Adapter、康柏NC7131 10/100/1000-T千兆网卡(铜介质)/NC6136 1000-SX千兆网卡(光纤介质)等等。
  ●Intel 82544EI芯片   Intel第三代千兆芯片82544EI芯片是一款支持PCI-X的单芯片产品,其成本更低廉,但这种单芯片控制器亦符合IEEE 802.3ab和802.3z规范,能够在铜缆或光缆网络上实现速率高达10/100/1000Mbps的连接。
  英特尔82544EI千兆以太网控制器这种新型的单芯片控制器是一种有助于疏导网上数据流的半导体设备,可大大简化系统设计流程,从而有助于加快千兆以太 网的部署。英特尔82544EI千兆以太网控制器的尺寸同82543GC芯片相当,都比上几代控制器小一半以上(其中英特尔82544EI千兆以太网控制 器尺寸为27*27mm,同系列的英特尔82544GC千兆以太网控制器尺寸为21*21mm),其主要功能亦相同。
  此外,其功耗仅相当于前几代产品的50%,因而产生的热量少,可增强系统的可靠性。相比之下,其他公司的千兆以太网需要采用复杂的主板级设计,才能容纳多 颗芯片以执行与英特尔的单芯片解决方案相同功能。所以这款芯片对那些采用主板LOM连接方式,将千兆以太网直接连入服务器、工作站或网络设备中的制造商来 说,这款控制器不仅降低了设计难度,而且降低了制造成本。这款芯片也具有先进的自适应和自感应功能。同时由于这款芯片支持PCI-X总线,相对来说可以比 PCI设备提供更快更有效的网络连接。采用Intel 82544EI芯片常见产品有Intel Pro/1000 XT服务器网卡等。
  ●Intel 82545EM芯片    Intel在2002年推出的第四代千兆网芯片包含82545EM及82540EM、82546EB三款单芯片产品,均支持PCI-X规范,CPU占有量 更低,这三款新的单芯片千兆以太网产品的外形又比原先英特尔生产的千兆以太网系列产品小了近45%,它们的能耗也相应减少。
  其中英特尔82546EB千兆以太网控制器是一种双端口单芯片系统,专门用于服务器;英特尔82545EM千兆以太网控制器是一种双端口单芯片系统,专门 用于工作站;英特尔82540EM专为个人电脑设计,其中82545EM是其中最为廉价的一块,其让数百元拥有千兆网卡成为了可能。
  ●Intel 82547EI芯片   千兆以太网的数据传输率可达到125MB/s,但Intel主板平台以前采用的266MB/s的HUB Link总线达不到此要求,如果千兆以太网仍然走HUB Link总线,以千兆网125MB/s的传输率将占去HUB Link几乎一半的带宽。这将影响其它设备通过HUB Link传输数据,便会出现传输瓶颈问题。如何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呢?Intel推出的CSA通信构架解决了这一问题,而Intel82547EI芯片就是 其组件之一。

YHI1BB1uIsT21hS3fOCeHK9ThzkR-9s0dXh6650ppDtYhNrl9gjEBhNBxowQbNAtqsSfjZo4E0ww/82547EI.png" target=_blank<
  全称为Intel 82547EI CSA 10/100/1000 Mbit千兆以太网控制芯片,采用196-pin PBGA封装形式,其可以说是专为LOM板载而推出的产品。符合IEEE 802.3x通信协议标准,82547EI整合了Intel第五代的Gigabit MAC,还有全双工的PHY,它兼容标准的IEEE802.3以太网,支持1000BASE-T、100BASE-TX和10BASE-T应用。支持网络 唤醒功能,并能自动适配工作在1000Mbps至10Mbps的范围内。特别之处其使用的总线结构既非PCI亦非PCIe,而是采用Intel为千兆网络特别设计的CSA架构,网络数据能够避开PCI瓶颈,通过CSA为千兆网卡提供高达2Gbps的带宽进入系统。
  做为主要配合Intel最新的通信流架构CSA(Communication Streaming Architecture)设计的芯片产品,Intel 82547EI芯片完全放弃使用早期的PCI通信总线,解除了网卡与其它I/O设备抢用PCI总线资源的尴尬局面。跳过HUB Link总线,独享266MB/s的网络总线“Dedicated Network Bus(DNB)”直接将网络数据通过北桥MCH(Memory Control Hubs)送入CPU处理,此方案不但减少HUB Link的负荷,而且降低了传输时延,带来了更高的通信处理性能。从而比总线吞吐率高出30%(达到线路速度),它通过CSA通道可以实现1400- 1500Mbps的双向数据传输率,能够实现如此高的速度完全是绕开PCI总线的结果,连接上PCI总线上的千兆网卡在最佳状态下也只能提供800- 900Mbps的双向数据传输率。
  ●小结:一般只有在Intel的原装主板上才能看到Intel的网络芯片(如低端的Intel Pro/100VE)。从Intel千兆网卡芯片的发展之路我们就可以看出未来网卡的发展方向之一,那就是LOM(板载)→LOM(板载),无论是在服务器/工作站还是个人电脑领域,板载网卡都将最终取代独立网卡成为网卡市场的绝对主流,这种技术趋势无可阻挡。
七、硬网卡
  需要说明的是网卡芯片也有“软硬”之分,特别是对与主板板载(LOM)的网卡芯片来说更是如此,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以太网接口可分为协议层和物理层。
  协议层是由一个叫MAC(Media Access Layer,媒体访问层)控制器的单一模块实现。
  物理层由两部分组成,即PHY(Physical Layer,物理层)和传输器。

  为了使得不同厂家生产的网络设备能够相互连通进行通信,1980年IEEE(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制定了IEEE 802.3标准。可能大家都经常见到IEEE 802.3,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呢?这必须由网络芯片的基本结构说起,一块完整的网络芯片包括OSI网络层模型的两个层: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MAC控制器,物理层则被简称之为PHY层。MAC层相当于网络芯片的大脑,起到明确网卡身份,控制并检测PHY层,处理传输错误和控制流量等功能。PHY层则是网卡的四肢,按照MAC的要求以特定的方式进行传输数据的处理和收发工作。而IEEE 802.3则规定了MAC层和PHY层的工作方式,必须符合CSMA/CD(带冲突检测的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协议)的规定。总而言之,MAC层和PHY层构成了完整的网络芯片,IEEE 802.3则给了其驰骋网络的通行证。其中IEEE802.3u和802.3ab分别是IEEE为100Mbps以太网和1000Mbps以太网,作出的802.3规范补充标准。
  一般将网络实体层(PHY)、管理层(Management Layer)以及媒体存取控制芯片(MAC)高度整合在一起的网卡芯片,或将独立网卡的主芯片、主电路直接集成在主板上的板载网卡,称为“硬网卡”,这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板载方式。代表产品如Broadcom的芯片等。
  而“软网卡”又是怎么回事呢?常见的网卡芯片都是把MAC和PHY集成在一个芯片中,但目前很多主板的南桥芯片已包含了以太网MAC控制功能,只是未提供物理层接口,因此,需外接PHY芯片以提供以太网的接入通道。这类PHY网络芯片就是俗称的“软网卡芯片”,常见的PHY功能的芯片有RTL8201BL、VT6103等等。“软网卡”一般将网络控制芯片的运算部分交给处理器或南桥芯片处理,以简化线路设计,从而降低成本,但这样或多或少会占用更多的系统资源。不过,随着电脑技术和硬件性能的不断进步,目前很多“软网卡”在整体性能上已接近同档次的“硬网卡”,它对系统资源的占用已大大降低,成本也更低,值得一般家庭或办公用户考虑。从理论上看,同档次的板载“硬网卡”在性能上要强于“软网卡”,在CPU占用率上更低,适合于强调性能的用户选用。
集成了MAC的RTL8100C个头明显要大于RTL8201
  RTL8201BL和VSC8201,两款芯片都是只具备PHY层结构,对CPU有一定的依赖,但平均超过40%的CPU占用率是无法容忍的!尤其要指出的是VSC6201网络芯片在搭配NForce4和S939 Athlon 3000+ 的平台上居然有如此吓人的CPU占用率,若是在稍微低端的平台上使用该网络芯片,情况将会惨不忍睹!VT6103和RTL8100C都是经过市场的再三考验依然屹立不倒的产品,两款芯片在一系列的测试中都斗得难分难解,难怪它们都成为了板载网卡的经典产品。但千兆网络芯片的情况则不太乐观,除了Intel的产品表现比较突出外,我们看到了每块千兆网卡都各有各的问题,看来板载千兆网卡的路还有很长要走。

八、图解网卡硬件
  一)网卡的主要特点
  网卡(Network Interface Card,简称NIC),也称网络适配器,是电脑与局域网相互连接的设备。无论是普通电脑还是高端服务器,只要连接到局域网,就都需要安装一块网卡。如果有必要,一台电脑也可以同时安装两块或多块网卡。
  电脑之间在进行相互通讯时,数据不是以流而是以帧的方式进行传输的。我们可以把帧看做是一种数据包,在数据包中不仅包含有数据信息,而且还包含有数据的发送地、接收地信息和数据的校验信息。一块网卡包括OSI模型的两个层——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物理层定义了数据传送与接收所需要的电与光信号、线路状态、时钟基准、数据编码和电路等,并向数据链路层设备提供标准接口。数据链路层则提供寻址机构、数据帧的构建、数据差错检查、传送控制、向网络层提供标准的数据接口等功能。
  网卡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将电脑的数据封装为帧,并通过网线(对无线网络来说就是电磁波)将数据发送到网络上去;二是接收网络上其它设备传过来的帧,并将帧重新组合成数据,发送到所在的电脑中。网卡能接收所有在网络上传输的信号,但正常情况下只接受发送到该电脑的帧和广播帧,将其余的帧丢弃。然后,传送到系统CPU做进一步处理。当电脑发送数据时,网卡等待合适的时间将分组插入到数据流中。接收系统通知电脑消息是否完整地到达,如果出现问题,将要求对方重新发送。

  二)图解网卡
  以最常见的PCI接口的网卡为例,一块网卡主要由PCB线路板、主芯片、数据汞、金手指(总线插槽接口)、BOOTROM、EEPROM、晶振、RJ45接口、指示灯、固定片等等,以及一些二极管、电阻电容等组成。下面我们就来分别了解一下其中主要部件。

  图2 图解PCI网卡
  ●主芯片

  图3 最常见的8139D芯片
  网卡的主控制芯片是网卡的核心元件,一块网卡性能的好坏和功能的强弱多寡,主要就是看这块芯片的质量。以常见的Realtek公司推出的RTL8139C和RTL8139D为例,二者首先在封装上略有不同,前者是128pin QFP/LQFP而后者为100pin,其次在搭配的EEPROM上,RTL8139C比后者多出了对93c56的支持,而RTL8139D是93C46。但是在功能方面,RTL8139D更强一些,它多提供了对PCI Multi-function和PCI-bridge I/F的支持,PCI Multi-function允许把RTL8139D芯片和其他的功能芯片(如硬件调制解调芯片)设计在同块PCB板上协同工作来做成不同种类的多功能卡,在其中RTL8139起的作用是辨别LAN信号还是PCI总线信号的作用;RTL8139D还增强了电源管理功能。RTL8169是Realtek公司推出的千兆网卡芯片,秉承RTL8139D的各种优点,在千兆网络性能表现上更有突破。

  如果按网卡主芯片的速度来划分,常见的10/100M自适应网卡芯片有Realtek 8139系列/810X系列、VIA VT610*系列、Intel 82550PM/82559系列、Broadcom 44xx系列、3COM 3C920系列、Davicom DM9102、Mxic MX98715等等。
  常见的10/100/1000M自适应网卡芯片有Intel的8254*系列,Broadcom的BCM57**系列,Marvell的88E8001/88E8053/88E806*系列,Realtek的RTL8169S-32/64、RTL8110S-32/64(LOM 主板板载)、RTL8169SB、RTL8110SB(LOM)、RTL8168(PCI Express)、RTL8111(LOM、PCI Express)系列,VIA的VT612*系列等等。
   ●BOOTROM
  BOOTROM插座也就是常说的无盘启动ROM接口,其是用来通过远程启动服务构造无盘工作站的。远程启动服务(Remoteboot,通常也叫RPL)使通过使用服务器硬盘上的软件来代替工作站硬盘引导一台网络上的工作站成为可能。网卡上必须装有一个RPL(Remote Program Load远程初始程序加载)ROM芯片才能实现无盘启动,每一种RPL ROM芯片都是为一类特定的网络接口卡而制作的,它们之间不能互换。带有RPL的网络接口卡发出引导记录请求的广播(broadcasts),服务器自动的建立一个连接来响应它,并加载MS-DOS启动文件到工作站的内存中。

  图7 BOOTROM插座及其中心的93C46 EEPROM芯片
 此外,在BOOTROM插槽中心一般还有一颗93C46、93LC46或93c56的EEPROM芯片(93C56是128*16bit的EEPROM,而93C46是64*16bit的EEPROM),它相当于网卡的BIOS,里面记录了网卡芯片的供应商ID、子系统供应商ID、网卡的MAC地址、网卡的一些配置,如总线上PHY的地址,BOOTROM的容量,是否启用BOOTROM引导系统等内容。主板板载网卡的EEPROM信息一般集成在主板BIOS中。
开机提示Reatek RTL8139(a/b/c)/RTL8130 Boot Agent Press Shist-F10 to configure......你可以关闭网络远程启动设置成硬盘启动,或者在这个画面出现时按SHIFT+F10,进入网卡设置程序,里面应该可以设置成开机时不检测网卡启动ROM,那么就可以跳过这个画面了。 这是因为这块网卡有点特别,它有一块BOOTROOM芯片,主要为无盘服务器或者远程启动所用。SHIFT+F10设置其参数设置意思为:
第一项,网络协议的选择,这里的选项有二个,具体内容一时也说不清
第二项是启动次序的设置,依次为:BOOTROOM启动(使用第19中断 )、PnP (Plug and Play 选择即插即用设备启动)、禁用BOOTROM启动、按照BIOS设置启动
第三项是是否显示你图片上的那个信息
第四项是显示该信息的时间(3/5/8秒)

  ●LED指示灯
   一般来讲,每块网卡都具有1个以上的LED(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用来表示网卡的不同工作状态,以方便我们查看网卡是否工作正常。典型的LED指示灯有Link/Act、Full、Power等。Link/Act表示连接活动状态,Full表示是否全双工(Full Duplex),而Power是电源指示(主要用在USB或PCMCIA网卡上)等。
  ●网络唤醒接口
  早期网卡上还有一个专门的3芯插座网络唤醒(WOL)接口(PCI2.1标准网卡),Wake On LAN(网络唤醒)提供了远程唤醒计算机的功能,它是IBM公司和Intel公司于1996年10月成立的先进管理性联盟(Advanced Manageability Alliance)的一项成果,它可以让管理员在非工作时间远程唤醒计算机,并使它们自动完成一些管理服务,例如软件的更新或者病毒扫描。它也是Wired for Management基本规范中的一部分。网络唤醒的工作原理是先由一个管理软件包发出一个基于Magic Packet标准的唤醒帧,支持网络唤醒的网卡收到唤醒帧后对其进行分析并确定该帧是否包含本网卡的MAC地址。如果包含本网卡的MAC地址,该计算机系统就会自动进入开机状态。
  目前主流的独立网卡或主板板载网卡都符合PCI2.2及以上的规范,所以不再需要这个接口,要启动网络唤醒功能,只需到主板BIOS中启用“Wake on PCI Card”功能即可。

九、第三方功能扩展芯片

  RAID控制芯片
  Redundant Array of Inexpensive Disks的缩写,中文称为廉价磁盘冗余阵列。RAID就是一种由多块硬盘构成的冗余阵列。虽然RAID包含多块硬盘,但是在操作系统下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型存储设备出现。Raid控制芯片则是指控制执行Raid功能的辅助芯片,常见为Intel ICH5R、VIA VT8237、SIS 964、nVidia nForce3 250GB

Highpoint的HPT372 IDE RAID控制芯片
Promise PDC20378 SATA/IDE RAID控制芯片
Silicon Image Sil3112 SATA RAID控制芯片

  目前RAID芯片制造商包含了Promise科技、Silicon Image公司和HighPoint科技三家,其中Promise科技在RAID芯片市场当中的市场占有率最大,台湾主机板厂商大都在主机板上集成了来自于Promise科技的RAID芯片。尽管Promise科技出品的RAID芯片提供了RAID 1, RAID 0和RAID 0+1功能,但是价格比Intel ICH5R南桥芯片高出了50%。面对芯片组厂商插足RAID芯片市场,Promise科技表示将对旗下低端的RAID芯片产品进行降价。

I/O
  I/O控制芯片就是输入输出管理芯片,顾名思义它负责对系统所有的输入输出设备进行管理,并口、串口、软驱、PS/2等接口都通过I/O控制芯片来实现。此外,如今的I/O控制芯片往往还具备CPU过电压保护、风扇转速监测、5V/12V电压监测等硬件监控功能。目前主流主板所采用的I/O控制芯片以ITE或者Winbond的产品为主。一般而言,一种规格的I/O控制芯片总是与一种芯片组配合使用,如W83627THF I/O控制芯片就通常与I945/P965芯片组配合。此外,在VIA 686A/B南桥时代,I/O控制芯片甚至被整合进南桥芯片,不过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延续,如今主流南桥芯片都采用额外的I/O控制芯片,以便腾出空间,集成更为重要与复杂的功能。

  传统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都集成于南桥芯片,但是其效果并不很好,无法做到大幅度节省电能。此外,在实现STR休眠功能时,各种兼容性问题也令人头痛不已。为此,Winbond开发了W83301R电源管理芯片。W83301R可以同时支持DRAM内存的深层次休眠,目前主要有升技、磐正等主板所采用。其它一些常见的电源管理芯片有Realteck RT9237、HIP6302等。
常用主板场效管、快恢复二极管、特殊电源IC、晶振
  电脑要进行正确的数据传送以及正常的运行,没有时钟信号是不行的。时钟信号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同步,因为在数据传送过程中,对时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数据在传输过程不出差错。时钟信号首先设定了一个基准,我们可以用它来确定其它信号的宽度,另外时钟信号能够保证收发数据双方的同步。主板上的时钟频率发生器可以给出CPU的外频频率,而倍频由CPU自身的电路决定。ICS D80A是目前普遍采用的钟频率发生器,更高端的超频主板则使用Cypress CY28551。
  随着CPU外频的提高,时钟频率发生器也再不断升级。老主板往往无法支持最新的CPU,其中很关键的原因便是时钟频率发生器不能给出更高的外频频率。此外,时钟频率发生器还配合晶振负责对AGP/PCI/PCI Express进行分频。有些时钟频率发生器虽然能够支持很高的外频频率,但是由于无法支持更高的分频倍率而导致CPU在超频时PCI频率过高,系统无法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