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器件的几种保护方式

楼主(2016-02-21):
大家在做各种电源的时候 都会碰到怎样有效保护功率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难题,下面我来说一下市面上常见的保护方式。大家可以参考
强烈推荐工作状态保护方式 可以有效保护功率器件不受损害,不管出现任何状况 先保证功率器件不损坏
1。保险丝

这是一种传统的保护方式,保险丝一般串接在电路的电源输入端用以控制电路的总电流,当电路出现故障后,导致其发热升温自行融化,切断电源达到保护目的,由于保险丝中流过的是电路的总电流,单只功率器件的工作电流变化不足以引起保险丝有效反应,只能在功率器件损坏或者短路等恶性事件发生时候才能保护 只起到防止故障进一步扩大的作用 对于半导体功率器件很难起到保护作用。
2。检测主电路电流

该方法是在主电路电源输入端串联接入检测元件,通过检测电路中的总电流再检测元件上的电压降,获得相应电流电压信号 再经放大处理 与保护设定值相比较 决定保护与否   由于此保护方法采用了电子技术保护 与保险丝相比 其灵敏度和反应速度都大有提高 不过此方法检测的仍然是电路的总电流 单只功率器件的变化不足以引起保护电路有效反应  所以这个方法总是在故障形成之后才出现保护  对于功率器件几乎没有保护作用
3,检测单只功率器件工作电流

这种方法是现在用的最多的一种 对于功率器件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该方法是在被保护功率器件的电流通路串入检测元件 通过检测被保护器件的工作电流在检测元件上的电压信号 经过处理获得保护信号 该方法的检测灵敏度比检测主电流要高  效果也更好 不过因为该方法是检测电流  且总是在故障形成 被保护器件收到高压 大电流冲击后才能检测到保护信号 然后进行保护 造成取样信号对故障发生时间仍然有延时 所以该方法对负载短路 恶性过流等故障起初有一定保护作用  经过故障电流的冲击后还是无法避免损坏
4,并联式检测工作状态

这种保护方式现在应用还不算普遍 不是专业级别的了解较少   该方法是通过检测被保护器件输入和输出信号电平 来获得被保护器件的工作状态信号  然后根据输入和输出电平的逻辑关系判断电路是否出现故障 然后决定是否强制切断被保护器件本身的输入或输入端接地等有效措施保护功率器件
由于该电路检测的是电压信号 可以在电路出现异常时候及时发现 在故障电流还没有形成即可进行保护 避免了故障电流对器件的冲击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保护方式
任何功率半导体器件在工作时输入和输出端的工作状态都有一定的电位逻辑关系 一旦发生变化 即表示有故障形成 这样就可以有效保护器件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