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车制作(电路图 程序 元件列表)

楼主(2016-02-21):
这个是蓝牙小车的实物图:
下面是电路图:

准备元件列表:
40P集成电路座  1 ; L9110电机驱动 两个 ;STC89C51单片机1块; HC-06蓝牙模块1个   4轮小车底盘加马达轮胎 ;10K电阻 1个;10uF电解电容1个; 30pF无极电容两个   11.0592MHz晶振1个;按钮开关1个,排针若干,杜邦线若干,5V锂电池1块。整流二极管 两个。
蓝牙遥控小车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QOA1=P1^0;
sbit QOB1=P1^1;
sbit QOA2=P1^2;
sbit QOB2=P1^3;
sbit HOA1=P2^0;
sbit HOB1=P2^1;
sbit HOA2=P2^2;
sbit HOB2=P2^3;
uchar a;
void qianjin()
{QOA1=1;
QOB1=0;
QOA2=1;
QOB2=0;
HOA1=1;
HOB1=0;
HOA2=1;
HOB2=0;
}
void houtui()
{QOB1=1;
QOA2=0;
QOB2=1;
HOA1=0;
HOB1=1;
HOA2=0;
HOB2=1;}
void zuozhuan()
{QOA1=1;
QOB1=0;
QOA2=0;
QOB2=0;
HOA1=1;
HOB1=0;
HOA2=0;
HOB2=0;
}
void youzhuan()
{QOA1=0;
QOB1=0;
QOA2=1;
QOB2=0;
HOA1=0;
HOB1=0;
HOA2=1;
HOB2=0;
}
void ting()
{QOA1=0;
QOB1=0;
QOA2=0;
QOB2=0;
HOA1=0;
HOB1=0;
HOA2=0;
HOB2=0;}
void con()interrupt 4
{EA=0;
a=SBUF;
RI=0;
EA=1;}
void main()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while(1)
{switch(a)
{case 'A':qianjin();break;
case 'B':houtui();break;
case 'C':zuozhuan();break;
case 'D':youzhuan();break;
default:ting();break;}}}

网友A:
请问大神L9110电机驱动  ; HC-06蓝牙模块都可以在网上买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L9110电机驱动  ; HC-06蓝牙模块都可以在网上买到吗

当然可以,很容易买到

网友C:
这个程序能烧写到stc89c52rc单片机里面吗

网友C:
hc05蓝牙模块能用么

网友D:
这里的A,B,C,D是蓝牙发送给单片机的吗!还有用手机蓝牙可以达到吗?那应该怎么设置???希望能告诉我!非常感谢

网友E:
楼主你的手机端APP发个呗,谢谢分享

网友F(2016-05-10):
楼主,你这个没时间程序,你这程序可以用不?

网友G:
楼主,你的电池是几号的

网友H:
有没有手机APP

网友I(2016-10-31):
能分享一下蓝牙控制的app么楼主

网友J(2018-06-23):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L9110电机驱动  ; HC-06蓝牙模块都可以在网上买到吗

我也觉得可以,我想知道能不能控制方向

网友K(2018-12-27):
为什么程序下载到小车上蜂鸣器会一直响,求大神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