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安装规范最新完整版 好好收藏

楼主(2016-02-21):
水电安装规范内容:

1)布线的原则:横平竖直.使用专用中财PVC阻 燃型电线管,线管在线槽中必须固定,线盒与线管相接时应使用锁母,直管每隔80公分使用一个管卡,拐角处每隔20公分使用一个管卡。

2) 插座在墙的上部,在墙面垂直向上开槽,至 墙的顶部安装装饰角线的安装线内,如果是在墙的下部,垂直向下开槽至安装踢脚板的底部,开槽深度应一致,槽线及顶直应先在墙面弹出控制线后,再用切割机切割墙面,用机器开槽。

3) 使用中财PVC管,在弯管时用弹簧现弯,不 得使用90度弯头及三通(在这一点上目前我们基本没有出现这一类情况),线路安装时必须加护线套管,采用胶粘进行连接,套管边接应紧密.平直.平顺.直角拐角处应将角内侧切开,切口一侧切圆弧形接 口后,折弯安装。

4) 管道绞牙深度适中,无毛刺。管道连接处用 生料带缠5-6圈,管道绞牙数为5牙-6牙,直到拧紧接头,不允许烂牙接进管中。

5) 导线装入套管后,应使用导线固定工具,先 固定在墙面及墙内后,再抹灰隐蔽。

6) 严禁线管直接铺设在复合板下面,(在这一 点上我们目前没有做的很好,以后我们会和客户交流好,复合地板一定要进行开槽处理。)在实木地板下的线管必须有加固措施。

7) 严禁线管铺设在厨房.卫生间地面上,防止 水渗入线管内。(在卫生间的地面上不能有任何的线管,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加强处理。)

8) 穿入线管的导线不应大于线管的孔面积40% ,管内导线不得有接头,不同用途的导线严禁混穿于一根线管内。

9) 导线进入线盒必须保证留有一定的长度,留 有10~15厘米,音响留100厘米,穿软管以便进行开关.插座的安装维修。

10) 装水管距离墙面应为1.5公分,左热右冷, 间距15公分中。

11) 电线与水管平行距不应小于30公分,交叉. 过桥距不应小于10公分。

12) 电线点与点不能有接头,吊顶内的暗线必 须有阻燃管保护。

13) 水电验收合格后,方可粉平线槽,墙槽应 用1:3水泥砂浆填补密实(应分两次粉平墙面。)

二.强电系统施工工艺要求

1) 每户应设置分户配电箱,配电箱安装位置, 漏电箱安装位置:应安装在易操作位置,便于日常维修。

2) 配电箱内应设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应 不大于30mA,有过负荷、过电压保护功能,并分数路出线,分别控制照明、空调、插座等,其回路应确保负荷正常使用。箱体的底面离地面高度变宽宜1.8 米。原配电箱位置一般不可移位,若需移位要加 过渡盒,并与设计,监理确定方案,在监理指导下方能进行施工。

3) 电路排布为所以空调各自独方一路,所以照 明为一路,厨房插座为一路,(厨房.卫生间单放插座 ,卫生间用电设施及卫生间插座为一路,除厨,卫以外的所以普通插座为一路,不同的房型均可参照以上的办法。

4) 两路线的零线,地线不能共用。两路线不能 穿同一管内,电线和暖气、热水、煤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mm,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mm。

5) 入户总开最少为60A以上,客厅和空调最好 为40A。

6) 卫生间安装浴霸的应单独分路,线直径为 2.5mm平方,卫生间内安装电水器时应单独分路,视容量大,小确定用线截面,一般为2.5mm平方4mm平方左右。

7) 厨房用电:厨房需要单独分路导线径2.5mm 平方.

8) 普通插座与灯具超过25只的需增加分路进行 控制。

9) 导线色标:配电箱及各回路配线均需规范要 求进行分色。

10) 配线时,相线与零线的颜色应不同,同一 住宅相线(L)颜色应统一,零线(N)宜用蓝色,保护线(PE)必须用黄绿双色线。穿入配管导线的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接头搭接应牢固,绝缘带包缠应均匀紧密。

11) 文明施工,规范施工,加速施工,给整个 工程开个好头。

三.弱电系统施工的技术施工要求

1) 电话必须使用专用电话线穿线管敷设,不能 与其他线混穿一管。

2) TV有线电视线必须采用符合要求的同轴电缆 线(宽频7.5II),并严禁对接,有线网络线的弯曲半径>或=8D(R为64MM)。

3) TV有线电视线严禁与网络线混穿一管。

4) 强弱电严禁在同一根管内铺设,不得接入同 一个接线盒。

5) 强弱电线管间距要大于15mm。电话线、电视 线等信号线不能和电线平行走线。

6) 四终端以下的安装,应采用分频器(分配器) 。分配必须安装在120型的大方线盒内(TV盒)减少电平信号的损失,同时又便于维修。

7) 进行通电实验,检查所有电器元件的工作状 态功能是否正常。

8) 留足音响线出口的长度方便以后移位(应留 足1米距离),并保护。

9) 完毕后有电工绘制电路图(电器排列平面图 ,系统图)。(这一点上我们做的很不够,以后一定要做到这点。)

10) 电工必须配有持证上岗,配备规范电工工 具。

11) 电工工作时必须穿绝缘鞋,必须两人以上 操作,严禁穿短裤进行工作,文明施工。

四.灯具的安装工艺要求

1) 灯具的安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牢固。

2) 室内安装壁灯、床头灯、台灯、落地灯、镜 前灯等灯具时,高度低于2.4m及以下的灯具的金属外壳均应接地可靠,以保证使用安全。

3) 卫生间及厨房装矮脚灯头时,宜采用瓷螺口 灯头接线,相线(开关线)应接在中心触点端子上,零线接在螺纹端子上。

4) 台灯等带开关的灯头,为了安全,开关手柄 不应有裸露的金属部分。

5) 装饰吊平顶安装各类灯具时,应按照灯具的 安装说明的要求进行安装灯具重量大于3kg应采用预埋吊钩或从屋顶用膨胀螺栓直接固定支吊架安(能用吊平顶吊木龙骨支架安装灯具)。不得挂在相邻的水管、电管上,必须独立吊挂。从灯头箱盒引出的 导线应用软管保护至灯位,防止导线裸露在平顶内。

6) 轻型灯具,可吊挂在原有或有附加大、中龙 骨上,但必须做加固处理。严禁吊挂在空调风管、水管和电管上。

7) 成排灯具必须横平竖直,允许偏差不大于 3mm.

8) 在吊平顶内与灯具连接的导线,必须有软管 保护,不得裸线。

五.开关、插座安装工艺要求

1) 根据设计和客户方案要求确定开关、插座、 灯具的相关位置。

2) 插座、开关安装牢固,四周无缝隙;面向电 源插座的相线和零线的位置右相左零,有接地孔的插座,其他线插应为上方位置,接地应可靠。

3) 插座离地面应不低于200mm。同一室内安装 的插座应采用防触电保护措施的插座;成排安装的插座高低不应大于2mm。

4) 开关、插座整洁无污迹。1.5m以下安装的插 座应采用防守触电保护施的插座;线盒内导线应留有余量,长度宜为150mm。接线时相线进开关,零线直接进灯头,螺口灯头相线不应接外壳。

5) 照明灯开关距地面高度宜为1.3m,开关、插 座距门口为150-200mm,开关不宜装在门后。

6) 出水口大案下方不要有插座和开关,左右距 离有20mm。

7) 开关位置应与灯头位相对应,同一室内开关 方向应一致。

8) 暗盒要平整,不能超出墙平面,安装在木质 材料上的开关、插座的接线盒要接至面板底。线管要低于墙平面,与暗盒连接用暗盒螺母,开关、插座分别要在同一水平上。

成品保护

1) 安装开关、插座时不得碰坏墙面,要保持墙 面的清洁。

2) 开关、插座安装完毕后,不得再次进行喷浆 ,以保持面板的清洁。

3) 其它工种在施工时,不要碰坏和碰歪开关、 插座。

应注意的质量问题

1) 开关、插座的面板不平整,与建筑物表面之 间有缝隙。应调整面板后在拧紧固定螺丝,使其紧贴建筑物表面。

2) 开关未断相,插座的相线、零线及地线压接 混乱,应按要求进行改正。

3) 多灯房间开关与控制灯具顺序不对应。在接 线时应仔细分清各路灯具的导线,依次压接,并保证开关方向一致。

4) 固定面扳的螺丝不统一(有一字和十字螺丝) 。为了美观,应选用统一的螺丝。

5) 同一房间的开关、插座的安装高度这差超出 允许偏差范围,应即时更正。

6) 开关、插座箱内拱头接线,应改为鸡爪接导 线总头,再分支导线接个开关或插座端头。或采用LC安全型压线帽压接总头后,再分支进行导线连接。

六、卫生洁具安装工艺要求

1) 卫生器具外表面洁净无损坏,安装牢固平稳 ,不得松动;各连接处应密封无渗漏;阀门开关灵活。安装完毕后进行不少于2小时盛水试验无渗漏,盛水量分别如下:便器高低落水箱应盛至板手以下10MM处;各种洗涤盆、面盆应盛至溢水口;浴缸应盛至 不少于缸深的三分之一。

2) 坐便器安装;安装前必须检查坐便器有无破 损、裂纹,进水孔与排水口应通畅,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不应盲目安装。坐便器应安装平稳、端正,位于厕所隔间中,位置应正确,并用水平尺度调整平面水平。

3) 地漏安装:地漏应安装在地平最低外,其标 高不应超出地面,最低不得低于地面以下5MM。

4) 蹲式大便器排水孔的中心纵向距离墙体面不 小于540mm:坐式大便器排水孔的中心纵向距墙体面不小于420mm,坐面距地面的高度300mm:洗脸池安装:洗脸洗手盆盆口边距地约800mm;浴盆的上口边距地面不大于520mm.

5) 洗脸池安装:洗脸池台盆上口距地800MM, 台盆安装支架上应接触严密,不得有松动。台盆应用水平尺校正,水平偏差小于等于2MM。三角阀门和脸盆龙头连接采用钢管收紧。

6) 卫生器具的给水连接管不得有凹凸弯偏等缺 陷。

7) 卫生器具固定应牢固。不得在多孔砖或轻型 隔墙中使用膨胀螺栓固定卫生器具。

8) 卫生器具及各种给水管在穿过楼层时周边应 作防漏处理,检查合格后放可进入下道工序施工。

9) 洁具在搬运和安装时要防止磕碰。稳装后洁 具排水口应用防护用品读堵好,镀铬零件用纸包好,一免堵塞或损坏。

10) 在釉面砖、水磨石墙面剔孔洞时,宜用电 钻或先用小錾子轻剔掉釉面,待剔至砖底灰层处放可用力,但不得过猛,以免将面层剔碎或震成空鼓现象。

11) 洁具稳装后,为防止配件丢失或损坏,配 件应在竣工前统一安装。

12) 安装完的洁具应加以保护,防止洁具瓷面 受损和整个洁具损坏。

13) 通水试验前应检查地漏是否畅通,分户阀 门是否关好,然后按层段分房间逐一进行同水试验,以免漏水使装修工程受损。

14) 在冬季室内不通暖时,各种洁具必须将水 放净。存水弯应无积水,以免将洁具和存水弯冻裂。

应注意的质量问题

1) 座便器不平,左右倾斜。原因:稳装时,正 面和两侧垫砖不牢,焦渣天填充后,没有检查,抹灰后不修理,造成高水箱与便器不对中。

2) 高、低水箱拉、拖把不灵活。原因:高、低 水箱内部配件安装时,三个主要部件在水箱内位置不合理。高水箱进水、拉把应放在水箱同侧。以免使用时互相干扰。

3) 零件镀铬表面被破坏。原因:安装时使用管 钳。应使用平面扳手或自制扳手。

4) 坐便器与背水箱中心没对正,弯管歪扭。原 因:划线不对中,便器稳装不正或先稳背箱,后稳便器) 坐便器周围离开地面。原因:下水管口预留过高,稳装前没修理。

6) 立式小便器距墙缝隙太大。原因:甩口尺寸 不准确。

7) 洁具溢水失灵。原因:下水口无溢水眼。

8) 通水之前,将器具内污物清理干净水电安装 规范全部出自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主要有:GB50303-2002<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建筑给水排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02<空调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空调管道的规范比普通给水严得多),GB50166-200<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39-2003<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134-2004<人民防空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GB50254~59-9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50-9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235-97<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411-2007<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行业标准JGJ46-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GB50261-2005<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排水PVC管GJJ/T29 -98,塑料给水管GB/T50349-2005.

实用的验房经验,手把手教你如何去验房?

好不容易熬到交房的日子,是不是很兴奋?可收房验房是件大事,别光顾兴奋,还得仔细检查才是。什么时间去验房?验房要带什么工具?验房的过程都是怎么样的?本篇分享给您的正是网友的这些实用验房经验!

什么时候去验房?

建议收房日期和验房时间

一般房产商通知我们小业主交房时间会比较早,建议大家不要在第一、第二天去收房,因为在那两天,同时来收房的人会很多,而陪同验收房子的人不会有太多时间仔细的陪同你去看房子,最好是第三天或第四天比较好。正常验收房子时间一般是持续2-3个钟头,建议早晨8:30去或下午2:30去。

验房要带什么工具?

需要带的工具

1)1只塑料洗脸盆——用于验收下水管道

2)1只小榔头——用于验收房子墙体与地面是否空鼓

3)1只塞尺——用于测裂缝的宽度

4)1只5米卷尺——用于测量房子的净高

5)1只万用表——用于测试各个强电插座及弱电类是否畅通

6)1只计算器——用于计算数据

7)1只水笔——用于签字

8)1把扫帚——用于打扫室内卫生

9)1只小凳子和一些报纸、塑料带,包装绳——用于时间长,可休息一下及预先封闭下水管道。

验房的过程/流程

STAP1:去物业部门查看资料部分,分别有以下几份资料需要查验——

A、房屋的《住宅质量保证书》--可带走

B、《住宅使用说明书》--可带走

C、《竣工验收备案表》

D、面积实测表

E、管线分布竣工图(水、强电、弱电、结构)--可带走

如果房产商准备充分的话,一般10分钟即可查看完资料。

STAP2:核实面积、合同及价钱多退少补问题

确认售楼合同附图与现实是否一致,结构是否和原设计图相同,房屋面积是否经过房地产部门实际测量,与合同签订面积是否有差异。(先查看售房合同,看之间的误差为多少,一般为3%,3%之内不考虑,超出部分进行处理,建议定合同为2%误差,但是不超过5%比较好)以双方签定合同为准。一般这个时间因人而变,时间为30--40分钟。

STAP3:验收房子

看完那些资料后,基本就可以去验收房子了。这里提醒大家:暂且先不要交付一些物业费用及相关费用,此时物业会催促你来交付,可同他们交流,验收好后,再交付费用。从物业处拿钥匙,分别应该有楼层钥匙、进户门钥匙、信箱钥匙、水表、电表(若有远程抄表另)等几把。接着就可以同物业人员一起去房子里了(记得拿那些工具哦)。

1)详细检查房屋质量,包括门窗、阳台等部位有无开裂现象(阳台裂缝危险大)

【提示】:由于新房子空关时间较长,在门窗轨道里会有一些灰尘和建筑垃圾,所以切不可很冲动,用蛮力推拉门窗,一感觉有阻塞感的时候,仔细查看一下,用扫帚清楚后就可以看了

2)检查墙体平整度、是否渗水、是否有裂缝

【提示】:特别是查看一些墙体是否有水迹,特别是一些山墙、厨房卫生顶面、外墙等地方,如有的话,务必尽快查明原因。

3)仔细检查地面,仔细检查地面有无空壳开裂情况

【提示】:如有空鼓,一定要责成陪同物业人员尽快修复,否则在装修中会很容易打穿楼板,妨碍邻里关系。以上2-3项可用工具小榔头和塞尺。

4)水电煤畅通情况和能否正常使用

大开龙头查漏堵,尽可能让水流大一点、急一点,一来看看水压,二、来试试排水速度。(一般新房子会配一个简易龙头给业主)。用万用表测量各个强弱电是否畅通。

【提示】:关闭分闸,检查各个分闸是否完全控制各分支线路。

5)验收下水情况

先用面盆盛水,再向各个下水处灌水,分别是台盆下水、浴缸下水、马桶下水、厨房和卫生及阳台地漏等,基本是每个下水口应灌入两盆水左右,应听到咕噜噜的声音和表面无积水。

【提示】:做好这些后,确认没问题,要尽快将这些突出下水(如台盆下水、浴缸下水、马桶下水)拿一塑料袋罩着水口,再加以捆实,而象地漏等下水需要塞实(记得留一可拉扯掉的位置)。

6)验收地面下水情况

在厕卫放水,浅浅就行了(约高2cm)。然后约好楼下的业主在24小时后查看其家厕卫的天花。

【提示】:在全部用完水后,应再打开水表,看清楚水表数字,记录下来,同时要记录电表数字。

7)核对买卖合同上注明的设施核对买卖合同上注明的设施、设备等是否有遗漏、品牌、数量是否相符

【提示】:通常在这方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确实要仔细核实。

8)测量一下楼宇的层高

用5米卷尺即可,采样数据来源地点与具体数据,最好把水表、电表数字、楼高、马桶坑距、浴缸长度和宽度、冲淋房尺寸、吊顶高度都记在一个自己的小本子上,同时把一些验收房子的数据和问题写在物业公司提供的纸张上。

最后好了,检查完这些工作,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就交钱去吧;若有问题,需要同物业人员确定解决方案和解决日期,看解决结果是否影响收房,若影响,需要进行交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