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基本概念及术语

楼主(2016-02-21):
1 :什么是LED?
LED是发光二极管的英文缩写(Light emitting diode),显示屏行业所说的“LED”特指能发出可见光波段的LED; 其内部主要为一个PN结。当PN结内的电子与空穴复合时,电子由高能级跃迁到低能级,电子将多余的能量以发射光子(电磁波)的形式释放出来,产生电致发光现象。发光颜色与构成其基底的材质元素有关。
材料: GaAs(砷化镓)红光,GaP(磷化镓)绿光,GaN(氮化镓)蓝色

可视光波长范围:380nm~770nm
380nm以下常称为紫外,770nm以上常称为红外。
红色标准波长:625nm
绿色标准波长:525nm
蓝色标准波长:470nm

2 :什么是像素?
LED显示屏的最小发光像素,同普通电脑显示器中说的“像素”含义相同;
3:什么是像素距(点间距) ?
点间距(像素间距)-相邻像素间的距离,常见点间距
室内:4,4.75,5,6,7.62,8,10
室外:10,12,14,16,18,20,25,31.25

4:什么是点密度?
每平方米的像素点数 点密度=(1000/点间距)2,如PH16的点密度=(1000/16)2=6944点/平米
5: 什么是DIP?
DIP是Double In-line Package 的缩写,双列直插式组装,户外的LED灯即是采用此种封装方式
6: 什么是SMT?什么是SMD?
SMT就是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缩写),是目前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SMD是表面组装器件(Surface mounted device 的缩写);
7: 什么是LED显示模组?
由电路及安装结构确定的、具有显示功能、能通过简单拼装实现显示屏功能的基本单元;
8:什么是LED显示屏?
通过一定的控制方式,由LED器件阵列组成的显示屏幕;
9:什么是插灯模组? 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是指DIP封装的灯将灯脚穿过PCB板,通过焊接将锡灌满在灯孔内,由这种工艺做成的模组就是插灯模组;优点是视角大,亮度高,散热好;缺点是像素密度小;
10:什么是表贴模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表贴也叫做SMT,将SMT封装的灯通过焊接工艺焊接在PCB板的表面,灯脚不用穿过PCB板,由这种工艺做成的模组叫做表贴模组;优点是:显示效果好,像素密度大,适合室内观看;缺点是亮度不够高,灯管自身散热不够好;
11: 什么是亚表贴模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亚表贴是介于DIP和SMT之间的一种产品,其LED灯的封装表面和SMT一样,但是它的正负级引脚和DIP的一样,生产时也是穿过PCB来焊接的,其优点是:亮度高,显示效果好,散热性好;缺点是:工艺较复杂,维修困难;

12:什么是3合1?其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是指将R、G、B三种不同颜色的LED晶片封装在同一个胶体内;优点是:晶片呈圆形排列,混色性好,显示效果好;缺点是:分光分色难,成本高,散热性较差;

13:什么是3并1?其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3并1是指将R、G、B三种独立封装的SMT灯按照一定的间距垂直并列在一起,视角大,亮度高,且散热性好;

14:什么是双基色,伪彩、全彩显示屏?
通过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能够组成不同的显示屏,双基色是由红、绿或黄绿两种颜色组成、伪彩是由红色、黄绿、蓝色三种不同颜色组成、全彩是由红色、纯绿、纯蓝三种不同颜色组成;
15:什么是发光亮度?
LED显示屏单位面积所发出的光强度,单位是cd/㎡,简单说就是一平方米显示屏发出的光强度;
16:什么是亮度等级?
整屏亮度在最低到最高亮度之间的手动或自动调节的级数;
17:什么是灰度等级?
在同一亮度等级下,显示屏从最暗到最亮之间的技术处理级数;
18: 什么是最大亮度?
在一定的环境照度下,LED显示屏个基色在最大亮度和最大灰度等级时;
19: 什么是PCB?
PCB是(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缩写)印刷电路板;
20: 什么是BOM?
BOM是(Bill of material的缩写)物料清单;
21: 什么是白平衡?什么是白平衡调节?
我们所说的白平衡,就是指白色的平衡,即R、G、B三种颜色的亮度比例的平衡;R、G、B三种颜色的亮度比例及白色坐标的调节,称为白平衡调节;
22:什么是对比度?
在一定的环境照度下,LED显示屏最大亮度和背景亮度的比值;
23:什么是色温?
光源发射光的颜色与黑体在某一温度下辐射光色相同时,黑体的温度称为该光源的色温。
24:什么是换帧频率?
单位时间内显示屏画面信息更新的次数;
25:什么是刷新频率?
显示画面被显示屏重复显示的次数;
26:什么是视角?什么是可视角?什么是最佳视角?
视角是观察方向的亮度下降到LED显示屏法线方向亮度的1/2时,同一个平面两个观察方向与法线方向所成的夹角。分为水平和垂直视角;
可视角是刚好能看到显示屏上图像内容的方向,与显示屏法线所成的夹角;
最佳视角是能刚好完整地看到显示屏上的内容,且不偏色,图像内容最清晰的方向与法线所成的夹角;

27:什么是混色距离?什么是最小视距? 什么是最佳视距?
颜色混合距离 RGB三色混合成为单一颜色的距离 点间距×0.5(米)
最小视距 是指能刚好完整地看到显示屏上的内容、显示平滑图像且不偏色的距离 点间距×1 (米)
最佳视距 观看者能看到高度清晰画面的距离 点间距×3 (米)
28:什么是失控点?分几种?
发光状态与控制要求不相符的像素点;失控点分为:盲点(亦称死点)、常亮点(或暗点)、闪点三种;
29:什么是静态驱动?什么是扫描驱动?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从驱动IC的输出脚到像素点之间实行“点对点”的控制叫做静态驱动; 从驱动IC的输出脚到像素点之间实行“点对列”的控制叫做扫描驱动,它需要行控制电路;从驱动板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静态驱动不需要行控制电路,成本较高、但显示效果好、稳定性好、亮度损失较小等;扫描驱动它需要行控制电路,但成本低,显示效果差、稳定性较差、亮度损失较大等;
30:什么是恒流驱动?什么是恒压驱动?
恒流是指在驱动IC允许的工作环境内,恒定的输出设计时规定的电流值;恒压是指在驱动IC允许的工作环境内,恒定的输出设计时规定的电压值;
31:什么是非线性校正?
如果电脑输出的数字信号不加校正的显示在LED显示屏上会出现色彩失真,所以在系统控制电路内,将原来电脑输出的信号经过一个非线性函数计算得出的显示屏所需要的信号,由于前后信号之间属于非线性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叫它作非线性校正;
32: 什么是额定工作电压?什么是工作电压?什么是供电电压?
额定工作电压是指用电器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工作电压是指用电器在额定的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值;供电电压分交流和直流供电电压,我们的显示屏交流供电电压都是AC220V~240V,直流供电电压都是5V;
33: 什么是色彩失真?
是指同一个物体在自然界和在显示屏上显示,两者对于人眼感官视觉的差别;
34: 什么是同步系统,什么是异步系统?
同步和异步是相对于电脑所言的,所谓同步系统,是指显示屏所显示的内容和电脑显示器同步显示的LED显示屏控制系统;异步系统是指,将计算机编辑好的显示数据事先存储在显示屏控制系统内,计算机关机后不会影响LED显示屏的正常显示,可以脱机使用,这样的控制系统就是异步系统;
35: 什么是实像素? 什么是虚拟像素?
实像素是指显示屏上的物理像素点数和实际显示的像素点数是1:1的关系,显示屏实际有多少点,只能显示多少点的图像信息;
虚拟像素就是指显示屏上的物理像素点数和实际显示的像素点数是1:N(N=2、4)的关系,它能显示的图像像素比显示屏的实际像素多2倍或者4倍;
虚拟像素实质上是分时复用的概念,实像素点若为m*n,则虚拟像素点有(2m-1)*(2n-1),若m,n足够大,约等于4m*n,即为实像素的4倍,可使图像分辨率增强,表现更细腻,相对节约成本,但显示小字号文字有问题,且由于是分时扫描,牺牲了部分亮度和刷新率

36:什么是远程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所谓远程并不一定是远距离。远程控制包括主控制端和被控制端在一个局域网内,而空间距离并不远;及主控制端和被控制端在比较远的空间距离内两种;客户要求或者根据客户控制位置超出光纤直接控制的距离,那么就用远程控制;
37:什么是光纤传输?什么是网线传输?
光纤传输是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利用透明的玻璃纤维传输;网线传输是利用金属导线直接电信号进行传输;
38:什么情况下用网线?什么情况下用光纤?
当显示屏和控制电脑的距离小于100M时,用网线传输;当两者间的距离小于500M大于100M时,用多模光纤,当距离大于500M以上时,用单模光纤;
39:什么是局域网控制?什么是互联网控制?
在局域网内部通过一台电脑控制另一台电脑或者连接到它上的外部设备,这种控制方式叫做局域网控制;主控制器通过访问被控制器在Interner网络中的IP地址,达到控制的目的,叫做互联网控制;
40:什么是DVI?什么是VGA?
DVI是Digital Video Interface的缩写,即数字视频接口。它是现在国际通用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接口 ;
VGA的英文全称是Video Graphic Array,即显示绘图阵列。它是R、G、B三种模拟输出得视频信号接口;
41: 什么是数字信号?什么是数字电路?
数字信号指信号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0和1两个有限个数值之内;处理和控制这种信号的电路叫做数字电路;
42:什么是模拟信号?什么是模拟电路?模拟信号指在时间上信号幅度的取值是连续的;处理和控制这种信号的电路就叫做模拟电路;
43:什么是PCI插槽? PCI插槽是基于PCI局部总线(Pedpherd Component Interconnect,周边元件扩展接口)的扩展插槽,
PCI插槽是主板的主要扩展插槽,通过插接不同的扩展卡可以获得目前电脑能实现的几乎所有外接功能;
44: 什么是AGP插槽? 加速图形接口.AGP是一种接口规范,可以使3D图形在普通个人电脑上以更快的速度显示。AGP是一种设计用来更快,更平稳地传送3D图形的接口。它使用普通个人电脑的主内存来刷新显示器显示的图像,支持纹理贴图,零缓冲和阿尔法混合等3D图形技术。
45: GPRS技术对显示屏的用处在那里?在基于移动通信的GPRS数据网络上,将我们LED显示屏的数据通过GPRS收发模块进行数据通信,可以实现远程异地的点对点的小量数据传输!达到远程控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