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专业名词解释

楼主(2016-02-22):
不同的单片机,有着不同的专业名词,包括一些特殊寄存器或硬件地址的命名,但其意义及缩写大同小异。对每个系列的单片机一些指令、特殊寄存器、IO设置等常用的整理一份小资料,当一时记不着时,能马上找来查到。这些也只不过是,一时的遗忘或混乱,翻一下即可恢复记忆。收录整理一些关于最为常用的以51为例的单片机专业名词解释,与有缘人分享交流。
PC = progammer counter //程序计数器
ACC = accumulate //累加器
PSW = progammer status word //程序状态字
SP = stack point //堆栈指针
DPTR = data point register //数据指针 寄存器
IP = interrupt priority //中断优先级
IE = interrupt enable // 中断使能
TMOD = timer mode //定时器 方式 (定时器/计数器 控制寄存器)
ALE = alter (变更,可能是)
PSEN = progammer saving enable //程序存储器使能(选择外部程序存储器的意思)
EA = enable all(允许所有中断)完整应该是 enable all interrupt
PROG = progamme (程序)
SFR = special funtion register //特殊功能寄存器
TCON = timer control //定时器控制
PCON = power control //电源控制
MSB = most significant bit//最高有效位
LSB = last significant bit//最低有效位
CY = carry //进位(标志)
AC = assistant carry //辅助进位
OV = overflow //溢出
ORG = originally //起始来源
DB = define byte //字节定义
EQU = equal //等于
DW = define word //字定义
E = enable //使能
OE = output enable //输出使能
RD = read //读
WR = write //写
中断部分:
INT0 = interrupt 0 //中断0
INT1 = interrupt 1//中断1
T0 = timer 0 //定时器0
T1 = timer 1 //定时器1
TF1 = timer1 flag //定时器1 标志 (其实是定时器1中断标志位)
IE1 = interrupt exterior //(外部中断请求)
IT1 = interrupt touch //(外部中断触发方式)
ES = enable serial //串行使能
ET = enable timer //定时器使能
EX = enable exterior //外部使能(中断)
PX = priority exterior //外部中断优先级
PT = priority timer //定时器优先级
PS = priority serial //串口优先级

XTAL: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外部晶体振荡器
CLKOUT:Clock out,时钟输出
BUSWDITH:总线宽度
Vref:参考电压(带ADC的单片机中有的)
RESET:复位,重启
HSO:High Speed Output,高速输出
HSI:High Speed Input:高速输入
INST:Instruction,指令
READY:就绪,总线中的就绪信号或引脚
NMI:No Mask Interruput (Input):不可屏蔽的中断请求(输入)
RXD:Receive Data ,接收串行数据,单片机中有UART/USART功能的串行数据输入引脚
TXD:Transmit Data,发送串行数据,单片机中有UART/USART功能的串行数据输出引脚
EA:External Address Enable,外部存储器地址允许,针对51单片机而言 //这个应该是EA拨
RD:ReaD,存储器的读信号
WR:WRite,存储器的写信号
BHE:Bank High Enable:存储器的高位允许,如在80286系统中RAM的组织为16位的,分为高8位和低8位数据,分别的控制信号为BHE和BLE
ALE:Address Latch Enable,地址信号锁定允许,这在早期Intel总线结构中是必不可少的信号,常和锁存器使用来分离地址/数据复用端口的地址和数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