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数码管循环显示00~99的实验

楼主(2016-02-22):
   现在让我们用实验板上的两个数码管来做一个循环显示00~99数字的实验,先来完成必要的硬件部分,
   数码管有共阴和共阳的区分,单片机都可以进行驱动,但是驱动的方法却不同,并且相应的0~9的显示代码也正好相反。
首先我们来介绍两位共阳数码管的单片机驱动方法,电路如下图:

   网友可以看到:P2.6和P2.7端口分别控制数码管的十位和个位的供电,当相应的端口变成低电平时,驱动相应的三极管会导通,+5V通过IN4148二极管和驱动三极管给数码管相应的位供电,这时只要P0口送出数字的显示代码,数码管就能正常显示数字。
   因为要显示两位不同的数字,所以必须用动态扫描的方法来实现,就是先个位显示1毫秒,再十位显示1毫秒,不断循环,这样只要扫描时间小于1/50秒,就会因为人眼的视觉残留效应,看到两位不同的数字稳定显示。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种共阴数码管的单片机驱动方法,电路如下图:
   网友可以看到:+5V通过1K的排阻直接给数码管的8个段位供电,P2.6和P2.7端口分别控制数码管的十位和个位的供电,当相应的端口变成低电平时,相应的位可以吸入电流。单片机的P0口输出的数据相当于将数码管不要显示的数字段对地短路,这样数码管就会显示需要的数字。
   网友可以看到,共阴数码管的硬件更简单,所以在批量生产时,硬件开销小,节省PCB面积,减少焊接工作量,降低综合成本,所以采用共阴数码管更有利于批量生产,现在销售的试验板都是采用共阴数码管了。
以下是用AT89C51实验板的两位数码管显示00~99依次循环的汇编语言程序

  1. a_bit equ 20h ;数码管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2. b_bit equ 21h ;数码管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3. temp equ 22h ;计数器数值存放内存位置
  4. star: mov temp,#0 ;初始化计数器,从0开始
  5. stlop: acall display;调用显示子程序
  6. inc temp;对计数器加1
  7. mov a,temp
  8. cjne a,#100,next ;判断计数器是否满100?
  9. mov temp,#0;满100就清零重新开始
  10. next: ljmp stlop;不满就循环执行
  11. ;显示子程序
  12. display: mov a,temp ;将temp中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
  13.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14. div ab
  15. mov b_bit,a ;十位在a
  16. mov a_bit,b ;个位在b
  17. mov dptr,#numtab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18. mov r0,#4
  19. dpl1: mov r1,#250 ;
  20. dplop: mov a,a_bit ;取个位数
  21.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22. mov p0,a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23. clr p2.7 ;开个位显示
  24. acall d1ms ;显示162微秒
  25. setb p2.7;关闭个位显示,防止鬼影
  26. mov a,b_bit ;取十位数
  27.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28. mov p0,a ;送出十位的7段代码
  29. clr p2.6 ;开十位显示
  30. acall d1ms ;显示162微秒
  31. setb p2.6;关闭十位显示,防止鬼影
  32. djnz r1,dplop ;循环执行250次
  33. djnz r0,dpl1 ;循环执行250X4=1000次
  34. ret

;2+2X80=162微秒,延时按12MHZ计算
D1MS: MOV R7,#80
DJNZ R7,$
RET
;实验板上的7段数码管0~9数字的共阴显示代码
numtab: DB 0CFH,03H,5DH,5BH,93H,0DAH,0DEH,43H,0DFH,0DBH
end
;如果是共阳数码管的显示代码
numtab: DB 30H,0FCH,0A2H,0A4H,06CH,25H,21H,0BCH,20H,2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