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温度 带上限程序 温度上限调节 LCD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6-02-22):
;在前一篇:http://www.51hei.com/bbs/dpj-44013-1.html 的基础上,有增加几个按键,.P0.0 进入温度调节 P0.1十位位温度调节     P0.2 个位温度调节 P0.3退出温度调节
不足之处:1.温度只能在30度到40度之间调节
                  2.没有增加软件去抖动

ORG 0000H
;单片机内存分配申明!
TEMPER_L EQU 29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低8位
TEMPER_H EQU 28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高8位
FLAG1       EQU 38H;是否检测到DS18B20标志位
a_bit       equ 20h ;数码管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b_bit       equ 21h ;数码管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c_bit       equ 22h ;按键个位内存地址
d_bit       equ 23h     ;按键个位内存地址
e_bit       equ 24h
RS EQU P3.7;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RW EQU P3.6 ;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E EQU P3.5 ;确定具体硬件的连接方式
          MOV A,29H
          MOV C,40H;将28H中的最低位移入C
          RRC A
          MOV C,41H
          RRC A
          MOV C,42H
          RRC A
          MOV C,43H
          RRC A
          MOV 29H,A
          clr c
          setb p3.0;zhelikais从这里开始是我填加的温度控制
          acall key
          CJNE A,e_bit,FIT
          SETB P3.0
          AJMP DISLED
      FIT:CPL C
          MOV P3.0,C;jiesu到这里结束
DISLED:LCALL DISPLAY;调用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AJMP MAIN
;DS18B20复位初始化子程序
INIT_1820:SETB P2.2
             NOP
             CLR P2.2;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3
        TSR1: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TSR1
             SETB P2.2;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25H
        TSR2:JNB P2.2,TSR3;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 延时
        TSR3:SETB FLAG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CLR P1.7;检查到DS18B20就点亮P1.7LED,与传感器通信成功
             LJMP TSR5
        TSR4:CLR FLAG1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CLR P1.1;未检查到DS18B20就点亮P1.1LED,与传感器通信失败
             LJMP TSR7
        TSR5:MOV R0,#117
        TSR6:DJNZ R0,TSR6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SETB P2.2
             RET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的子程序
GET_TEMPER:SETB P2.2
              LCALL INIT_1820;先复位DS18B20
              JB FLAG1,TSS2
              CLR P1.2
              RET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2:CLR P1.3;DS18B20已经被检测到!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DISPLAY;这里通过调用显示子程序实现延时一段时间,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微秒
              LCALL INIT_1820;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到35H/36H
              CLR P1.4
              RET
;写DS18B20的子程序(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WRITE_1820:MOV R2,#8;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CLR P2.2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2.2,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2.2
              NOP
              DJNZ R2,WR1
              SETB P2.2
              RET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READ_18200: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29H ; 低位存入29H(TEMPER_L),高位存入28H(TEMPER_H)
         RE00:MOV R2,#8;数据一共有8位
         RE01:CLR C
              SETB P2.2
              NOP
              NOP
              CLR P2.2
              NOP
              NOP
              NOP
              SETB P2.2
              MOV R3,#9
         RE10:DJNZ R3,RE10
              MOV C,P2.2
              MOV R3,#23
         RE20:DJNZ R3,RE20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键盘扫描程序
key:       nop
           mov r2,#00h
           mov r3,#00h
           jb p0.0,sss
mai:       jnb p0.1,key1
           jnb p0.2,key2
           jnb p0.3,sss
           ljmp mai
sss:       LJMP fff
key1:      mov r2,#0ffh
q1:        jnb p0.1,$
           inc r2
           mov a,r2
           cjne r2,#0ah,q2
           ljmp key1
q2:        mov a,r2
           swap a
           add a,r3
           subb a,#12h
           mov e_bit,a
           mov a,r2
           add a,#30h
           mov c_bit,a
           acall display0
q3:
           jnb p0.1,q1
           jnb p0.2,key2
           jnb p0.3,sss
           ljmp q3
key2:      mov r3,#0ffh
q4:        jnb p0.2,$
           inc r3
           mov a,r3
           cjne r3,#0ah,q5
           ljmp key1
q5:        mov a,r2
           swap a
           add a,r3
           subb a,#12h
           mov e_bit,a
           mov a,r3
           add a,#30h
           mov d_bit,a
           acall display0
q6:
           jnb p0.1,q1
           jnb p0.2,q4
           jnb p0.3,sss
           ljmp q6
        display0:
        acall DL100MS
        acall DL100MS

        MOV P1,#00000001B; ;清屏并光标复位
        ACALL ENABLE;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111000B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001111B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000110B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C0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c_bit ;;字母A的代码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
        MOV P1,#0C1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d_bit ;;字母A的代码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
        ret
fff: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lay: acall DL100MS
            acall DL100MS
            mov a,29H;将29H中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div ab
            mov b_bit,a ;十位在a
            mov a_bit,b ;个位在b
            add a,#00110000b
            mov b_bit,a
            mov a,b
            add a,#00110000b
            mov a_bit,a
            MOV P1,#00000001B; ;清屏并光标复位
            ACALL ENABLE;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111000B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001111B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0000110B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80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b_bit ;;A十位送出去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

            MOV P1,#00000110B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81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2个位置)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a_bit;;字母A的代码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
        MOV P1,#00000110B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0C0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c_bit ;;字母A的代码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
        MOV P1,#0C1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ACALL ENABLE ;调用写入命令子程序
        MOV P1,d_bit ;;字母A的代码
        SETB RS; ;RS=1
        CLR RW; ;RW=0 ;准备写入数据
        CLR E; ;E=0 ;执行显示命令
        ACALL DELAY ;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忙?
        SETB E ;;E=1 ;显示完成,程序停车
        ret
            ENABLE:
            CLR RS; ;写入控制命令的子程序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DELAY:
            MOV P1,#0FFH ;;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的子程序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1.7,DELAY; ;如果P1.7为高电平表示忙就循环等待
            RET
DL100MS:      MOV R7,#02H
DL1:          MOV R6,#0C8H
DL2:          MOV R5,#0FAH
              DJNZ R5,$
              DJNZ R6,DL2
              DJNZ R7,DL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