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电脑串口通信控制,附带遥控控制

楼主(2016-02-22):
/******单片机与电脑串口通信控制,附带遥控控制********/
/****** 单片机接收电脑串口发出的指令并执行相应动作。同时,也接收无线遥控发出的信号,并执行动作**************/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编码,预留
u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数码管显示相关,预留
/*************************************************************/
uchar code as[]=" shoudao zhiling :\0";
uchar a=0x30,b;
sbit  D1=P2^3;
sbit  D2=P2^4;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ES=1;
EA=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temp;
P2=0xff;
delay(3000);/******因为单片机上电后IO脚成高电平状态,所以延时一下,下面把需要的引脚清0******、
P1=0x00;
D1=0;//要控制的引脚,清0.防止上电动作后不能复原
D2=0;
init();
    while(1)
    {
if(P1!=0x00)   //无线遥控接收脚状态扫描
{delay(10);
if(P1!=0x00)
    temp=P1;
}

switch(temp )//遥控接收处理
{
case 0x01:D1=1;break;
case 0x02:D1=0;break;
case 0x04:D2=1;break;
case 0x08:D2=0;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b)//串口接收数据处理

{
case 0x31:D1=1;break;
case 0x32:D1=0;break;
case 0x33:D2=1;break;
case 0x34:D2=0;break;
case 0x35:D1=0;D2=0;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
  if(RI)
  {
  RI=0;i=0;
  while(as[i]!='\0'){SBUF=as[i];while(!TI);TI=0;i++;} //串口发送数据
  SBUF=b;while(!TI);TI=0;   //回应串口指令内容
  EA=1;
  }
    }
}
//*****************************************
void serial_serve(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a=SBUF;
b=a;
EA=0;
}

网友A(2017-03-28):
程序有问题,39行最后结尾的"、"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