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电子凸轮功能块

楼主(2016-02-22):
自定义凸轮表:
首先自定义凸轮表声明:
VAR_GLOBAL
D1_CAM :MC_CAM_REF;  凸轮表名字映射
D1_xyva :ARRAY[0..4] OF SMC_CAMXYVA;  凸轮表点映射,数组多少决凸轮点的多少
END_VAR
然后就着手在程序里面编写凸轮表的点坐标。
(*CAM1 Table made*)
D1_CAM.byType:=3;
D1_CAM.strCAMName:='D1_CAM';凸轮表名字
D1_CAM.wCamStructID:=56372;
D1_CAM.nElements:=5;凸轮表点数
D1_CAM.xStart:=0;起点
D1_CAM.xEnd:=360;终点
D1_CAM.pce:=ADR(D1_xyva);凸轮表地址映射
D1_xyva[0].dX:=0;
D1_xyva[0].dY:=0;
D1_xyva[0].dV:=0;
D1_xyva[0].dA:=0;
自定义数组的数据里面必须包含起点(xya0】)和终点(xEnd.
MC_CAM_REF输入输出引脚定义:
MC_CAM_REF(STRUCT)
这个数据类型是库“SM3_Basic.library”的一部分。它代表一个普通CAM并包含如下元素:

组件

类型

初始值

描述

wCamStructID

WORD

16#DC34

byType

BYTE

0

0=多项式的,1=等距的,2=元素最优化的,非等距的

3= XYVA(由主设备位置,从设备位置,速度,加速度组成的特定点的多项式描述)

byVarType

BYTE

0

1: INT 2: UINT 3: DINT 4: UDINT 5: REAL 6: LREAL

xStart

LREAL

CAM域。主设备的起始位置。

xEnd

LREAL

CAM域。主设备的终止位置。

nElements

INT

元素个数,它依赖于从设备位置、主设备/从设备位置或XYAV点的类型编号。

nTappets

INT

开关动作的个数。

pce

POINTER TO  BYTE

0

指向SMC_CAMElement或SMC_CamTable的指针。

pt

POINTER TO  SMC_CAMTappet

0

指向SMC_CAMElement或SMC_CamTable的指针。

dwTappetActiveBits

DWORD

内部变量。

strCAMName

STRING

''

CAM名称。

byInterpolationQuality

BYTE

1

1 = 线性插补。

3 = 三次方插补。

bChangedOnline

BOOL

FALSE

内部变量。

MC_CAMTABLESELECT(FB)

类型

初始值

描述

VAR_IN_OUT

Master

AXIS_REF

关于主轴,见AXIS_REF_SM3。

Slave

AXIS_REF

关于从轴,见AXIS_REF_SM3。

CamTable

MC_CAM_REF

关于CAM描述,见MC_CAM_REF

VAR_INPUT

Execute

BOOL

FALSE

输入值的上升沿将启动该功能块的执行。

Periodic

BOOL

TRUE

TRUE =周期的, FALSE = 非周期的

MasterAbsolute

BOOL

TRUE

TRUE = 绝对, FALSE = 相对 坐标

SlaveAbsolute

BOOL

TRUE

TRUE = 绝对, FALSE = 相对 坐标

VAR_OUTPUT

Done

BOOL

FALSE

如果预选已经完成,则为TRUE

Busy

BOOL

FALSE

当功能块执行还没结束时为TRUE。

Error

BOOL

FALSE

在功能块内部发生错误的信号。

ErrorID

SMC_ERROR

0

错误指示,见SMC_Error。

CamTableID

MC_CAM_ID

要被功能块MC_CamID使用的CAM工作台标识号。

注意:

  • 一个虚拟轴可被用作主轴。
  • 当输出Done为TRUE时,CamTableID 有效且可以在MC_CamIn中使用。
MC_CAMIN (FB)

类型

初始值

描述

VAR_IN_OUT

Master

AXIS_REF

关于主轴,见AXIS_REF_SM3。

Slave

AXIS_REF

关于从轴,见AXIS_REF_SM3。

VAR_INPUT

Execute

BOOL

FALSE

输入值的上升沿将启动该函数块的执行。

MasterOffset

LREAL

0

主轴工作台偏移。

SlaveOffset

LREAL

0

从轴工作台偏移。

MasterScaling

LREAL

1

主设备分布缩放因数。

SlaveScaling

LREAL

1

从设备分布缩放因数。

StartMode

MC_StartMode

absolute

绝对、相对或ramp_in(于当前位置)。

CamTableID

MC_CAM_ID

所用的CAM工作台的标识符,MC_CamID的输出。

VelocityDiff

LREAL

0

对于ramp_in速度差的最大值。

Acceleration

LREAL

0

ramp_in的加速度。

Deceleration

LREAL

0

ramp_in的减加速度。

TappetHysteresis

LREAL

0

挺杆迟滞大小。

VAR_OUTPUT

InSync

BOOL

FALSE

如果从设备根据CAM工作台同步于主设备则值为TRUE。

Busy

BOOL

FALSE

当功能块执行还没结束时为TRUE。

CommandAborted

BOOL

FALSE

如果该命令已被其他命令终止则为TRUE。

Error

BOOL

FALSE

在功能块内部发生错误的信号。

ErrorID

SMC_ERROR

0

错误指示,见SMC_Error。
注意:

EndOfProfile

BOOL

FALSE

脉冲输出指示了CAM分布的周期结束。

Tappets

SMC_TappetData

要被SMC_GetTappetValue评估的挺杆信号。

  • 主设备不一定是固定的。
  • 如果在执行MC_CamIn 时实际的主设备和从设备的位置并不符合于偏移值,则要么发生一个错误,要么系统自动处理出现的偏差。
  • StartMode: CAM要么“绝对”地要么“相对”地被定位于主-从设备的位置。“ramp-in”是供货商定义的值。它可以与附加参数结合起来,比如主设备距离参数、加速度参数或者其他供货商确定的参数,而从设备ramp-in 到凸轮分布中(“飞行结合”)。
  • 从设备偏置的机械模拟是一个以附加固定层厚度焊接的凸轮。因此,从设备位置总有固定偏移,这个偏移假设为线性引导从设备挺杆,可被解释为主设备轴的轴线偏移。
MC_CAMOUT (FB)

类型

初始值

描述

VAR_IN_OUT

Slave

AXIS_REF

关于从轴,见AXIS_REF_SM3

VAR_INPUT

Execute

BOOL

FALSE

输入值的上升沿将启动该功能块的执行。

VAR_OUTPUT

Done

BOOL

FALSE

如果凸轮被放开为TRUE。

Busy

BOOL

FALSE

当功能块执行还没结束时为TRUE。

Error

BOOL

FALSE

在功能块内部发生错误的信号。

ErrorID

SMC_ERROR

0

错误指示,见SMC_Error。

注意:

  • 假设该命令被后面还有别的对于MC_Stop, MC_GearIn 实例的命令。如果没有其他命令跟随,则默认条件应该是:保持前一个速度。
电子凸轮相比于机械凸轮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自由性。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相应点的位置就实现了对凸轮轨迹的改变,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更改机械装置。而且电子凸轮使用起来方便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完全替代机械凸轮,只是相对成本比较高。
     对于其用法和程序建立当然也会比较复杂些,特别对于凸轮表的建立,直接关系到凸轮构建的成功与否,另外就是要对加工工艺非常熟悉。

网友A(2020-06-12):
师傅,这个电子凸轮有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