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第一贴,呼吸灯程序

楼主(2016-02-22):
MCU : IAP15W4K61S        LQFP-64    20MHZ,

unsigned char num1;
unsigned char num2;
unsigned char num3;
void dac_1()         //呼吸灯程序
{
   num1++;
   if((num1>=300)&&(a==0)&&(num2<=149))
   {
         num1=0;
         num2++;
   }
    if((num1>=300)&&(a==1)&(num2>=1))
   {
         num1=0;
         num2--;
   }

        if(num2==120)
        {
        a=1;
        }
        if(num2==1)
        {
        a=0;
        }

        num3++;
   if((num3==num2))
   {
         led=1;
   }

        if(num3>=100)
        {
          num3=0;
          led=0;
        }

}
void main()
{
     while(1)
    {
         dac_1();
    }

}

楼主:
num2取值经过实践得出的,

网友A:
本人也对呼吸灯感兴趣 一直没有合适的思路 请教楼主

这个程序运行的时候 能干别的么 比如分别扫描8路AD的值 判断大小 然后处理 如果那么运行 会影响呼吸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对呼吸灯感兴趣 一直没有合适的思路 请教楼主

这个程序运行的时候 能干别的么 比如分别扫描8路AD ...

可以的,不影响其他程序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不影响其他程序运行

谢谢 我试试

网友B(2017-10-18):
能注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