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分页

楼主(2016-02-22):
在看本文之前,请确保你已掌握了PHP的一些知识以及MYSQL的查询操作基础哦。
作为一个Web程序,经常要和不计其数的数据打交道,比如会员的数据,文章数据,假如只有几十个会员那很好办,在一页显示就可以了,可是假如你的网站是几千甚至几十万会员的话,如果都在一页打开的话无论对浏览器还是观看者都是一种折磨,而且如果数据上亿,从数据库里查询一次的话,对服务器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相信每个学习PHP的新手都会对分页这个东西感觉很头疼,不过有了默默的这一水帖,你肯定会拍拍脑袋说,嘿,原来分页竟然如此简单?的确,现在请深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仔细的听默默给你一点一点的分解。
假设我们要处理1000条数据,要在每页中显示10条,这样的话就会分100页来显示,咱们先看一看在mysql里提取10条信息是如何操作的。
Select * from table limit 0,10
上面是一句很简单的mysql查询语句,它的作用是从一个名叫table的表里提取10条数据,并且把所有字段的值都获得。其中的limit 0,10的用法是:limit 开始点,要提取的数目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段“limit 0,10”,它其中的0是以0为起始点,后面的10则是显示10条数据,那么我们要以10为起始点,显示到第20条数据该怎么写呢?
可能很多大大会心直口快的说“limit 10,20”嘛!啊哦,这样可就错误了哦,正确的写法是“limit 10,10”它后面的参数并非是结束点而是要提取的数目 ,记住哦。
懂得了如何提取10条数据,那么提取1000条也就是做100次这种查询呀,就是说要做如下的查询:
Limit 0,10                 //第一页
Limit 10,10                //第二页
Limit 20,10                //第三页
Limit 30,10                //第四页
……
看出有什么规律了吗?没错,第一个参数每翻一页就增加10,可是第二个参数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咱们设法根据页数来改变第一个参数的值 ,就可以进行分页显示数据了,怎么样,原理是不是很简单?
可是要怎么设法根据页数来改变第一个参数的值呢?首先,咱们要有一个页数的值,用url的GET方式获取。
比如index.php?page=18
相信大部分的大大对这个东西不陌生吧,这种url地址可是随处可见,其中的page参数的作用就是传入要显示的页数。
咱们通过一段代码来看一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吧:
[php]
<?php
/*
Author:默默
Date :2006-12-03
$page=isset($_GET['page'])?intval($_GET['page']):1;        //这句就是获取page=18中的page的值,假如不存在page,那么页数就是1。
$num=10;         //每页显示10条数据
$db=mysql_connect("host","name","pass");           //创建数据库连接
$select=mysql_select_db("db",$db);                 //选择要操作的数据库
/*
首先咱们要获取数据库中到底有多少数据,才能判断具体要分多少页,总页数 具体的公式就是
总数据数 除以 每页显示的条数,有余进一
也就是说10/3=3.3333=4 有余数就要进一。
$total=mysql_num_rows(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able")); //查询数据的总数total
$pagenum=ceil($total/$num);      //获得总页数 pagenum
//假如传入的页数参数apge 大于总页数 pagenum,则显示错误信息
If($page>$pagenum || $page == 0){
       Echo "Error : Can Not Found The page .";
       Exit;
}
$offset=($page-1)*$num;         //获取limit的第一个参数的值 offset ,假如第一页则为(1-1)*10=0,第二页为(2-1)*10=10。             (传入的页数-1) * 每页的数据 得到limit第一个参数的值
$info=mysql_query("select * from table limit $offset,$num ");   //获取相应页数所需要显示的数据
While($it=mysql_fetch_array($info)){
       Echo $it['name']."
";
}                                                              //显示数据

For($i=1;$i<=$pagenum;$i++){

       $show=($i!=$page)?"<a href='index.php?page=".$i."'>$i</a>":"<b>$i</b>";
       Echo $show." ";
}
/*显示分页信息,假如是当页则显示粗体的数字,其余的页数则为超连接,假如当前为第三页则显示如下
1 2 3 4 5 6
?>
   [/php]
假如你仔细的读过上面的代码,把数据库连接和查询的表替换成你的,那么就能看见它的执行效果哦。
是不是很简单,只要动动脑筋,可以让它显示的更为个性化哦,给大家出一个小题,如何实现“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这种格式的分页呢?
OK,水帖灌完,收工。^_^ 默默小谈PHP&MYSQL分页原理及实现
===================================
总结:

原型:      Select * from table limit 0,10
程序:
select * from table limit $offset,$num ($offset取值是:传入的页面数-1     $num是每个页面显示的数据,多为固定常量值)

总分页数:总数据% 每页显示的条数有余进一
    int totalPage=((totalCount%NUM)==0)?totalCount/NUM:totalCount/NUM+1;

limit用法limit 开始点,要提取的数目

不过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加上order by ,确定以上升或者下降的顺序来查询,不然在查询的时候会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开始查询。不过一定要注意顺序:正确的是select * from user order by id desc limit 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