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表单提交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6-02-22):
最普通最常用最一般的方法就是用submit type..看代码:
<form name=”form” method=”post” action=”#">
    <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提交">
</form>
另外,还有一种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图片:
<form name=”form” method=”post” action=”# ">
    <input type=”image” name=”submit” src=”btnSubmit.jpg”>

</form>
第三种是使用链接来提交表单,用到了javascript的DOM模型:
<form name=”form” method=”post” action=”#”>
    提交
</form>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调用了一个javascript函数,使用javacript函数来提交表单,方法就非常多非常灵活了,比如可以把它加入到任意一个标签的onclick事件中:
<form name=”form” method=”post” action=”#”>
        提交
</form>
但是,如果一个表单里有需要有多个提交按钮怎么办呢?
比如一个表单里的提交按钮所指向的处理页面不同,这样由于表单在定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表单数据的处理页面,所以单纯地在表单里放多个提交按钮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这就需要javascript。
首先定义一个函数: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function query(){
form.action=”query.php”;
form.submit();}

function update(){
form.action=”update.php”;
form.submit();}
</script>
通过javascript改变form的action属性值,这样就可以实现多提交按钮而且功能不同了,页面内代码如下:
<form name=”form” method=”post” action=”#”>
    <input type=”button” name=”query” onclick=”query();” value=”查询”>
    <input type=”button” name=”update” onclick=”update();” value=”更新”>
</form>
上面一段代码,使用的是普通的按钮,而提交功能的实现方法是在它的onclick事件中调用javascript函数.

有了上面这几种提交表单的方法,我想差不多够应付复杂的表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