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um designer 13 过孔冲突,谁能帮我

楼主:
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Hole To Hole Clearance Constraint Violation]        diyike.PcbDoc        Advanced PCB        Hole To Hole Clearance Constraint: (Collision < 0.254mm) Between Via (135.509mm,86.487mm) Top Layer to Bottom Layer And Pad LED1-1(135.509mm,86.487mm)  Multi-Layer Pad/Via Touching Holes        20:34:36        2016/2/22        1

报错提示,我百度了一下 说改了一下规则里的某一项(最大值 最小值)

我改了但是也没能解决此错误。主要我是第一次画这个pcb,不知道过孔到底需要设置为多大尺
寸。谁能帮帮我,我搞了好几个小时了。

上面这是过孔 的属性
下面这个是焊盘的属性

网友A(2016-02-23):
回帖奖励 +2

可能是没有连接到net引起的,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有连接到net引起的,你试试看

那我需要修改哪个属性呢?请赐教 谢谢

网友B:
我找到原因了 我过孔使用方法错了

网友C(2017-01-01):
请楼主分享一下细致原因。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