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计算器程序代码

楼主(2016-02-22):
#include<stdio.h>
#include<conio.h>
#include<math.h>
#include<iostream>
/*****************************************/
/*  将数字字符转化成浮点型实数进行计算   */
/*                                       */
/*****************************************/
double readnum(char f[],int*i)
{
double x=0.0;
int k=0;
while(f[*i]>='0'&&f[*i]<='9')
{
  x=x*10+(f[*i]-'0');
  (*i)++;
}
if(f[*i]=='.')
{
  (*i)++;
  while(f[*i]>='0'&&f[*i]<='9')
  {
   x=x*10+(f[*i]-'0');
   (*i)++;
   k++;
  }
}
while(k-->0)
{
  x=x/10.0;
  }
return (x);
}
/*******************************/
/*  计算后缀表达式的值         */
/*******************************/
double evalpost(char f[])
{
double obst[10];
int top=0;
int i=0;
double x1,x2;
while(f[i]!='=')
{
  if(f[i]>='0'&&f[i]<='9')
  { obst[top]=readnum(f,&i);top++;}
  else if(f[i]==' ')
   i++;
  else if(f[i]=='+')
  {
   x1=obst[--top];
   x2=obst[--top];
   obst[top]=x1+x2;
   i++;
   top++;
  }
  else if(f[i]=='-')
  {
   x1=obst[--top];
   x2=obst[--top];
   obst[top]=x2-x1;
   i++;
   top++;
  }
  else if(f[i]=='*')
  {
   x1=obst[--top];
   x2=obst[--top];
   obst[top]=x1*x2;
   i++;
   top++;
  }
  else if(f[i]=='/')
  {
   x1=obst[--top];
   x2=obst[--top];
   obst[top]=x2/x1;
   i++;
   top++;
  }
   }
return obst[0];
}
/***********************************/
/*       判断字符是否为操作字符    */
/***********************************/
int is_operation(char op)
{
switch(op)
{
case'^':
case'K':
case'+':
case'-':
case'*':
case'/': return 1;
default: return 0;
}
}
/*****************************/
/*    判断字符的优先级       */
/*****************************/
int priority(char op)
{
switch(op)
{
case'=': return -1;
case'(': return 0;
case'+':
case'-': return 1;
case'*':
case'/': return 2;
default: return -1;
}
}
/******************************/
/*  中缀表达式转化成后缀表达式*/
/******************************/
void postfix(char e[],char f[])
{
int i=0,j=0,k=0;
char opst[100];
int top=0;
opst[0]='=';top++;
while(e[i]!='=')
{
  if((e[i]>='0'&&e[i]<='9')||e[i]=='.')
   f[j++]=e[i];
  else if(e[i]=='(')
  { opst[top]=e[i];top++;}
  else if(e[i]==')')
  {
   k=top-1;
   while(opst[k]!='(') {f[j++]=opst[--top];k=top-1;}
   top--;
  }
  else if(is_operation(e[i]))
  {
   f[j++]=' ';
   while(priority(opst[top-1])>=priority(e[i]))
   f[j++]=opst[--top];
   opst[top]=e[i];
   top++;
  }
  i++;
}
while(top) f[j++]=opst[--top];f[j]='\0';
}
void print_1()
{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n");
       printf("||                                     | |                            \n");
       printf("||        欢迎使用多功能计算器         | |         本计算器能够进行   \n");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n");
       printf("||                    图案仅供参考     | |        ()             \n");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n");
       printf("|                                        |                         \n");
       printf("|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                            \n");
       printf("|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n");
       printf("||  ⑨  |  |  ⑧  |  |  ⑦  |  |  ×  |  |                            \n");
       printf("||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                            \n");
       printf("|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n");
       printf("||  ⑥  |  |  ⑤  |  |  ④  |  |  -  |  |                            \n");
       printf("||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                            \n");
       printf("|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n");
       printf("||  ③  |  |  ②  |  |  ①  |  |  +  |  |                            \n");
       printf("||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                            \n");
       printf("|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n");
       printf("||  〇  |  |  =  |  |  AC  |  |  ÷  |  |                            \n");
       printf("||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                            \n");
   getch();
   system("cls");
}
void printf_2()
{system("cls");
printf("\n\n\n\n\n\n\n\n\t\t\t ##############################\n");
    printf("\t\t\t #                            #\n");
    printf("\t\t\t #----------谢谢使用----------#\n");
   printf("\t\t\t #                            #\n");
   printf("\t\t\t ##############################\n");
   printf("\t\t\t                      --XXXXXX制作\n                                 ");
}
/****************/
/*   转化   */
/****************/
void zhuanhuan(char g[],char e[])
{
int k,i,j=0;
for(i=0;g[i]!='=';i++)
{
  k=i+1;
  if(g[i]=='('&&g[k]=='-')
  {
   e[j++]=g[i];
   e[j++]='0';
  }
  else e[j++]=g[i];
}
  e[j]='=';
}
int main()
{
    int wei;
         char e[100],f[100],g[100];
   int sign;int flag;
  print_1();
   do
   {
     printf("输入所要经计算的表达式(如:a*b/(c-d)=):\n");
     scanf("%s",g);
     zhuanhuan(g,e);
     postfix(e,f);
     printf("输出保留几位小数:\n");
     scanf("%d",&wei);
     printf("%.*lf\n",wei,evalpost(f));
     while(1)
     { flag=3 ;
     printf("继续计算/退出?1/0?");
           sign=getch();
     printf("%c\n",sign);
     switch(sign)
     {
       case '1':flag=1;getch();break;
    case '0':flag=0;getch();break;
    default: printf("非法输入,请重新输入:\n");
     }
     if(flag==1||flag==0)break;
     }
   }while(flag==1);
  printf_2();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