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竞赛中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设计与比较

楼主(2016-02-22):
摘 要:针对大学生智能车竞赛中直流电机的驱动设计了6种方案,经过实验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案的优缺点,最后确立了一套驱动能力强、体积小、性能稳定的驱动方法,可广泛应用于40 V以下的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的场合。

  目前大电流直流电机多采用达林顿管或MOS管搭制H桥PWM脉宽调制,因此体积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分立器件的特性不同,使得驱动器的特性具有一定的离散性;此外,由于功率管的开关电阻比较大,因此功耗也很大,需要功率的散热片,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驱动器的体积。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基于大功率MOS管的H桥驱动芯片逐渐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目前能提供较大电流输出的集成芯片不是很多。例如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推出的全桥驱动芯片MC33886和33887、意法半导体公司推出的全桥驱动芯片VNH3SP30、英飞凌公司推出的高电流PN半桥驱动芯片BTS7960。ST微电子公司推出的TD340驱动器芯片是一种用于直流电机的控制器件,可用于驱动N沟道MOSFET管。
  本文在第三、四届大学生智能车大赛中分别尝试了上面提到的5块电机驱动芯片设计的驱动电路,通过现场调试发现它们的优缺点,确定了驱动能力强、性能稳定的驱动方案,并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1 直流电机驱动原理
  目前直流电机的驱动方式主要有2种形式:线性驱动方式和开关驱动方式。其中线性驱动方式可以看成一个数控电压源。该驱动方式的优点是驱动电机的力矩纹波很小,可应用于对电机转速要求非常高的场合;缺点是该方式通常比较复杂,成本较高,尤其是要提高驱动的功率时,相应的电路成本将提升很多[1]。本文针对H桥驱动电路在智能车竞赛中的应用加以分析。
  目前的H桥驱动主要有3种方式。图1(a)中H桥的4个桥臂都使用N沟道增强型MOS管;图1(b)中H桥的4个桥臂都使用P沟道增强型MOS管;图1(c)中上H桥臂分别使用P沟道增强型MOS管和N沟道增强MOS管。由于P沟道MOS管的品种少、价格较高,导通电阻和开关速度等都不如N沟道MOS管,因此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在H桥的4个桥臂都使用N沟道MOS管。但是在如图1(a)中可以看到,为了使电机正转,Q1和Q4应该导通,因此S4电压应该高于Q4的源极电压,S1电压应该高于Q1的源极电压,由于此时Q1的源极电压近似等于Vcc,因此就要求S1必须大于(Vcc+Vgs)。在很多电路中除非作一个升压电路否则是比较困难得到的,因此图1(a)这种连接方式比较少见。同理,图1(b)中为了使电机正转,S4电压就必须低于0V- VGS,在使用时也不方便。因此最常用的是图1(c)的电路,该电路结合了上述2种电路各自的优点,使用方便。本文针对3种形式电路进行设计,并进行实验比较分析。
2 驱动芯片的选择与比较
  在设计H桥驱动电路时,关键要解决4个问题:(1) MOS管均高速驱动;(2)防止共态导通;(3)消除反向电动势;(4)PWM信号频率选择与光藕隔离。以下是4种方案设计比较:
2.1方案1: 采用1片33886驱动
  MC33886为H桥式电源开关IC, 该IC结合内部控制的逻辑、电荷泵、栅极驱动器、以及RDS(ON)=120 mΩ MOSFET输出电路,可工作在5 V~40 V电压范围内。能够控制连续感性直流负载电流高达5.0 A,可以接受高达10 kHz的2路PWM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转向和速度。具有短路保护、欠电压保护、过温保护等特点。其原理如图2所示。
  该方法能够控制电机正反转和刹车,且使用方法灵活,但是内阻大导致压降大,开关频率限制在10 kHz,电机噪声大,使电机容易发热,驱动能力受限制,会拉低电源电压,容易导致控制器掉电产生复位。
2.2 方案2: 采用2、4片33886驱动
  由于MC33886的导通电阻比较大,产生了较大的压降,使芯片容易发热,为了增强其驱动能力利用多块33886并联使用,如图3所示。
  该接法降低了MOS管的导通内阻,增大了驱动电流,可以起到增强驱动能力、减小芯片发热的作用,但是起始频率受限,电机噪声大且发热严重。
2.3 方案3: 釆用2片VNH3SP30
  (1)运动控制H桥组件VNH3SP30性能[2]
  VNH3SP30是意法半导体公司生产的专用于电机驱动的大电流功率集成芯片,其原理框图如图4所示,芯片核心是一个双单片上桥臂驱动器(HSD)和2个下桥臂开关,HSD开关的设计采用ST的ViPowe技术,允许在一个芯片内集成一个功率场效应MOS管和智能信号/保护电路。下桥臂开关是采用ST专有的EHD(STripFET)工艺制造的纵向场效应MOS管。3个模块叠装在一个表面组装MultiPowerSO- 30引脚框架电绝缘封装内,具体性能指标如下: ①最大电流30 A、电源电压高达40 V; ②功率MOS管导通电阻0.034 Ω; ③5 V兼容的逻辑电平控制信号输入;④内含欠压、过压保护电路;⑤芯片过热报警输出和自动关断。
  (2)驱动器电路设计与运行原理
  ①PWM信号调节方式
  PWM(脉宽调制)信号是VNH3SP30最重要的控制信号,其最大工作频率为10 kHz.PWM信号通过控制H桥上的功率管的导通时间,从而实现对输出负载平均电流的调节。PWM信号的一个低电平状态将会关闭2个下桥臂开关,而当PWM输入端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下桥臂LSA和LSB导通与否取决于输入信号INA和INB,只有输入信号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下桥臂LSA和LSB才能重新导通。
  ②方向控制信号和桥臂使能信号
  INA和INB为电机转向控制信号,控制电机的转向和刹车;ENA/DIAGA和ENB/DIAGB为桥臂使能信号,当这2个信号都为低电平时,H桥将不能导通。当驱动芯片过热、过压、欠压及过流时,ENA/DIAGA和ENB/DIAGB为故障诊断反馈信号,这2个信号返回一个低电平,同时H桥输出被封锁。
  该方法较MC33886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芯片不会发热,且保护功能强大,但是存在开关频率限10 kHz,电机噪声大且电机容易发热,但芯片较贵,很多场合性价比不高。
2.4 方案4: 采用2片BTS7960
  如图5所示,采用2个半桥智能功率驱动芯片BTS7960B组合成一个全桥驱动器,驱动直流电机转动。BTS7960B是应用于电机驱动的大电流半桥集成芯片,它带有一个P沟道的高边MOSFET、一个N沟道的低边MOSFET和一个驱动IC。 P沟道高边开关省去了电荷泵的需求,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EMI)。集成的驱动IC具有逻辑电平输入、电流诊断、斜率调节、死区时间产生和超温、过压、欠压、过流及短路保护功能。BTS7960B的通态电阻典型值为16 mΩ,驱动电流可达43 A,调节SR引脚外接电阻的大小可以调节MOS管导通和关断时间,具有防电磁干扰功能。IS引脚是电流检测输出引脚。INH引脚为使能引脚,IN引脚用于确定哪个MOSFET导通。当IN=1  且INH=1时,高边MOSFET导通,输出高电平;当IN=0且INH=1时,低边MOSFET导通,输出低电平。通过对下桥臂开关管进行频率为25 kHz的脉宽调制(PWM)信号控制BTS7960B的开关动作,实现对电机的正反向PWM驱动、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等控制状态。
  这块芯片开头频率可以达到25 kHz,可以很好地解决前面提到的MC33886和VNH3SP30使电机噪声大和发热的问题,同时驱动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响应速度快。但是,电机变速时会使电源电压下降10%左右,控制器等其他电路容易产生掉电危险,从而使整个电路系统瘫痪。
2.5 方案5:采用DT340和IRF3205
  以TD340驱动器芯片为核心的直流电机PWM调速控制系统可以很好地驱动由低导通电阻IRF3205组成的H桥,大大简化硬件电路。该系统不仅可以模拟控制,而且具有计算机接口,同时具有良好的保护功能。
  图6所示为可逆的PWM变换器主电路的H型结构形式。图中,4个MOSFET管的基极驱动电压分为2组,其中Q2L和Q1H为一组,当Q2L接收PWM信号导通时,Q1H常开,而Q2H和Q1L截止。这时,电机两端得到电压而旋转,而且占空比越大,转速越高。由于直流电机是1个感性负载,当MOS关断时,电机中的电流不能立即降到零,所以必须给这个电流提供一条释放通路,否则将产生高压破坏器件。处理这种情况的通常方法是在MOSFET竹旁边并联1个二极管,使电流流过二极管,最后通过欧姆耗散的方式在二极管中消失。对于大电流,耗散是重要的排放方法。这里必须使用高速二极管。电机反转时原理相同。
  该方案基本上集合了前面4种方法的所有优点,初始频率高达25 kHz,且有微控制器的标准5 V电压输出,釆用的开关管IRF3205的导通内阻仅有8 mΩ,不需要高速光隔对MCU的PWM隔离电路,从面使整个电路简单化。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经过对电路的选择和调试实验,本文重点论述的5种电路对比结果如表1、表2所示。

  综上分析,每一种驱动方法都有优缺点,但是从综合因素考虑选择TD34和IRF305组成H桥对电机进行控制是最好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曾国强,葛良全.机器人比赛中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设计[J].微计算机信息,2008,24(5-2):236-238.
[2] 侯清锋, 罗海波, 王洪福.基于VNH3SP30的大电流直流电机驱动器的设计[J].微计算机信息,2007,23 (10-1):92-94.
[3] 伊永峰,杨勇,张立勋.TD340芯片在直流调速系统中的应用[J].国外电子元器件,2004(9):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