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智能车摄像头的选择及安装

楼主(2016-02-22):
  N久没更新了,发两篇自己最近写的文章上来充充数。
        做了4个多月的智能车,受益匪浅,虽然最后因为单片机烧掉很无奈的推出了比赛,但是从中学到了好多,和大家分享一下,也为和我一样曾经迷茫的初学者一点指引。
       本人做的是摄像头组(CCD组),首先说说摄像头的选择。我们都知道摄像头分CCD和CMOS两种,这两种摄像头的区别大家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推荐使用CCD的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清晰,噪点少,跑动时抖动小,对图像采集影响小。摄像头又分为数字摄像头和模拟摄像头,顾名思义,模拟摄像头采集回来的就是模拟值,需要用AD模块进行AD转换成数字值后再进行处理;而数字摄像头内部则集成了AD模块,直接输出数字值。对比两者,模拟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更清晰,受光线影响小,但是数据进行AD转换时受干扰较大,而且采集速度慢;数字摄像头虽然在图像清晰度上不如模拟摄像头,但对于我们做智能车比赛已经足够了,而且因摄像头内部集成AD模块,输出的数字值稳定,受干扰较小,但缺点是受光线影响大(这里以OV6620为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摄像头,本站推荐选择OV6620数字摄像头。(关于OV6620摄像头的详细情况,本站会在另一篇文章里进行详细说明)
       选择摄像头时,考虑到智能车比赛主要是提取黑白两种颜色(地板颜色未知),为了采集的准确稳定和降低成本,优先考虑使用黑白摄像头,(OV6620就是一款黑白数字摄像头)。还要考虑到摄像头的分辨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今年我们队就是因为经验不足,换用了高分辨率摄像头,而造成了很多麻烦。因为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规定使用飞思卡尔公司的单核CPU,官方推荐使用的是S12XS128,默认主频只有16MHZ,虽然可以稳定超频到80MHZ,但是过高的分辨率会导致每场能采集到的点数下降,影响采集质量,而且过高的分辨率会导致采集范围过广,而造成程序处理的不便。所以推荐使用低分辨率的摄像头,OV6620是个不错的选择,不推荐使用OV7620。
       选择好了自己满意的摄像头,要考虑到安装问题,摄像头一定要安装的稳定,抖动要尽量小,以免影响采集质量。而且摄像头安装时要注意摄像头采集的中间是否和车的中轴相符合,必须要提出的是:OV6620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会有所偏差,需要在硬件上进行调整,使摄像头的中线和车的中轴基本重合。此外,还必须要注意摄像头采集的图像和小车之间的盲区问题,理论上盲区越小越好。这些都是要在安装摄像头时考虑并进行调整。适当时可以对车模进行适当调整,比如说加硬减震等。摄像头可以固定在单杆或者双杆上,当然,我也见过用三根杆固定的,杆的质量一定要清,可以使用碳纤杆。
        好了,本站的飞思卡尔智能车专题的摄像头选择及安装就结束了,后续将更新摄像头工作原理,图像采集等一系列智能车相关的文章,请大家关注,谢谢。

网友A(2017-07-30):
大神可否讲解一下关于摄像头处理图像时的一些滤波,边缘检测以及二值化的算法

网友B:
大神可否加一下您的qq多向您请假

网友C(2025-11-20):
大佬我们想参加明年的21届智能车的走马观碑组,也需要用摄像头进行道路识别以及道路附近的目标的识别,希望能跟您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