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诺图怎么画?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楼主:
卡诺图是化简逻辑用的一种比较简单的图形方法 , 适用于 几个变量的逻辑运算(少于 5 6 个)。
可用于逻辑化简,逻辑极小化,使表达式中乘积项或和项 以及变量数目最小。
把逻辑函数的真值表相应的填入一个特定形式的方格内, 就得出逻辑函数的卡诺图。
卡诺图是一个由多个小方块组成的方框。每个小方块用于 一个最小项。当从一个小方块移到其相邻的小方块时,已 有一个变量被取非。
相邻 包括每行,每列的两端

F = A+B 真值表 F = A+B 的卡诺图
二变量卡诺位置图
填入最小项的二变量卡诺图
二变量卡诺位图
四变量卡诺位置图
四变量卡诺图
从三变量逻辑函数 Z=AC+AB/C 画卡诺图真值表填图
先把 Z 函数化为最小项表达式 – Z = AC+AB/C = ACB+/B) +AB/C = ABC+A/BC+AB/C
由表达函数表示:

卡诺位置图
卡诺图
若是逻辑函数表示最小项的列表形式,则在相应的方块中填 1 ,其它填 0 。
若是逻辑函数表示最大项的列表形式,则应在相应的方块中 填 0 ,其它填 1 。
无关变量用 X 表示,它可以为 1 ,也可为 0 ,取决于是否能将 逻辑简化得更好形式。
如: F(A,B,C)=m(0,1,5,7)
或 F(A,B,C)=M(2,3,4,6 )

用卡诺图简化逻辑表达式
相邻小方格所代表的最小项之和可合并为一 项,且可消除一个变量。 “ 相邻 ” 包括每行, 每列的两端。
简化步骤:先将孤立为 1 的的小方格圈起 来,再将两个相邻为 1 的方格圈起来,然后 是 4 个, 8 个 ….2 n 个圈起来。
逻辑简化的关键:适当的圈相邻的方格群, 圈数应画的最少,而圈应尽量的大。
如: l Y = /A/B/C/D+/A/B/CD+/A/BCD+/A/BC/D=/A/B – Y = /AB/C/D+/AB/D = /AB/C – Y = Y(8,9,10,11,12,13,14.15) = A

网友A(2016-02-23):
逻辑表达式的卡诺图化简法
一、最小项与卡诺图
       1.最小项的定义
       特点:每项都有n个变量, 每个乘积它中每个变量出现且仅出项1次
       最小项具有下列性质:
         (1)对于任意一个最小项,只有一组变量取值使得它的值为1,而在变量取其他各组值时,这个最小项的值都是0。
         (2)不同的最小项,使它的值为1的那一组变量取值也不同。
         (3)对于变量的任一组取值,任意两个最小项的乘积为0。
         (4)对于变量的任一组取值,全体最小项之和为1。
       2.相邻最小项
       逻辑相邻项——只有一个变量取值不同其余变量均相同的最小项。
       两个相邻最小项可以相加合并为一项,同时消去互反变量,合并结果为相同变量。
  三、逻辑函数的卡诺图化简法

1.合并最小项的规律

根据公式AB+AB=A知,两逻辑上相邻的最小项之和或以合并成一项,并消去一个变量;四个相邻最小项可合并为一项,并消去两个变量。卡诺图上能够合并的相邻最小项必须是2的整次幂。

2.用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

用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一般可分为三步进行:首先是画出函数的卡诺图;然后是圈1合并最小项;最后根据方格圈写出最简与或式。

在圈1合并最小项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圈数尽可能少;圈尽可能大;卡诺图中所有“1”都要被圈,且每个“1”可以多次被圈;每个圈中至少要有一个“1”只圈1次。一般来说,合并最小项圈1的顺序是先圈没有相邻项的1格,再圈两格组、四格组、八格组……。

两点说明:

① 在有些情况下,最小项的圈法不只一种,得到的各个乘积项组成的与或表达式各不相同,哪个是最简的,要经过比较、检查才能确定。

② 在有些情况下,不同圈法得到的与或表达式都是最简形式。即一个函数的最简与或表达式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