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RS-232接口

楼主(2016-02-23):
今天大家突然开始讨论串口通信问题,之前对RS232,RS-422和RS-485接口也只能算是了解,趁此机会深入学习一下。
1、RS-232接口特点
1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2)与TTL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3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4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5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用在50米左右。
(6)RS-232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
2、RS-485的特点
1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降低了,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2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3000米。
(5)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5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
(6)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两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3、RS-422RS-485串行接口标准
(1)平衡传输
    RS-422RS-485RS-232不一样,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另有一个信号地C,在RS-485中还有一使能端,而在RS-422中这是可选择的。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动器处于高阻状态,它是有别于逻辑1与“0”的第三态。

接收器也作与发送端相对的规定,收、发端通过平衡双绞线将AABB对应相连,当在收端AB之间有大于+200mV的电平时,输出正逻辑电平,小于-200mV时,输出负逻辑电平。接收器接收平衡线上的电平范围通常在200mV6V之间。

(2)RS-422电气规定
    RS-422
标准全称是平衡电压数字接口电路的电气特性,它定义了接口电路的特性。图2是典型的RS-422四线接口。实际上还有一根信号地线,共5根线。图1是其DB9连接器引脚定义。由于接收器采用高输入阻抗和发送驱动器比RS232更强的驱动能力,故允许在相同传输线上连接多个接收节点,最多可接10个节点。即一个主设备(Master),其余为从设备(Salve),从设备之间不能通信,所以RS-422支持点对多的双向通信。接收器输入阻抗为4k,故发端最大负载能力是10×4k+100Ω(终接电阻)。RS-422四线接口由于采用单独的发送和接收通道,因此不必控制数据方向,各装置之间任何必须的信号交换均可以按软件方式(XON/XOFF握手)或硬件方式(一对单独的双绞线)实现。
    RS-422的最大传输距离为4000英尺(约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其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s速率以下,才可能达到最大传输距离。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的双绞线上所能获得的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s
    RS-422需要一终接电阻,要求其阻值约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矩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终接电阻接在传输电缆的最远端。
(3)RS-485电气规定
    由于RS-485是从RS-422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RS-485许多电气规定与RS-422相仿。如都采用平衡传输方式、都需要在传输线上接终接电阻等。RS-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而采用四线连接时,与RS-422一样只能实现点对多的通信,即只能有一个主(Master)设备,其余为从设备,但它比RS-422有改进, 无论四线还是二线连接方式总线上可多接到32个设备。

    RS-485RS-422一样,其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s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双绞线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s
    RS-485
需要2个终接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矩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终接电阻接在传输总线的两端。

4、RS-422RS-485传输线上匹配
    RS-422RS-485总线网络一般要使用终接电阻进行匹配。但在短距离与低速率下可以不用考虑终端匹配。
    理论上,在每个接收数据信号的中点进行采样时,只要反射信号在开始采样时衰减到足够低就可以不考虑匹配。当信号的转换时间(上升或下降时间)超过电信号沿总线单向传输所需时间的3倍以上时就可以不加匹配。例如具有限斜率特性的RS-485接口MAX483输出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时间最小为250ns,典型双绞线上的信号传输速率约为0.2m/ns,那么只要数据速率在250kb/s以内、电缆长度不超过16米,采用MAX483作为RS-485接口时就可以不加终端匹配。

一般终端匹配采用终接电阻方法:RS-422在总线电缆的远端并接电阻,RS-485则应在总线电缆的开始和末端都需并接终接电阻。终接电阻一般在RS-422网络中取100Ω,在RS-485网络中取120Ω。相当于电缆特性阻抗的电阻,因为大多数双绞线电缆特性阻抗大约在100120Ω。这种匹配方法简单有效,但有一个缺点,匹配电阻要消耗较大功率,对于功耗限制比较严格的系统不太适合。

另外一种比较省电的匹配方式是RC匹配,利用一只电容C隔断直流成分可以节省大部分功率。但电容C的取值是个难点,需要在功耗和匹配质量间进行折衷。

还有一种采用二极管的匹配方法,这种方案虽未实现真正的匹配,但它利用二极管的钳位作用能迅速削弱反射信号,达到改善信号质量的目的,节能效果显著。

5、单工、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定义
   如果在通信过程的任意时刻,信息只能由一方A传到另一方B,则称为单工。
    如果在任意时刻,信息既可由A传到B,又能由BA,但只能由一个方向上的传输存在,称为半双工传输。
    如果在任意时刻,线路上存在ABBA的双向信号传输,则称为全双工。
    电话线就是二线全双工信道。 由于采用了回波抵消技术,双向的传输信号不致混淆不清。双工信道有时也将收、发信道分开,采用分离的线路或频带传输相反方向的信号,如回线传输。

-------->

<-------->

-------->

A---------B

A---------B

A---------B

<--------

单工

半双工

全双工